光立方接上电后阴极电平就被拉高了,求教求教

楼主(2016-09-09):
单片机烧啦,换吧

网友A:
1.焊接过程中LED易损坏,LED压降3V左右,1.8V明显有击穿损坏.
2.限流电阻要合理,否则LED.单片机IO口都易损坏
3.单片机IO口频率合理,有些高速单片机IO口有最低响应速度,

仅供参考,
上原理图可以帮你看看是不是有错误

网友B:
12v的灯 ,换成5v的灯,可以省很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