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LED流水灯 74HC595驱动的 带仿真和程序

楼主(2016-09-08):
使用51单片机和2个74hc595做的16led流水灯程序,仿真原理图详见下图:
16led流水灯的源程序: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h_cp=P2^0;
sbit Ds=P2^1;
sbit St=P2^2;

sbit Sh_cp1=P1^0;
sbit Ds1   =P1^1;
sbit St1   =P1^2;

uchar temp;
uchar temp1;
void In_Data(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h_cp=0;
          _nop_();_nop_();
          temp<<=1;Ds=CY;
          Sh_cp=1;
          _nop_();_nop_();
          Sh_cp=0;
          _nop_();_nop_();
         }
}

void Out_Data(void)
{
         St=0;
         _nop_();_nop_();
         St=1;                          //上升沿送到锁存器
         _nop_();_nop_();
         St=0;            //锁存显示
}
void In_Data1(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
          Sh_cp1=0;
          _nop_();_nop_();
          temp1<<=1;Ds1=CY;
          Sh_cp1=1;
          _nop_();_nop_();
          Sh_cp1=0;
          _nop_();_nop_();
         }
}

void Out_Data1(void)
{
         St1=0;
         _nop_();_nop_();
         St1=1;                          //上升沿送到锁存器
         _nop_();_nop_();
         St1=0;            //锁存显示
}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ms--)
        for(i=0;i<120;i++);
}

void main()
{
   uchar i,j;
        while(1)
        {

                for(j=2;j>0;j--)
                {       temp1=j;
                                 In_Data1();
                            Out_Data1();
                        for(i=0;i<8;i++)
                        {
                                temp=1<<i;
                                 In_Data();
                            Out_Data();
                            DelayMS(1000);
                        }

                        //        DelayMS(2000);
                   }
        }
}

下载地址:

网友A: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B:
很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C(2017-04-20):
好像很不错的样子

网友D:
为什么要用 595呢?
s51/s52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led的

网友E:
好的学习资料

网友C(2017-06-03):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 595呢?
s51/s52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led的

595控制更加简单方便

网友F:
595应用的好例子

网友G:
有用定时器方式控制的程序图吗

网友H(2017-12-22):
请问要加入开关K1、K2让流水灯转换时间由1s变为0.5s应该怎么设计

网友I(2018-06-15):
感觉好难呐

网友J(2018-12-20):
有其他链接吗

网友K:
怎么没有见到仿真程序呢?

网友L(2019-09-16):
这个可以有,,支持 但是还不是很明确

网友M(2019-11-29):
不是级联方式的 有点坑了

网友N(2020-05-19):
楼主可以私吗,,,,想做个关于595的应用

网友O: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要用 595呢?
s51/s52单片机可以直接驱动led的

不用驱动芯片  只用单片机 你能驱动多少led

网友P(2023-01-25):
请问:要让某一个LED输出点亮怎么编程?比如只要第15个LED亮

网友Q:
引用 网友H:
请问要加入开关K1、K2让流水灯转换时间由1s变为0.5s应该怎么设计

设置一个变量代入延时函数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ms),按键按下就改变变量

网友R:
感觉74HC595浪费了
才用级联方式,两个就好.
比如:P20/A8-----595-1---11(SH_CP)
     P21/A9-----595-1---14(DS)
     P22/A10----595-1---12(ST_CP)

网友R:
16LED流水灯 74HC595驱动的 带仿真和程序(清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