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n ON1 is not modelled” “Pin ON2 is not modelled”

楼主(2016-09-08):
一个是在仿真一个741电路的时候,提示“Pin ON1 is not modelled”    “Pin ON2 is not modelled”,仿真可以运行就是在结束仿真的时候提示了这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使用Terminals Mode——POWER放置的电源的值是多少啊?可以设置吗?如果可以设置的话怎么设置。如果不能的话,默认值多少。
  拜托各位了,谢谢

网友A:
这个就是电源,而且你可以定义多个这样的不同电压的电源。
那个脚位提示应该是缺乏元件的建模,换一个同类的元件试试看。不影响使用的话,不管它也可以。

网友A:
可以设置,双击POwer图表,弹出Edit terminal lable,进行设置。不设置时,默认为+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