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无字库液晶测试程序和仿真都有(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楼主:
/***********************************************************************

           内容:无字库12864测试程序(纵向取模。字节倒序)

***********************************************************************/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Disp_On 0x3f         //显示命令
#define Disp_Off 0x3e        //关闭命令
#define Col_Add 0x40        //起始列地址
#define Page_Add 0xb8        //起始页地址
#define Start_Line 0xc0        //起始行地址

#define Lcd_Bus P0                 //MCU P0<---> LCM

sbit RS  = P2^0;                 //RS=1时为数据操作,RS=0时为命令操作
sbit RW  = P2^1;                 //RW=1时为读选通,RW=0时为写选通
sbit E          = P2^2;                 //E下降沿时,数据写入驱动器,E为高电平时,数据被读出
sbit Mcs = P2^3;                 //Master chip E,右半屏-CS2
sbit Scs = P2^4;                 //Slave chip E,左半屏-CS1
sbit RST = P2^5;                 //液晶模块复位控制管脚

char code ce[] =  {
                                                /*-- 文字: 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8, 0x31, 0x86, 0x60, 0x00, 0xFE, 0x02, 0xF2, 0x02, 0xFE, 0x00, 0xF8, 0x00, 0x00, 0xFF, 0x00,
                                                0x04, 0xFC, 0x03, 0x00, 0x80, 0x47, 0x30, 0x0F, 0x10, 0x67, 0x00, 0x07, 0x40, 0x80, 0x7F, 0x00
                              };
char code shi[] = {
                                                /*-- 文字: 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 0x42, 0xDC, 0x08, 0x00, 0x90, 0x90, 0x90, 0x90, 0x90, 0xFF, 0x10, 0x12, 0x1C, 0x10, 0x00,
                                                0x00, 0x00, 0x7F, 0x20, 0x10, 0x20, 0x20, 0x1F, 0x10, 0x10, 0x01, 0x06, 0x18, 0x20, 0x78, 0x00
                                  };
char code kai[] = {
                                                /*-- 文字: 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 0x42, 0x42, 0x42, 0x42, 0xFE, 0x42, 0x42, 0x42, 0x42, 0xFE, 0x42, 0x42, 0x42, 0x42, 0x00,
                                                0x00, 0x40, 0x20, 0x10, 0x0C, 0x03, 0x00, 0x00, 0x00, 0x00, 0x7F, 0x00, 0x00, 0x00, 0x00, 0x00
                                  };
char code shi3[]= {
                                                /*-- 文字: 始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 0x90, 0x70, 0x1F, 0x12, 0xF0, 0x00, 0x20, 0x70, 0x28, 0x27, 0x22, 0x28, 0x70, 0x20, 0x00,
                                                0x40, 0x21, 0x12, 0x0C, 0x06, 0x09, 0x30, 0x00, 0x7F, 0x21, 0x21, 0x21, 0x21, 0x7F, 0x00, 0x00
                                  };

char code wan[] = {
                                                /*-- 文字: 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 0x90, 0x8C, 0xA4, 0xA4, 0xA4, 0xA5, 0xA6, 0xA4, 0xA4, 0xA4, 0xA4, 0x94, 0x8C, 0x04, 0x00,
                                                0x00, 0x80, 0x40, 0x20, 0x18, 0x07, 0x00, 0x00, 0x00, 0x3F, 0x40, 0x40, 0x40, 0x70, 0x00, 0x00
                                  };
char code bi[] =  {
                                                /*-- 文字: 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 0x00, 0xFF, 0x88, 0x48, 0x28, 0x08, 0x80, 0x7F, 0x88, 0x88, 0x88, 0x84, 0x84, 0xE0, 0x00,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FF,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4, 0x00
                                  };

uchar code FirstPage[] =
                                        {
                                        /*--  调入了一幅图像:C:\Documents and Settings\Administrator\桌面\阜康电子.bmp  --*/
                                        /*--  宽度x高度=128x64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60,0xE0,0xE0,0x70,0x38,0x3D,0x3F,
                                        0x37,0x33,0x30,0xF8,0xF8,0x70,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0,0xF0,0xE0,0x60,0x20,0x30,0x30,0x31,0xF3,0xF7,
                                        0xFF,0x3E,0x38,0x18,0x98,0x18,0x18,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6,0xFE,0xFE,0xFC,0x00,
                                        0x00,0x00,0x00,0x80,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30,0x30,0x30,0x30,0x30,0x38,0x18,0x18,
                                        0x18,0xD8,0xFC,0xFC,0x7C,0x3C,0x18,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B3,0xB3,0x93,0x93,
                                        0x9B,0x9B,0xD9,0xD9,0xFD,0xF8,0x38,0x1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FF,0x3F,0x20,0x22,0x36,0x36,0x36,0xB6,0xFF,
                                        0xFF,0x9B,0x9B,0xFB,0xFF,0xBF,0x1F,0x18,0x18,0x18,0x18,0x18,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6,0x7E,0xFE,0xFE,0x06,0x46,0xC6,0xC6,0xFF,0xFF,0x6F,0x63,
                                        0x63,0x23,0x03,0xC3,0xFF,0xFF,0x3F,0x06,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C0,0xC0,0xC0,0xC0,0xC0,0xE0,0xE0,0x60,0x60,0x60,0x60,0x70,0x76,0xFE,
                                        0xFF,0xF1,0x30,0x30,0x38,0x38,0x38,0x38,0x18,0x18,0x38,0x38,0x38,0x10,0x00,0x00,
                                        0x00,0x00,0x30,0x70,0x70,0x30,0x30,0x30,0x30,0x30,0x37,0x33,0x19,0x19,0x1F,0xFF,
                                        0xFF,0x19,0x18,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1C,0x00,0x00,
                                        0x00,0x00,0x80,0xC0,0xF8,0x7F,0x1F,0x03,0x8C,0x9D,0xFB,0xC3,0x63,0x21,0x01,0xFF,
                                        0xFF,0x19,0x39,0x79,0xED,0xCF,0xC7,0x86,0x8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F,0x3F,0x18,0x18,0x18,0x18,0xFF,0xFF,0x8C,0x0C,
                                        0x0C,0x0C,0x0C,0x1F,0x0F,0x03,0x00,0x00,0x00,0xC0,0xF8,0xF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FF,0xFF,0x3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7F,
                                        0x7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C,0x06,0x03,0x01,0x00,0x01,0x03,0x07,0x07,0x03,0x01,0x02,0x06,0x0C,0x3E,0x3F,
                                        0x0F,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07,0x07,0x07,0x07,0x07,0x06,0x06,0x02,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3,0x07,0x0E,
                                        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E,0x0F,0x0F,0x07,0x07,0x02,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3,0x06,0x0E,0x3E,0x3F,
                                        0x1F,0x0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unsigned int i, j;
        for (i = 0;i < t;i++)
                for (j = 0;j < 10;j++)
                {
                        ;
                }
}

/*--------------------读忙碌子程序---------------------------*/
void Read_busy()
{
        P0 = 0x00;
        RS = 0;
        RW = 1;
        E = 1;
        while(P0&0x80);
        E = 0;
}
/*--------------------写命令到LCD----------------------------*/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mdcode)
{
        Read_busy();                        //每次读写都要判断是否忙碌
        RS = 0;
        RW = 0;

        Lcd_Bus = cmdcode;
        delay(0);
        E = 1;
        delay(0);
        E = 0;
}

/*-------------------写数据到LCD----------------------------*/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ispdata)
{
        Read_busy();                        //每次读写都要判断是否忙碌
        RS = 1;
        RW = 0;

        Lcd_Bus = Dispdata;
        delay(0);
        E = 1;
        delay(0);
        E = 0;
}

/*------------------显示边框-------------------------------*/
void frame()
{
        unsigned char i;
        Mcs = 0;                                                                                                 //两个屏幕
        Scs = 0;
/*********************************************************************/
        write_com(Page_Add + 0);                                                                  //上面横线
        write_com(Col_Add + 0);
        for (i = 0;i < 64;i++) write_data(0x01);
/*********************************************************************/
        write_com(Page_Add + 7);                                                                 //下面横线
        write_com(Col_Add + 0);
        for (i = 0;i < 64;i++) write_data(0x80);
/*********************************************************************/
        for (i = 0;i < 8;i++)
        {
                Mcs = 0;                                                                                           //右半屏
                Scs = 1;
                write_com(Page_Add + i);                                                         //共8页
                write_com(Col_Add + 63);                                                        //最后一列
                write_data(0xff);                                                                        //ff表示每页的8行全亮

                Mcs = 1;                                                                                          //左半屏与右半屏类似
                Scs = 0;
                write_com(Page_Add + i);
                write_com(Col_Add + 0);
                write_data(0xff);
        }
}

/*---------------------------清除内存--------------------------------*/
void Clr_Scr()
{

        unsigned char j, k;
        for (k=0;k<8;k++)
        {
                Mcs = 1;Scs = 0;delay(10);                                                  //左半屏清屏
                write_com(Page_Add + k);
                write_com(Col_Add + 0);
                for (j = 0;j < 64;j++) write_data(0x00);

                Mcs = 0;Scs = 1; delay(10);                                                  //右半屏清屏
                write_com(Page_Add + k);
                write_com(Col_Add + 0);
                for (j = 64;j < 128;j++) write_data(0x00);
        }
}

/*------------------显示12864图片---------------------------*/
void Disp_Img(unsigned char code *img)
{
        unsigned char j, k;
        for (k = 0;k < 8;k++)                                                                          //共8页
        {
                Mcs = 1;Scs = 0;delay(10);                                                        //左半屏数据
                write_com(Page_Add + k);
                write_com(Col_Add + 0);
                for (j = 0;j < 64;j++) write_data(img[k*128 + j]);        //每半块屏共64列

                Mcs = 0;Scs = 1; delay(10);                                                        //右半屏数据
                write_com(Page_Add + k);
                write_com(Col_Add + 0);
                for (j = 64;j < 128;j++) write_data(img[k*128 + j]);
        }
}

/*-------------------------显示横---------------------------*/
void Disp_H_Line()
{
        unsigned char i, j;
        Mcs = 0;
        Scs = 0;
        write_com(Disp_On);                                                                                //显示开

        write_com(Page_Add);                                                                        //页地址
        write_com(Start_Line);                                                                        //开始行
        write_com(Col_Add);                                                                                //列地址

        for (j = 0;j < 8;j++)                                                                        //共8页,所以循环8次
        {
                write_com(Page_Add + j);
                write_com(Col_Add + 0);                                                                //第一列开始
                write_com(Start_Line+0);                                                        //第一行开始
                for (i = 0;i < 64;i++)write_data(0x55);                                 //每半屏幕共64列
        }
}

/*------------------------显示列-----------------------------*/
void Disp_V_Line()
{
        unsigned char i, j;
        write_com(Disp_On);                                                                                   //显示开
        write_com(Page_Add);                                                                        //页地址
        write_com(Start_Line);                                                                        //列地址
        write_com(Col_Add);

        for (j = 0;j < 8;j++)                                                                        //共8页
        {
                write_com(Page_Add + j);
                write_com(Col_Add + 0);
                write_com(Start_Line + 0);
                for (i = 0;i < 32;i++)                                                                //64列,写两次,一列空白,一列实线,所以循环32次
                {
                        write_data(0x00);                                                                 //一列空
                        write_data(0xff);                                                                //一列实
                }
        }
}

/*---------------------指定位置显示汉字16*16-----------------------*/
void hz_disp16(unsigned char pag, unsigned char col, unsigned char code *hzk)
{
        unsigned char j = 0, i = 0;
        for (j = 0;j < 2;j++)                                                                          //一个汉字需要占用2页,1页8行,共16行
        {
                write_com(Page_Add + pag + j);
                write_com(Col_Add + col);
                for (i = 0;i < 16;i++)                                                                 //16列,所以会循环16次
                        write_data(hzk[16*j + i]);
        }
}

/*--------------------------初始化LCD屏-----------------------------*/
void init_lcd()
{
        Read_busy();                                                                                        //每次读写都要判断是否忙碌
        RST = 0;
        delay(100);
        RST = 1;
        delay(100);

        Mcs = 0;
        Scs = 0;

        delay(100);
        write_com(Disp_Off);                                                                         //关显示
        write_com(Page_Add + 0);
        write_com(Start_Line + 0);
        write_com(Col_Add + 0);
        write_com(Disp_On);                                                                                //开显示
}

/*------------------------------信息显示----------------------------*/
void Msg(int flg)
{
        Clr_Scr();                                                                                                //清屏
        frame();                                                                                                //显示边框
        if (flg == 0)
        {                                                                                                    //显示“测试开始”
                Mcs = 1;Scs = 0;
                hz_disp16(3, 32, ce);
                delay(2000);
                hz_disp16(3, 48, shi);
                delay(2000);
                Mcs = 0;Scs = 1;
                hz_disp16(3, 0, kai);
                delay(2000);
                hz_disp16(3, 16, shi3);
                delay(2000);
        }
        else if (flg == 1)
        {                                                                                                    //显示“测试完毕”
                Mcs = 1;Scs = 0;
                hz_disp16(3, 32, ce);
                hz_disp16(3, 48, shi);
                Mcs = 0;Scs = 1;
                hz_disp16(3, 0, wan);
                hz_disp16(3, 16, bi);
        }
}

/*-----------------------------主程序---------------------------------*/

main()
{
        while (1)
        {
                init_lcd();
                Disp_Img(FirstPage);
                delay(25000);
                Msg(0);
                delay(10000);
                Disp_H_Line();
                delay(10000);
                Disp_V_Line();
                delay(10000);
                Msg(1);
                delay(10000);
        }
}

网友A(2018-01-26):
我用了您的代码,但左半屏没有清零是??请教下怎么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B(2018-09-06):
为什么我取模之后的结果和你的不同啊,疑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