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水位控制系统仿真及源程序 带电机控制

楼主:
通过开关模拟传感器给单片机并显示出状态并控制电机转动采用lcd1602来显示.

下面是单片机水位控制系统的仿真原理图:

下面是源程序: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unsigned char code word1[]={"Water Control"};
unsigned char code word2[]={"State:"};//水位状态
unsigned char code word3[]={"M: ON"};//电机开
unsigned char code word4[]={"M:OFF"};//电机关
sbit RS=P2^0;
sbit RW=P2^1;
sbit EN=P2^2;
sbit BUSY=P0^7;
sbit LED=P2^7;
sbit sw1=P1^5;
sbit sw2=P1^4;
sbit sw3=P1^3;
sbit sw4=P1^2;
sbit sw5=P1^1;
sbit sw6=P1^0;
sbit shougong=P1^6;
sbit dianji=P1^7;

void delay()
{  uint i,j;
     for(i=0;i<10;i++)
           for(j=0;j<200;j++);

}
void start()
{
   P0=0Xff;
         do
         {
           RS=0;
                 RW=1;
                 EN=0;
                 EN=1;
         }
   while(BUSY==1);
          EN=0;

}
void w_dat(uchar dat)
{
   start();
          EN=0;
         P0=dat;
         RS=1;
         RW=0;
         EN=1;
         EN=0;
}
void w_cmd(uchar cmd)
{

   start();
         EN=0;
         P0=cmd;
         RS=0;
         RW=0;
         EN=1;
         EN=0;

}
void LCD1602()       //LCD初始化命令
{
   w_cmd(0x38);
         w_cmd(0x0f);
         w_cmd(0x06);
         w_cmd(0x01);
}
void w_string(uchar addr_start, uchar*p)       //送入字符串
{
        w_cmd(addr_start);
        while (*p != '\0')
        {
                w_dat(*p++);
        }
}
void main()
{ uchar i;
  LCD1602();
        w_string(0x82,word1);
        w_cmd(0x0c);
        w_string(0xc0,word2);

        while(1)
        {

                        if(sw6==0&&sw5==1&&sw4==1&&sw3==1&&sw2==1&&sw1==1)//当唯一的闭合一个传感器单元:水位6时发生
                        { i=0;
                                dianji=1;//关电机
                                        w_cmd(0xc7);
                           w_dat(0+'6');          //液晶屏显示6

                                w_string(0xca,word4);
                        }
                                //水位5
                        if(sw6==1&&sw5==0&&sw4==1&&sw3==1&&sw2==1&&sw1==1&&i==1)//当唯一的闭合一个传感器单元:水位5时发生
                        {
                        dianji=0;

                                w_cmd(0xc7);
                          w_dat(0+'5');             //液晶屏显示5
                                w_string(0xca,word3);
                        }
                        //水位4
                        if(sw6==1&&sw5==1&&sw4==0&&sw3==1&&sw2==1&&sw1==1&&i==1)//当唯一的闭合一个传感器单元:水位4时发生
                        { dianji=0;

                                w_cmd(0xc7);
                          w_dat(0+'4');
                                w_string(0xca,word3);
                        }
                        //水位3
                        if(sw6==1&&sw5==1&&sw4==1&&sw3==0&&sw2==1&&sw1==1&&i==1)//当唯一的闭合一个传感器单元:水位3时发生
                        { dianji=0;

                          w_cmd(0xc7);
                          w_dat(0+'3');
                                w_string(0xca,word3);
                        }
                        //水位2
              if(sw6==1&&sw5==1&&sw4==1&&sw3==1&&sw2==0&&sw1==1&&i==1)//当唯一的闭合一个传感器单元:水位2时发生
                        { dianji=0;

                                w_cmd(0xc7);
                          w_dat(0+'2');
                                w_string(0xca,word3);
                        }
                        //水位低
                        if(sw6==1&&sw5==1&&sw4==1&&sw3==1&&sw2==1&&sw1==0&&i==1)//当唯一的闭合一个传感器单元:水位1时发生
                        {
                                dianji=0;//开电机

                                w_cmd(0xc7);
                          w_dat(0+'1');
                                w_string(0xca,word3);
                        }
                        //手工上水
                    if(shougong==0)//当按手工上水按钮时发生
                        {

                             i=1;
                      dianji=0;//开电机

                                w_cmd(0xc7);//显示0表示手工上水已有反应
                                w_dat(0+'0');

                                w_string(0xca,word3);
                                delay();//开始
                        }

        }
}

网友A(2016-10-24):
为什么下载后没有仿真呢?

网友B(2017-03-12):
这个怎么测量水位

网友C(2020-06-18):
能不能解释下怎么运行的和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