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调频调幅、多种波形切换的信号发生器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2016-09-09):
这个信号发生器可以产生多种波形,可以调频、调幅,功能很强大.用按键切换波形.

仿真及源码下载:

信号发生器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R1  = P2^4;
sbit CS = P2^5;

#define DA0832 P1
sbit VPP=P3^4;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uchar c=0,tl,th,t;

bit wave_change=0,is_stop=0;

uint code T_WAVE_INIT_code[]={1,5,6,7,8,10,13,17,25,50,500,
526,556,588,625,667,714,769,833,909,1000,1111,1250,1429,1667,2000,2500,3333,5000};
uint code f_code[]={1,100,80,70,60,50,40,30,20,10,1,
950,900,850,800,750,700,650,600,550,500,450,400,350,300,250,200,150,100};

uchar code tosin[256]={0x80,0x83,0x86,0x89,0x8d,0x90,0x93,0x96,0x99,0x9c,0x9f,0xa2,0xa5,0xa8,0xab,0xae,0xb1,0xb4,0xb7,0xba,
0xbc,0xbf,0xc2,0xc5 ,0xc7,0xca,0xcc,0xcf,0xd1,0xd4,0xd6,0xd8,0xda,0xdd,0xdf,0xe1,0xe3,0xe5,0xe7,0xe9,0xea,0xec,0xee,0xef,
0xf1,0xf2,0xf4,0xf5 ,0xf6,0xf7,0xf8,0xf9,0xfa,0xfb,0xfc,0xfd,0xfd,0xfe,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0xff,
0xff,0xff,0xfe,0xfd ,0xfd,0xfc,0xfb,0xfa,0xf9,0xf8,0xf7,0xf6,0xf5,0xf4,0xf2,0xf1,0xef,0xee,0xec,0xea,0xe9,0xe7,0xe5,0xe3,
0xe1,0xde,0xdd,0xda ,0xd8,0xd6,0xd4,0xd1,0xcf,0xcc,0xca,0xc7,0xc5,0xc2,0xbf,0xbc,0xba,0xb7,0xb4,0xb1,0xae,0xab,0xa8,0xa5,
0xa2,0x9f,0x9c,0x99 ,0x96,0x93,0x90,0x8d,0x89,0x86,0x83,0x80,0x80,0x7c,0x79,0x76,0x72,0x6f,0x6c,0x69,0x66,0x63,0x60,0x5d,
0x5a,0x57,0x55,0x51 ,0x4e,0x4c,0x48,0x45,0x43,0x40,0x3d,0x3a,0x38,0x35,0x33,0x30,0x2e,0x2b,0x29,0x27,0x25,0x22,0x20,0x1e,
0x1c,0x1a,0x18,0x16 ,0x15,0x13,0x11,0x10,0x0e,0x0d,0x0b,0x0a,0x09,0x08,0x07,0x06,0x05,0x04,0x03,0x02,0x02,0x01,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1,0x02 ,0x02,0x03,0x04,0x05,0x06,0x07,0x08,0x09,0x0a,0x0b,0x0d,0x0e,
0x10,0x11,0x13,0x15 ,0x16,0x18,0x1a,0x1c,0x1e,0x20,0x22,0x25,0x27,0x29,0x2b,0x2e,0x30,0x33,0x35,0x38,0x3a,0x3d,0x40,0x43,
0x45,0x48,0x4c,0x4e ,0x51,0x55,0x57,0x5a,0x5d,0x60,0x63,0x66 ,0x69,0x6c,0x6f,0x72,0x76,0x79,0x7c,0x80};

char T_WAVE_INIT_code_num=28;
uint temp;
uint T_WAVE_INIT,H_count,T_count;

bit is_L_H=0;
uchar VPP_num=10,real_VPP_num=0xff;

uchar Display_Buffer[2][16] ={
                                 {"square  Vpp=5.0V"},
                                 {"010KHz step=50Hz"}
                                                     };

#include"1602.c"
//函数声明
void Refesh_Disp_Buffer();// 刷新显示缓冲

//--------------------------------------------------------------
// 主程序
//-----------------------------------------------------------------
void main()
{
        uchar VPP_num_temp;
        CS=0;
        WR1=0;

        T_WAVE_INIT=T_WAVE_INIT_code[T_WAVE_INIT_code_num];
        th=(65536-T_WAVE_INIT)/256;
        tl=(65536-T_WAVE_INIT)%256;
        temp=f_code[T_WAVE_INIT_code_num];
        TMOD=0X11;
        TH0=th;
        TL0=tl;
        ET0=1;
        TR0=0;

        TH1=th;
        TL1=tl;
        ET1=1;
        TR1=0;

        EX0=1;
        IT0=1;
        EX1=1;
        IT1=1;
        PX1=1;
        EA=1;

        Initialize_LCD1602();//液晶初始化函数
        LCD_Write_Command(0x80);
        LCD_Display(Display_Buffer[0]);
        LCD_Write_Command(0xC0);
        LCD_Display(Display_Buffer[1]);
        TR0=1;
        while(1)
        {

                Refesh_Disp_Buffer();
                if(VPP==0)
                {
                        DelayMS(5);
                        if(VPP==0)                         //调节并显示频率的幅度
                        {

                                VPP_num--;
                                if(VPP_num==0)VPP_num=10;
                                VPP_num_temp=VPP_num*5;

                                LCD_Write_Command(0x80+12);
                                Write_LCD_Data(VPP_num_temp/10+'0');
                                Write_LCD_Data('.');
                                Write_LCD_Data(VPP_num_temp%10+'0');

                                real_VPP_num=255.0/10*VPP_num;

                                while(!VPP);
                        }
                }
        }
}

//--------------------------------------------------------------------------
// 刷新显示缓冲
//-------------------------------------------------------------------------
void Refesh_Disp_Buffer()
{
        //temp;                //temp表示需显示的频率值
        Display_Buffer[1][0] = temp/100+'0';         //整数位   频率
        Display_Buffer[1][1] = temp/10%10+'0';         //整数位
        Display_Buffer[1][2] = temp%10+'0';         //两个小数位
        if(T_WAVE_INIT_code_num<11)                        //显示频率1K---100K                 T_WAVE_INIT:500-5
        {
                Display_Buffer[1][3] = 'K';

                LCD_Write_Command(0xC0+12);                         //显示步进值         高频
                Write_LCD_Data('1');
                Write_LCD_Data('0');
                Write_LCD_Data('K');
                Write_LCD_Data('H');
        }
        else
        {
                Display_Buffer[1][3]  = ' ';
                LCD_Write_Command(0xC0+12);                                          //显示步进值                   低频
                Write_LCD_Data('5');
                Write_LCD_Data('0');
                Write_LCD_Data('H');
                Write_LCD_Data('z');
        }

        LCD_Write_Command(0xC0);                                  //显示当前频率值
        Write_LCD_Data(Display_Buffer[1][0]);
        Write_LCD_Data(Display_Buffer[1][1]);
        Write_LCD_Data(Display_Buffer[1][2]);
        Write_LCD_Data(Display_Buffer[1][3]);

          if(wave_change==0)
        {
                LCD_Write_Command(0x80);
                Write_LCD_Data('s');
                Write_LCD_Data('q');
                Write_LCD_Data('u');
                Write_LCD_Data('a');
                Write_LCD_Data('r');
                Write_LCD_Data('e');
                Write_LCD_Data(' ');
           }
        else
        {
                LCD_Write_Command(0x80);
                Write_LCD_Data('s');
                Write_LCD_Data('i');
                Write_LCD_Data('n');
                Write_LCD_Data('w');
                Write_LCD_Data('a');
                Write_LCD_Data('v');
                Write_LCD_Data('e');
        }

        if(wave_change==1&&is_stop==1){TR1=1;is_stop=0;}
        if(wave_change==0&&is_stop==1){TR0=1;is_stop=0;}
}

//-------------------------------------------------

void INT0_int(void) interrupt 0 //中断服务程序          波形切换
{
        wave_change=!wave_change;
        if(wave_change)
        {
                 TR0=0;
                TR1=1;
           }
        else
        {
                   TR1=0;
                TR0=1;                          //输出方波形
        }
}
void INT1_int(void) interrupt 2 //按键中断服务程序          调频
{
        if(wave_change) {TR1=0;is_stop=1;}
        else {TR0=0;is_stop=1;}

        T_WAVE_INIT_code_num=T_WAVE_INIT_code_num-1;                                        //i增加,于是f减少
        if(T_WAVE_INIT_code_num==0)T_WAVE_INIT_code_num=28;

        T_WAVE_INIT=T_WAVE_INIT_code[T_WAVE_INIT_code_num];

        th=(65536-T_WAVE_INIT)/256;
        tl=(65536-T_WAVE_INIT)%256;

        temp=f_code[T_WAVE_INIT_code_num];
}
void time0_int(void) interrupt 1 //中断服务程序           输出方波形
{
        static bit d;

        TH0=th;
        TL0=tl;

        d=~d;
        if(d)
                DA0832=0x00;
        else
                DA0832=real_VPP_num;
}
void time1_int(void) interrupt 3 //中断服务程序           输出正弦波形
{
        static uchar b=0;
        TH0=th;
        TL0=tl;

        DA0832=tosin[b]/10*VPP_num; ; //正弦波
        b+=8;
}

网友A(2016-11-03):
下了,希望程序别再出错吧。。。。 找了几天 程序总有问题

网友B(2017-02-10):
正弦波形不能看

网友C:
你这个正弦波失真得有点严重啊。。。。看不出正弦波的样子了,一点弧度都没有

网友D(2017-05-11):
刚好需要信号发生器的研究,谢谢分享

网友E(2017-06-26):
如果使用矩阵键盘的话会更好一些

网友E:
幅度可调范围是多少?

网友E:
只能实现方波和正弦波,而且波形太不理想了

网友F(2021-04-28):
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