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1302与1602LCD设计的可调式电子日历与时钟 屏幕不显示字符 求指导

楼主(2016-09-09):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SDA=P1^0;                    //1302的IO口
sbit CLK=P1^1;                   //1302的时钟线
sbit RST=P1^2;                   //1302的复位线
sbit RS=P2^0;                   //1602寄存器选择
sbit RW=P2^1;                   //1602读写控制
sbit E=P2^2;                        //1602的启动
sbit K1=P3^4;                        //调时选择
sbit K2=P3^5;                         //加
sbit K3=P3^6;                          //减
sbit K4=P3^7;                          //确定
uchar tcount=0;
uchar monthsdays[]={0,31,0,31,30,31,30,31,31,30,31,30,31};
uchar*week[]={"SUN","MON","TUS","WEN","THU","FRI","SAT"};
uchar LCD_buffer1[]={"DATE 00-00-00   "};
uchar LCD_buffer2[]={"TIME 00-00-00   "};
uchar datetime[7];
char adjust_index=-1;
uchar change_flag[]="-MHDM-Y";
void delay(uint z);
void set_ds1302();
void gettime();
uchar read_date(uchar addr);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uchar read1602state();
void busy_wait();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
void write_com(uchar cmd);
void init_lcd1602();
void set_weizhi(uchar p);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p,uchar*s);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a);
uchar runnian(uint y);
void refresh_week_day();
void datetime_adjust(char x);
/////////主程序
void main()
{
init_lcd1602();
IE=0x83;
IP=0x01;
IT0=1;
TMOD=0X01;
TH0=5000/256;
TL0=5000%256;
TR0=1;
while(1)
{
if(adjust_index==-1)
gettime();
}
}

/////////////////延时
void delay(uint z)
{
uchar i;
while(z--)
for(i=0;i<120;i++);
}
////////////设置时间
void set_ds1302()
{
uchar i;
write_ds1302(0x8e,0x00);
for(i=1;i<7;i++)
{
write_ds1302(0x80+2*i,(datetime[i]/10<<4)|(datetime[i]%10));
}
write_ds1302(0x8e,0x80);
}
/////////////读取当前日期时间
void gettime()
{
uchar i;
for(i=0;i<7;i++)
{
datetime[i]=read_date(0x81+2*i);
}
}
/////////////从1302指定位置读数

uchar read_date(uchar addr)
{
uchar dat;
RST=0;
CLK=0;
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dat=get_a_byte_from_ds1302();
CLK=1;
RST=0;
return dat;
}
//////////////向1302某地址写数据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r,uchar dat)
{
CLK=0;
RST=1;
write_a_byte_to_ds1302(addr);
write_a_byte_to_ds1302(dat);
CLK=0;
RST=0;
}
/////////////向1302写入一个字节
void write_a_byte_to_ds1302(uchar x)
{
uchar i;
for(i=0;i<8;i++)
{
SDA=x&0X01;
CLK=1;
CLK=0;
x>>=1;
}
}
/////////从1302中读取一个字节
uchar get_a_byte_from_ds1302()
{
uchar i,b=0x00;
for(i=0;i<8;i++)
{
b=_crol_((uchar)SDA,i);
CLK=1;
CLK=0;
}
return b/16*10+b%16;
}

/////////读1602状态
uchar read1602state()
{
uchar state;
RS=0;
RW=1;
E=1;
delay(1);
state=P0;
E=0;
delay(1);
return state;
}
//1602忙等待

void busy_wait()
{
while((read1602state()&0x80)==0x80);
delay(5);
}
  //向1602写数据
  void write_date(uchar dat)
  {
  busy_wait();
  RS=1;
  RW=0;
  E=0;
  P0=dat;
  E=1;
  delay(1);
  E=0;
  }
  //////向1602写指令

  void write_com(uchar cmd)
  {
  busy_wait();
  RS=0;
  RW=0;
  E=0;
  P0=cmd;
  delay(1);
  E=0;
  }
  ///1602初始化

  void init_lcd1602()
  {
  write_com(0x38);
  delay(1);
  write_com(0x01);
  delay(1);
  write_com(0x06);
  delay(1);
  write_com(0x0c);
  delay(1);
  }
  //设置1602显示位置
  void set_weizhi(uchar p)
  {
  write_com(p|0x80);
  }
  void display_string(uchar p,uchar*s)
  {
  uchar i;
  set_weizhi(p);
  for(i=0;i<16;i++)
  {
  write_date(s[i]);
  delay(1);
  }
  }
  //日期 时间值转化为数字字符

  void format_datetime(uchar d,uchar*a)
  {
  a[0]=d/10+'0';
  a[1]=d%10+'0';
  }
  ///判断闰年
  uchar runnian(uint y)
  {
  return(y%4==0&&y%100!=0||(y%400==0));
  }
  ///////求2000 1.1开始任何一天是星期几
  //////////求总天数后 再求星期几

  void refresh_week_day()
  {
  uint i,d,w=5;
  for(i=2000;i<2000+datetime[6];i++)
  {
  d=runnian(i)?366:365;
  w=(w+d)%7;
  }
  d=0;
  for(i=1;i<datetime[4];i++)
  d+=monthsdays[i];
  d+=datetime[3];
  datetime[5]=(w+d)%7+1;
  }
  ///调整处理
  void EX_INT0() interrupt 0
  {
  if(K1==0)
  {
  while(K1==0);
  if(adjust_index==-1||adjust_index==1)
  adjust_index=7;
  adjust_index--;
  if(adjust_index==5)adjust_index=4;
  LCD_buffer2[13]='[';
  LCD_buffer2[14]=change_flag[adjust_index];
  LCD_buffer2[15]=']';
  }
  else
  if(K2==0)
  {
  while(K2==0);
  datetime_adjust(1);
  }
  else
  if(K3==0)
  {
  while(K3==0);
  datetime_adjust(-1);
  }
  else
  if(K4==0)
  {
  while(K4==0);
  set_ds1302();
  LCD_buffer2[13]=' ';
  LCD_buffer2[14]=' ';
  LCD_buffer2[15]=' ';
  adjust_index=-1;
  }
  }

//分时日月年 加减

void datetime_adjust(char x)
{
switch(adjust_index)
{
case 6:
if(x==1&&datetime[6]<99)datetime[6]++;
if(x==-1&&datetime[6]>0)datetime[6]--;
monthsdays[2]=runnian(2000+datetime[6]?29:28);
if(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refresh_week_day();
break;
case 4:
if(x==1&&datetime[4]<12)
datetime[4]++;
if(x==-1&&datetime[4]>1)
datetime[4]--;
monthsdays[2]=runnian(2000+datetime[6])?29:28;
if(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refresh_week_day();
break;
case 3:
monthsdays[2]=runnian(2000+datetime[6])?29:28;
  if(x==1&&datetime[3]<monthsdays[datetime[4]])
  datetime[3]++;
  if(x==-1&&datetime[3]>0)
  datetime[3]--;
  refresh_week_day();
  break;
  case 2:
  if(x==1&&datetime[2]<23)
  datetime[2]++;
  if(x==-1&&datetime[2]>0)
   datetime[2]--;
   break;
   case 1:
  if(x==1&&datetime[1]<59)
   datetime[1]++;
  if(x==-1&&datetime[1]>0)
   datetime[1]--;
   break;
   }
   }

   void T0_INT() interrupt 1
   {
   TH0=5000/256;
   TL0=5000%256;
   if(++tcount!=2)return;
   tcount=0;
   format_datetime(datetime[6],LCD_buffer1+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4],LCD_buffer1+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3],LCD_buffer1+11);
   strcpy(LCD_buffer1+13,week[datetime[5]-1]);
   format_datetime(datetime[2],LCD_buffer2+5);
   format_datetime(datetime[1],LCD_buffer2+8);
   format_datetime(datetime[0],LCD_buffer2+11);
   display_string(0x00,LCD_buffer1);
   display_string(0x40,LCD_buffer2);
   }

程序无法编译,仿真也不显示字符怎么办?如何找错误,求大神帮助
下载:

网友A(2016-12-27):
LCD感觉像一个摆设啊

网友B(2017-03-02):
为什么仿真不成功

网友C(2018-01-05):
为什么LCD1602不显示出时间啊?

网友D:
程序可以参考,但有些问题

网友E(2019-06-29):
显示器显示不出来?

网友F(2020-06-02):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显示不出来?

有修改好的程序和Proteus文件么

网友G(2026-01-09):
#include<reg51.h>
#include<string.h>
#include<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LCD1602.H"

uchar code mychar[8][8]={
        0x08,0x0F,0x12,0x0F,0x0A,0x1F,0x02,0x02,        //年        0x00
        0x0F,0x09,0x0F,0x09,0x0F,0x09,0x13,0x00,        //月        0x01
        0x1F,0x11,0x11,0x1F,0x11,0x11,0x1F,0x00,        //日        0x02
        0x10,0x06,0x09,0x08,0x08,0x08,0x09,0x06,        // ℃                0x03
...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int i)
//{
//  while(--i);  //自减 当i为1时,跳出循环
//}

/****************侧忙函数************************/
bit  ReadStatusLCD()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 = 1;
  delay(50);
        result = (bit)(LCD_Data&0x80);  //当LCD_DATA&0x80不为0时result=1,否则result=0
        LCD_E = 0;
        return result;
}

/****************LCD1602写指令函数************************/
/*
/*写指令数据到LCD
/*RS=L,RW=L,E=高脉冲,D0-D7=指令码。
/*
/*********************************************************/
void WriteCommandLCM(uchar WDLCD)
{
        while(ReadStatusLCD());
  LCD_RS = 0; //表示向LCM写入指令
  LCD_RW = 0; //表示向LCM写入指令
  /****在高脉冲下命令输入*****/
  LCD_E = 0;
        delay(50);
  LCD_Data = WDLCD; //指令代码
  delay(50);;
  LCD_E = 1;
  delay(50);
  LCD_E = 0;
}

/****************LCD1602写数据函数************************/
/*
/*写显示数据到LCD
/*RS=H,RW=L,E=高脉冲,D0-D7=数据。
/*
/*******************************************************************/
void WriteDataLCM(uchar WDLCD)
{
        while(ReadStatusLCD());
        LCD_RS = 1;//写数据使能
  LCD_RW = 0;
  /****在高脉冲下数据输入*****/
  LCD_E = 0;
  LCD_Data = WDLCD;  //数据内容
  delay(50);
  LCD_E = 1;
  delay(50);
  LCD_E = 0;
}

/****************CGRAM区写入自定义的字符************************/
void WriteCGRAM(void)
{
        uchar x,y;
        WriteCommandLCM(0x40);
        for(y = 0; y < 8; y++)
        {
  for(x = 0; x < 8; x++)
        {
          WriteDataLCM(mychar[y][x]);   //写入自定义汉字字模,作为临时字库。掉电会清除。
        }
        }
}

extern uchar code time0[];       //显示日期字符串
extern uchar code time1[];       //显示时间字符串
/****************初始化LCD1602函数************************/
void LCMInit(void)
{
  uchar i;
        P2&=~0x10;
        delay(50);
  WriteCommandLCM(0x38);//显示模式设置
  delay(50);
  WriteCommandLCM(0x38);
  delay(50);
  WriteCommandLCM(0x38);
  WriteCommandLCM(0x08);//显示关闭
  delay(50);
  WriteCommandLCM(0x01);//清除DDRAM的所有单元,光标被移动到屏幕左上角,也就是清除屏幕内容
  WriteCommandLCM(0x06);//光标移动设置整屏不移动
  WriteCommandLCM(0x0c);//屏幕开、光标不闪(0)不显示(0)
  delay(50);
  WriteCommandLCM(0x80);   //指定第一行
  for(i = 0;i < 16;i++)
  {
    WriteDataLCM(time0[i]);   //显示字符 日期
                delay(5);
                switch(i)
                {
                  case 4 : WriteDataLCM(0x00);break;   //显示自定义汉字 年
                        case 6 : WriteDataLCM(0x01);break;   //显示自定义汉字 月
                        case 8 : WriteDataLCM(0x02);break;   //显示自定义汉字 日
                }
  }
  WriteCommandLCM(0x80+0x40);  //指定第二行
  for(i = 0;i < 12;i++)
  {
    WriteDataLCM(time1[i]);    //显示字符 时间
    delay(5);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