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模拟LCD12864 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学习MCU编程作品

楼主:
今天写了一个关于12864类似于的程序,现在贴出来大家共同学习!
   上次在论坛里也看过类似的一个程序,他没有用上E2PROm,这一次我用上了!也是一个山寨的作品吧,哈哈!
   程序里实现了修改密码、取、存、和查询的功能。在仿真上,出现一些小问题,文中有提过,现在就不多说了。程序虽然不是很好,不过也适合我们初学者学习学者,哈哈!!

仿真及程序下载: 仿真程序

问题解决:
问:楼主出来解释下,为什么我存进去的退了之后就没了呢,坑爹啊
答:都说了如果你每次够编译了第一句,I2C 就初始化一次,你肯定会把初始为0,如果你想保存,你摆第一句注释了再 编译。效果肯定不一样!还有一点,我不保证我的程序是完全正确的,我贴文出来是给大家一个共同学习的平台!大家都是一个求学习的同伴,说话语气客气点,我刚刚发现程序有问题,我改正后会再重复,请各位朋友注意更新!  哈哈,写这个程序时是一天写好,写好了就想和大家分享,所以有错漏,希望大家见谅见谅

单片机模拟源程序如下:
/*****************************************************************************************************
*          作者:Ken                                   *
*        日期:2012,8,19                           *
*   功能:                                                 *
*   注意:1.由于是软件仿真的原因,每次仿真时只有卡1在断电后完全正确,其他卡断电后可能会在输入密码时          *
*                   出现密码错误。           *
*                  2.刚开始我想实现利用定时器实现操作倒计时,但多次试验后都没有正常工作,希望有兴趣的朋友试试  *
*                  3.其实还有很多的功能可以实现,例如在取时任意取,操作倒计时等,大家有机会可以做做,          *
*                          大家共同进步。
*                             *
*                       *
******************************************************************************************************/
#include<main.h>
#include<i2c.h>
#include<12864.h>
#include<font.h>
#include<key.h>
#include<ffont.h>

sbit key_leave=P2^7;                //退出键
sbit beep=P1^7;

uchar buf[PASSWORD_NUM];                //密码暂存器

typedef struct
{
        uchar codes[PASSWORD_NUM];         //密码1
         uint money;
}PASSWORD ;

uchar ka_flag=0;           //判断卡号
bit password_flag=0;
uchar deal_flag=0;          //卡相关操作
bit new_password_flag=0;   //新密码正确性标志位
bit qukuan_flag=0;                     //存标志

PASSWORD password1,password2,password3,password4;                //定义结构体变量

void soft_reset(void)
{
   ((void (code *) (void)) 0x0000) ();

}

/***
*******延时1Ms函数
***/
void delay(uint x)
{
        uint m,n;
        for(m=x;m>0;m--)
        for(n=110;n>0;n--);
}

/***
*******蜂鸣器函数
****/
void buzzer()
{
        beep=0;
        delay(100);
        beep=1;
}

/***
******密码对比函数
*****返回值:1 密码错误
         返回值:0 密码正确
***/
bit password_check(uchar *buf1,uchar *buf2)
{
        uchar i;
        for(i=0;i<PASSWORD_NUM;i++)
        {
                if( buf1[i] != buf2[i] )
                {
                        return 1;
                }
        }
        return 0;
}

/*****
*******显示函数
*****/
void display(uint MONey)
{
        uchar date[5];
        lcd_hanzi_str(1,1,nideyue,5);
        date[0]=MONey/10000%10;
        date[1]=MONey/1000%10;
        date[2]=MONey/100%10;
        date[3]=MONey/10%10;
        date[4]=MONey%10;
        lcd_ch(2,4,num+16*date[0]);
        lcd_ch(2,5,num+16*date[1]);
        lcd_ch(2,6,num+16*date[2]);
        lcd_ch(2,7,num+16*date[3]);
        lcd_ch(2,8,num+16*date[4]);
        lcd_hanzi(2,5,yuan);
        lcd_hanzi_str(3,2,anjinhaotuichu,7);
        while( key_leave==1);

        buzzer();

}

/***
******密码输入函数
***/
void password_input(uchar *date )
{
        uchar count;
        char key_val;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0,0,qingshurumima,7);
        lcd_ch_str(2,4,hengxian,6);
        lcd_hanzi_str(3,3,anjinhaoqueren,5);
        count=0;
        while( count<PASSWORD_NUM )
        {
                key_val=key();
                if(key_val == -1)
                        continue;

                else if( (key_val>=0)&&(key_val<=9) )
                {
                        buzzer();
                        date[count]=key_val;
                        lcd_ch(2,4+count,xinghao);
                        count++;
                }
        }
        while( key() != KEY_ENTER);
        buzzer();
}

/***
******存函数
******说明:user:用户名
***/
void Cunkuan(uchar user )
{
        ulong ac=0;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2,0,qingxuanzequchejine,8);
        delay(1000);
        lcd_clear_scr();
        lcd_ch_str(0,0,yibai,3);
        lcd_ch_str(0,13,erbai,3);
        lcd_ch_str(3,0,yiqian,4);
        lcd_ch_str(3,13,wubai,3);
        while( (k5!=0)&&(k6!=0)&&(k7!=0)&&(k8!=0) );
        buzzer();
        while(1)
        {
                if(k5==0)
                {
                        delay(2);
                        if(k5==0)
                        {
                                while(!k5);
                                ac+=200;
                        }
                }
                if(k6==0)
                {
                        delay(2);
                        if(k6==0)
                        {
                                while(!k6);
                                ac+=500;
                        }
                }
                if(k7==0)
                {
                        delay(2);
                        if(k7==0)
                        {
                                while(!k7);
                                ac+=1000;
                        }
                }
                if(k8==0)
                {
                        delay(2);
                        if(k8==0)
                        {
                                while(!k8);
                                ac+=100;
                        }
                }
                //存出来
                switch(user)
                {
                        case 1:
                                I2C_read_buf(PASSWORD_ADD,(uchar*)&password1,sizeof(PASSWORD));                 //卡1
                                ac=ac+password1.money;
                                password1.money=ac;
                                if(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uchar *)&password1,sizeof(PASSWORD)) )
                                        qukuan_flag=1;                //取成功
                                else
                                        qukuan_flag=0;
                                ac=0;
                                break;
                        case 2:
                                I2C_read_buf(PASSWORD_ADD1,(uchar*)&password2,sizeof(PASSWORD));                 //卡1
                                ac=ac+password2.money;
                                password2.money=ac;
                                if(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1,(uchar *)&password2,sizeof(PASSWORD)) )
                                        qukuan_flag=1;                //取成功
                                else
                                        qukuan_flag=0;
                                ac=0;
                                break;
                        case 3:
                                I2C_read_buf(PASSWORD_ADD2,(uchar*)&password3,sizeof(PASSWORD));                 //卡1
                                ac=ac+password3.money;
                                password3.money=ac;
                                if(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2,(uchar *)&password3,sizeof(PASSWORD)) )
                                        qukuan_flag=1;                //取成功
                                else
                                        qukuan_flag=0;
                                ac=0;
                                break;
                        case 4:
                                I2C_read_buf(PASSWORD_ADD3,(uchar*)&password4,sizeof(PASSWORD));                 //卡1
                                ac=ac+password4.money;
                                password4.money=ac;
                                if(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3,(uchar *)&password4,sizeof(PASSWORD)) )
                                        qukuan_flag=1;                //取成功
                                else
                                        qukuan_flag=0;
                                ac=0;
                                break;

                }
                lcd_clear_scr();
                if(qukuan_flag==1)
                {
                        lcd_hanzi_str(1,1,caozuochenggong,5);
                        lcd_hanzi_str(2,1,anjinhaotuichu,7);
                }
                else
                {
                        lcd_hanzi_str(1,1,caozuoshibai,5);
                        lcd_hanzi_str(2,1,anjinhaotuichu,7);
                }
                while(key_leave!=0);
                        buzzer();
                break;

        }
}

/***
******取函数
******说明:user:用户名
***/
void Qukuan(uchar user )
{
        int ac=0;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2,0,qukuanjine,8);
        delay(1000);
        lcd_clear_scr();
        lcd_ch_str(0,0,yibai,3);
        lcd_ch_str(0,13,erbai,3);
        lcd_ch_str(3,0,yiqian,4);
        lcd_ch_str(3,13,wubai,3);
        while( (k5!=0)&&(k6!=0)&&(k7!=0)&&(k8!=0) );
        buzzer();
        while(1)
        {
                if(k5==0)
                {
                        delay(2);
                        if(k5==0)
                        {
                                while(!k5);
                                ac=ac-200;
                        }
                }
                if(k6==0)
                {
                        delay(2);
                        if(k6==0)
                        {
                                while(!k6);
                                ac=ac-500;
                        }
                }
                if(k7==0)
                {
                        delay(2);
                        if(k7==0)
                        {
                                while(!k7);
                                ac=ac-1000;
                        }
                }
                if(k8==0)
                {
                        delay(2);
                        if(k8==0)
                        {
                                while(!k8);
                                ac=ac-100;
                        }
                }
                ac=-ac;
                //存出来
                switch(user)
                {
                        case 1:
                                I2C_read_buf(PASSWORD_ADD,(uchar*)&password1,sizeof(PASSWORD));                 //卡1
                                ac=password1.money-ac;
                                //        余量不足100,禁止操作
                                if(ac<100)
                                {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1,1,yuebuzu,6);
                                        lcd_hanzi_str(1,2,jinzhicaozuo,5);
                                        break;
                                }
                                password1.money=ac;
                                if(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uchar *)&password1,sizeof(PASSWORD)) )
                                        qukuan_flag=1;                //取成功
                                else
                                        qukuan_flag=0;

                                ac=0;
                                break;
                        case 2:
                                I2C_read_buf(PASSWORD_ADD1,(uchar*)&password2,sizeof(PASSWORD));                 //卡1
                                ac=password2.money-ac;
                                //        余量不足100,禁止操作
                                if(ac<100)
                                {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1,1,yuebuzu,6);
                                        lcd_hanzi_str(1,2,jinzhicaozuo,5);
                                        break;
                                }
                                password2.money=ac;
                                if(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1,(uchar *)&password2,sizeof(PASSWORD)) )
                                        qukuan_flag=1;                //取成功
                                else
                                        qukuan_flag=0;
                                ac=0;
                                break;
                        case 3:
                                I2C_read_buf(PASSWORD_ADD2,(uchar*)&password3,sizeof(PASSWORD));                 //卡1
                                ac=password3.money-ac;
                                //        余量不足100,禁止操作
                                if(ac<100)
                                {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1,1,yuebuzu,6);
                                        lcd_hanzi_str(1,2,jinzhicaozuo,5);
                                        break;
                                }
                                password3.money=ac;
                                if(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2,(uchar *)&password3,sizeof(PASSWORD)) )
                                        qukuan_flag=1;                //取成功
                                else
                                        qukuan_flag=0;
                                ac=0;
                                break;
                        case 4:
                                I2C_read_buf(PASSWORD_ADD3,(uchar*)&password4,sizeof(PASSWORD));                 //卡1
                                ac=password4.money-ac;
                                //        余量不足100,禁止操作
                                if(ac<100)
                                {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1,1,yuebuzu,6);
                                        lcd_hanzi_str(1,2,jinzhicaozuo,5);
                                        break;
                                }
                                password4.money=ac;
                                if(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3,(uchar *)&password4,sizeof(PASSWORD)) )
                                        qukuan_flag=1;                //取成功
                                else
                                        qukuan_flag=0;
                                ac=0;
                                break;

                }
                lcd_clear_scr();
                if(qukuan_flag==1)                         //操作成功!
                {
                        lcd_hanzi_str(1,1,caozuochenggong,5);
                        lcd_hanzi_str(2,1,anjinhaotuichu,8);
                }
                else
                {
                        lcd_hanzi_str(1,1,caozuoshibai,5);
                        lcd_hanzi_str(2,1,anjinhaotuichu,7);
                }
                while(key_leave!=0);
                buzzer();
                break;
        }
}
/***
******重设密码的地址和
***/
void set_eeprom_init()
{
        uchar ad=0;
        for(ad=0;ad<6;ad++)
        {
                password4.codes[ad]=buf[ad];
        }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3,(uchar *)&password4,sizeof(PASSWORD));

        for(ad=0;ad<6;ad++)
        {
                password1.codes[ad]=buf[ad];
        }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uchar *)&password1,sizeof(PASSWORD));
        for(ad=0;ad<6;ad++)
        {
                password2.codes[ad]=buf[ad];
        }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1,(uchar *)&password2,sizeof(PASSWORD));
        for(ad=0;ad<6;ad++)
        {
                password3.codes[ad]=buf[ad];
        }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2,(uchar *)&password3,sizeof(PASSWORD));
}

/***
******重设密码函数
******说明:user:用户名
***/
void input_new_password(uchar user)
{
                while(1)
                {
                        //第一次输入密码
                        password_input(buf);
                        delay(50);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2,1,set_again,6);
                        delay(1000);
                        lcd_clear_scr();
                        //第二次输入密码
                        switch(user)
                        {
                                case 1:
                                           password_input(password1.codes);                                   //第二次输入密码
                                           if( !(password_check(buf,password1.codes) )        )          //判断密码正确性
                                           {
                                                           if(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uchar *)&password1,sizeof(PASSWORD)) )           //判断写入I2C信息是否成功
                                                        {
                                                                   new_password_flag=1;   //重设密码成功
                                                        }
                                                        else
                                                           new_password_flag=0;          //重设密码失败
                                           }
                                           else
                                                   // 设置密码不成功
                                                   new_password_flag=0;
                                           break;
                                case 2:
                                           password_input(password2.codes);                                   //第二次输入密码
                                           if( !(password_check(buf,password2.codes) )        )          //密码正确
                                           {
                                                           if(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1,(uchar *)&password2,sizeof(PASSWORD)) )           //判断写入I2C信息是否成功
                                                        {
                                                                   new_password_flag=1;
                                                        }
                                                        else
                                                           new_password_flag=0;
                                           }
                                           else
                                                   // 设置密码不成功
                                                   new_password_flag=0;
                                                break;
                                case 3:
                                           password_input(password3.codes);                                   //第二次输入密码
                                           if( !(password_check(buf,password3.codes) )        )          //密码正确
                                           {
                                                           if(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2,(uchar *)&password3,sizeof(PASSWORD)) )//判断写入I2C信息是否成功
                                                        {
                                                                   new_password_flag=1;
                                                        }
                                                        else
                                                           new_password_flag=0;
                                           }
                                           else
                                                   // 设置密码不成功
                                                   new_password_flag=0;
                                                break;
                                case 4:
                                           password_input(password4.codes);                                   //第二次输入密码
                                           if( !(password_check(buf,password4.codes) )        )          //密码正确
                                           {
                                                           if(        !I2C_write_buf(PASSWORD_ADD3,(uchar *)&password4,sizeof(PASSWORD)) )           //判断写入I2C信息是否成功
                                                        {
                                                                   new_password_flag=1;
                                                        }
                                                        else
                                                           new_password_flag=0;
                                           }
                                           else
                                                   // 设置密码不成功
                                                   new_password_flag=0;
                                           break;
                        }
                        //两次输入密码正确处理
                        if(new_password_flag==1)
                        {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2,1,set_success,8);                //设置密码成功!
                                delay(1000);
                                break;
                        }

                        //两次输入密码不一样处理
                        else
                        {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2,1,set_fail,7);                           //显示密码错误
                        }
                 }
}

/****
********  密码处理函数
******* 说明:user为用户名
*****/

void password_deal(uchar user)
{
        ulong T_money;
        while(1)
        {
                //  1.读入密码,做成判断
                switch(user)
                {
                        case 1:
                                I2C_read_buf(PASSWORD_ADD,(uchar*)&password1,sizeof(PASSWORD));                 //卡1
                                T_money=password1.money;
                                if(password_check(buf,password1.codes))
                                        password_flag=0;                                        //密码错误
                                else
                                        password_flag=1;                                        //密码正确
                                 break;
                        case 2:
                                I2C_read_buf(PASSWORD_ADD1,(uchar*)&password2,sizeof(PASSWORD));                   //卡2
                                T_money=password2.money;
                                if(password_check(buf,password2.codes))
                                        password_flag=0;                                        //密码错误
                                else
                                        password_flag=1;                                        //密码正确
                                break;
                        case 3:
                                I2C_read_buf(PASSWORD_ADD2,(uchar*)&password3,sizeof(PASSWORD));                  //卡3
                                T_money=password3.money;
                                if(password_check(buf,password3.codes))
                                        password_flag=0;                                        //密码错误
                                else
                                        password_flag=1;                                        //密码正确
                                break;
                        case 4:
                                I2C_read_buf(PASSWORD_ADD3,(uchar*)&password4,sizeof(PASSWORD));                  //卡4
                                T_money=password4.money;
                                if(password_check(buf,password4.codes))
                                        password_flag=0;                                        //密码错误
                                else
                                        password_flag=1;                                        //密码正确
                                break;
                        default:        break;
                }
                if(password_flag==0)                                                   //密码错误跳出while
                {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2,2,mimacuowu,4);                           //显示密码错误
                        delay(1500);
                        break;
                }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0,0,cunkuan,2);                           //显示
                lcd_hanzi_str(0,4,chaxunyue,4);
            lcd_hanzi_str(3,0,qukuan,2);
                lcd_hanzi_str(3,4,xiugaimima,4);

                //   根据按键选择操作的种类
                while( (k5==1)&&(k6==1)&&(k7==1)&&(k8==1) )
                {
                        if(key_leave==0)
                        {
                                buzzer();
                                soft_reset();
                        }
                }

                buzzer();
                while(1)
                {
                        if(key_leave==0)
                        {
                                delay(2);
                                if(key_leave==0)
                                {
                                        while(!key_leave);
                                        break;
                                }
                        }
                        if(k5==0)
                        {
                                delay(2);
                                if(k5==0)
                                {
                                        while(!k5);
                                        deal_flag=1;                 //查询余量
                                }
                        }
                        if(k6==0)
                        {
                                delay(2);
                                if(k6==0)
                                {
                                        while(!k6);
                                        deal_flag=2;                 //修改密码
                                }
                        }
                        if(k7==0)
                        {
                                delay(2);
                                if(k7==0)
                                {
                                        while(!k7);
                                        deal_flag=3;                 //取
                                }
                        }
                        if(k8==0)
                        {
                                delay(2);
                                if(k8==0)
                                {
                                        while(!k8);
                                        deal_flag=4;                 //存
                                }
                        }
                        lcd_clear_scr();
                        /**************具体用户具体操作******************/

                        switch(user)                 //判断用户
                        {
                                case 1:                        //卡1
                                {
                                        if(deal_flag==1)                        //查询余量
                                        {
                                                display(T_money);
                                        }
                                        if(deal_flag==2)                        //修改密码
                                        {
                                                input_new_password(1) ;
                                        }
                                        if(deal_flag==3)                        //取
                                        {
                                                Qukuan(1);
                                        }
                                        if(deal_flag==4)                        //存
                                        {
                                                Cunkuan(1 );
                                        }

                                }
                                break;
                                case 2:                        //卡2
                                {
                                        if(deal_flag==1)                        //查询余量
                                        {
                                                display(T_money);
                                        }
                                        if(deal_flag==2)                        //修改密码
                                        {
                                                input_new_password(2) ;
                                        }
                                        if(deal_flag==3)                        //取
                                        {
                                                Qukuan(2);
                                        }
                                        if(deal_flag==4)                        //存
                                        {
                                                Cunkuan(2 );
                                        }

                                }
                                break;
                                case 3:                        //卡2
                                {
                                        if(deal_flag==1)                        //查询余量
                                        {
                                                display(T_money);
                                        }
                                        if(deal_flag==2)                        //修改密码
                                        {
                                                input_new_password(3) ;
                                        }
                                        if(deal_flag==3)                        //取
                                        {
                                                Qukuan(3);
                                        }
                                        if(deal_flag==4)                        //存
                                        {
                                                Cunkuan(3);
                                        }

                                }
                                break;
                                case 4:                        //卡2
                                {
                                        if(deal_flag==1)                        //查询余量
                                        {
                                                display(T_money);
                                        }
                                        if(deal_flag==2)                        //修改密码
                                        {
                                                input_new_password(4) ;
                                        }
                                        if(deal_flag==3)                        //取
                                        {
                                                Qukuan(4);
                                        }
                                        if(deal_flag==4)                        //存
                                        {
                                                Cunkuan(4);
                                        }
                                }
                                break;
                                default :break;

                        }
                }
        }
}

void main()
{
        /*******改变这里可以改变初始密码值**************/
         set_eeprom_init();                //不要每次都开启这条语句,不然你设了的新密码没用
        lcd_init();
        lcd_clear_scr();
        lcd_hanzi_str(0,2,hy,4);
        lcd_hanzi_str(1,1,china_bank,6);
        lcd_hanzi_str(3,2,qingcharukapian,6);
        //////while///////////////////
        //   1.插入卡片
        while( (k1!=0)&&(k2!=0)&&(k3!=0)&&(k4!=0) );
        buzzer();
        lcd_clear_scr();
        //   2判断卡
        if(k1==0)
        {
                delay(2);
                if(k1==0)
                {
                        ka_flag=1;                 //卡1
                }
        }
        if(k2==0)
        {
                delay(2);
                if(k2==0)
                {
                        ka_flag=2;                 //卡2
                }
        }
        if(k3==0)
        {
                delay(2);
                if(k3==0)
                {
                        ka_flag=4;                 //卡3
                }
        }
        if(k4==0)
        {
                delay(2);
                if(k4==0)
                {
                        ka_flag=4;                 //卡4
                }
        }
        //   3.输入密码
        password_input(buf);
        //   4判断密码
        switch(ka_flag)
        {
                case 1:
                          password_deal(1);break;
                case 2:
                          password_deal(2);break;
                case 3:
                          password_deal(3);break;
                case 4:
                          password_deal(4);break;
        }
}

网友A(2016-09-09):
楼主,非常感谢你的分享,如果加个扫描钱的数字,再加个声音,那非常完美了。

网友B(2018-08-04):
喜欢,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