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2864简单菜单程序,八个按键带proteus仿真和程序

楼主:
/****************************************************************************************
简单菜单程序,八个按键.使用AVR单片机.2008/3/24--2008/3/29
编译器为ICCAVR7.14.晶振7.3728M,单片机为ATmega16(用ATmega32在proteus中仿真不成功!)
*****************************************************************************************/

#include <iom16v.h>
#include <macros.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enu.h"                //所有变量定义以及函数声明均放在这个头文件里.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cd_12864.h"
#include "get_key.h"

#define blueon PORTB|=(1<<PORTB5)
#define blueoff PORTB&=~(1<<PORTB5)
#define greenon PORTB|=(1<<PORTB6)
#define greenoff PORTB&=~(1<<PORTB6)
#define redon PORTB|=(1<<PORTB7)
#define redoff PORTB&=~(1<<PORTB7)

//SFR初始化.
void main_init(void)
{
        DDRA=0xff;                        //A口设置为输出.
        PORTA=0x00;
        DDRB=0xff;                        //B口设置为输出.
        PORTB=0x00;
//        ASSR&=~(1<<AS2);
        DDRC=0x00;                        //C口设置为输入.
        PORTC=0xff;                        //AVR没有上拉寄存器,在PORTC中写1即表示打开上拉了.
        DDRD=0x00;                        //D口设置为输入.
        PORTD=0xff;                        //打开D口上拉.
}

void main_menu_initial(void)        //LED主菜单初始化.
{
        main_menu[0].menu_count=3;        //有三个菜单项.
        main_menu[0].display=blue;
        main_menu[0].subs=NULL;                //点亮兰灯
        main_menu[0].children_menus=blue_menu;
        main_menu[0].parent_menus=NULL;

        main_menu[1].menu_count=3;
        main_menu[1].display=green;                //点亮绿灯
        main_menu[1].subs=NULL;
        main_menu[1].children_menus=green_menu;
        main_menu[1].parent_menus=NULL;

        main_menu[2].menu_count=3;
        main_menu[2].display=red;                //点亮红灯.
        main_menu[2].subs=openred;
        main_menu[2].children_menus=NULL;
        main_menu[2].parent_menus=NULL;
}

void blue_menu_initial(void)
{
        blue_menu[0].menu_count=2;
        blue_menu[0].display=qr;                        //点亮兰灯,确认.
        blue_menu[0].subs=openblue;
        blue_menu[0].children_menus=NULL;
        blue_menu[0].parent_menus=main_menu;

        blue_menu[1].menu_count=2;
        blue_menu[1].display=qx;                        //取消.
        blue_menu[1].subs=closeblue;
        blue_menu[1].children_menus=NULL;
        blue_menu[1].parent_menus=main_menu;
}

void green_menu_initial(void)
{
        green_menu[0].menu_count=2;
        green_menu[0].display=qr;                        //点亮绿灯---确认.
        green_menu[0].subs=opengreen;
        green_menu[0].children_menus=NULL;
        green_menu[0].parent_menus=main_menu;

        green_menu[1].menu_count=2;
        green_menu[1].display=qx;                        //----取消.
        green_menu[1].subs=closegreen;
        green_menu[1].children_menus=NULL;
        green_menu[1].parent_menus=main_menu;
}

void led_menu_pro(void)
{
        max_item=menu_led->menu_count;
        switch(keyval)
        {
                case 0: break;
                case 1:                                //向上键.
                        if(user_choosen==0)
                        {
                                user_choosen=max_item;
                        }
                        refresh=1;
                        user_choosen--;
                        break;
                case 2:                                //向下键.
                        user_choosen++;
                        if(user_choosen==max_item)
                        {
                                user_choosen=0;
                        }
                        refresh=1;
                        break;
                case 3:                                //确认键.
                        if(menu_led[user_choosen].subs!=NULL)
                        {
                                (*menu_led[user_choosen].subs)();        //执行函数.
                        }
                        if(menu_led[user_choosen].children_menus!=NULL)
                        {
                                temp_choosen=user_choosen;
                                menu_led=menu_led[user_choosen].children_menus;
                                user_choosen=0;
                        }
                        refresh=1;
                        break;
                case 4:                                //返回键.
                        if(menu_led[user_choosen].parent_menus!=NULL)
                        {
                                menu_led=menu_led[user_choosen].parent_menus;
                        }
                        refresh=1;
                        break;
                default:
                        break;
        }
        if(refresh)                                        //是否需要刷新LCD标志位.
        {
                lcd_clr();
                refresh=0;
        }
        led_menu_show();
}

void led_menu_show(void)
{
        uchar n;
        max_item=menu_led->menu_count;
        if (max_item>=3)                                //菜单项为3则表示为主菜单.
        {
                for(n=0;n<3;n++)
                {
/*使同一数组元素图形宽度相同,即取最大的图形宽度,这里取96,在数组赋值时也要注意*/
                        draw_bmp(n*2,20,96,0,menu_led[n].display);
                }
                select_item(user_choosen);                //标记出当前菜单项.
        }
        else
        {
                switch(temp_choosen)
                {
                        case 0:
                                draw_bmp(0,20,96,0,blue);
                                break;
                        case 1:
                                draw_bmp(0,20,96,0,green);
                                break;
                        case 2:
                                draw_bmp(0,20,96,0,red);
                                break;
                        default:
                                break;
                }
                for(n=0;n<max_item;n++)
                {
                        draw_bmp((n+1)*2,20,32,0,menu_led[n].display);
                }
                select_item(user_choosen+1);
        }
}

void select_item(uchar n)
{
        draw_bmp(n*2,2,16,0,curflag);
}

void openblue(void)
{
        blueon;
        greenoff;
        redoff;
}

void opengreen(void)
{
        blueoff;
        greenon;
        redoff;
}

void openred(void)
{
        blueoff;
        greenoff;
        redon;
}

void closeblue(void)
{
        blueoff;
}

void closegreen(void)
{
        greenoff;
}

/*************************************************
主程序.
**************************************************/

void main(void)
{
        main_init();
        lcd_init();
        lcd_clr();
        draw_bmp(0,0,128,0,xtcsh);                //函数调用形式为页,列,宽度,数据指针.
        draw_bmp(2,8,72,0,writeby);
        draw_bmp(4,56,32,1,jiangping);

        blueon;
        greenon;
        redon;

        delay_ms(3000);                                //延时3秒.
        lcd_clr();

        blueoff;
        greenoff;
        redoff;

        main_menu_initial();
        blue_menu_initial();
        green_menu_initial();

        while(1)
        {
                keyval=get_key();                                   //读键.
                led_menu_pro();
        }
}

网友A(2016-11-22):
文件呢,怎么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