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的proteus仿真

楼主(2016-09-09):
#include"reg51.h"//头文件
#include<intrins.h>
#define DD P2
sbit CS=P1^0; //定义端口
sbit CLK=P1^1;
sbit DO=P1^2;
sbit DI=P1^3;
sbit KEY=P1^7;
sbit buzzer=P0^0;
sbit Rs=P1^4;//LCD定义端口
sbit Rw=P1^5;
sbit E=P1^6;
sbit busy_p=ACC^7;
unsigned char CH=0x02,key_count=1;
unsigned char HC[6]={0};
unsigned char BZ=0;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i) //延时函数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25; j++);
}
void delay_10ns(unsigned char i)//延时函数10n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0; j++);
}
void xiezhiling(unsigned char com,bit p)//写命令函数
{
if(p)
delay_10ns(5);
E=0;
Rs=0;
Rw=0;
DD=com;
delay_10ns(50);
E=1;
delay_1ms(2);
E=0;
delay_10ns(4);
}
void xieshuju(unsigned char DATA)//写数据函数
{
delay_10ns(50);
E=0;
Rs=1;
Rw=0;
DD=DATA;
delay_10ns(50);
E=1;
delay_10ns(50);
E=0;
delay_10ns(4);
}

void init(void)//初始化函数
{
delay_1ms(15);
xiezhiling(0x38,0);
delay_1ms(5);
xiezhiling(0x38,0);
delay_1ms(5);
xiezhiling(0x38,0);
delay_1ms(5);
xiezhiling(0x38,1); //功能设定(8位,2行,5*7点矩阵)
xiezhiling(0x08,1);
xiezhiling(0x01,1); //清除屏幕
xiezhiling(0x06,1); //加1
xiezhiling(0x0c,1);//显示器ON,光标OFF,闪烁OFF
}
unsigned char ADconv(void)//AD转换子程序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data_f=0,data_c=0;
DI=1;
CS=1;
_nop_();
CS=0;
DI=1; ;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DI=(bit)(0x02&CH);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DI=(bit)(0x01&CH);
_nop_();
_nop_();
CLK=0;
DI=1;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CLK=1;

for(i=8;i>0;i--)
{
  data_f|=DO;
  data_f<<=1;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
for(i=8;i>0;i--)
{
  data_c<<=1;
  data_c|=DO;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

CLK=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_nop_();

CLK=0;
_nop_();
_nop_();
CLK=1;
_nop_();
CS=1;
_nop_();
_nop_();
return data_f;
}

void xs_int(unsigned int shuju)//将一个数据各个位分开并存放在H C[]数组中
{

if(shuju < 10)
  BZ = 1;
else if(shuju < 100) BZ = 2;
else if(shuju < 1000) BZ = 3;
else if(shuju < 10000) BZ = 4;
else if(shuju < 65535) BZ = 5;
switch(BZ)
{
  case 5:HC[5] = shuju/10000; //百位
  case 4:HC[3] = shuju%10000/1000;//十位
  case 3:HC[2] = shuju%1000/100;//个位
  case 2:HC[1] = shuju%100/10;//小数点后一位
  case 1:HC[0] = shuju%10;
  break;
  default:break;
}

}
void main(void)//主函数
{
unsigned int data_temp=0;
init();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T0=1;
TR0=1;

while(1)
{
  data_temp=ADconv();
  if(data_temp>128)//报警数值
  {
   EA=1;
  }
  else
  {
   EA=0;
   buzzer=0;
  }
  P3=~data_temp;
  xs_int(196*data_temp);
  if(KEY==0)
  {
   delay_1ms(10);
   if(KEY==0)
   while(!KEY);
   key_count++;
   if(key_count==3)
   key_count=1;
   xiezhiling(0x01,0);

  }

  if(key_count==1)
  {
   xiezhiling(0x80,1);//LCD第一行
   xieshuju('P');
   xieshuju('R');
   xieshuju('E');
   xieshuju('S');
   xieshuju('S');
   xieshuju('U');
   xieshuju('R');
   xieshuju('E');
   xieshuju('-');
   xieshuju(HC[5]+0x30);
   xieshuju(HC[3]+0x30);
   xieshuju(HC[2]+0x30);
   xieshuju('.');
   xieshuju(HC[1]+0x30);
   xieshuju('P');
   xieshuju('a');

   xiezhiling(0x80+0x40,1);//LCD第二行
   xieshuju('A');
   xieshuju('l');
   xieshuju('a');
   xieshuju('r');
   xieshuju('m');
   xieshuju(' ');
   xieshuju('S');
   xieshuju('t');
   xieshuju('a');
   xieshuju('t');
   xieshuju('u');
   xieshuju('s');
   xieshuju('-');
   xieshuju('-');
   xieshuju('O');
   xieshuju('N');

  }
  if(key_count==2)
  {
   xiezhiling(0x80,1);//LCD第一行
   xieshuju('P');
   xieshuju('r');
   xieshuju('e');
   xieshuju('s');
   xieshuju('s');
   xieshuju('u');
   xieshuju('r');
   xieshuju('e');
   xieshuju(' ');
   xieshuju('i');
   xieshuju('s');
   xieshuju(' ');
   xieshuju('O');
   xieshuju('K');
   xieshuju(' ');
   xieshuju(' ');

   xiezhiling(0x80+0x40,1);//LCD第二行
   xieshuju('m');
   xieshuju('a');
   xieshuju('d');
   xieshuju('e');
   xieshuju(' ');
   xieshuju('B');
   xieshuju('Y');
   xieshuju(' ');
   xieshuju('f');
   xieshuju('u');
   xieshuju('b');
   xieshuju('a');
   xieshuju('o');
   xieshuju('j');
   xieshuju('i');
   xieshuju('e');
   xieshuju(' ');

  }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中断方式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buzzer=!buzzer;

}

电阻应变式压力传感器的proteus仿真的全部资料下载:

(仿真只能用Proteus7.5打开,其他版本都不支持)修复后的程序:

网友A(2016-12-10):
请问能将各个元件说明下吗 谢谢

网友B(2017-03-28):
好像好高级的样子~学习学习!

网友C:
只有仿真模型,没有.hex文件啊

网友D(2017-05-02):
楼主,数据出不来啊

网友E(2017-08-20):
到底能不能打开兄弟们

网友E:
果然是没有.hex文件,我的币啊  我很穷的。。。。。。。。。。。。。

网友F(2018-04-16):
引用 网友C:
只有仿真模型,没有.hex文件啊

将楼主发表的程序复制粘贴到Keil中,自己运行就可以,我运行0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G:
楼主,程序不能运行唉

你将楼主写的这段程序复制粘贴到Keil,自己运行就可以,我运行是零错误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只有仿真模型,没有.hex文件啊

你将楼主写的这段程序复制粘贴到Keil,自己运行就可以,我运行是零错误

网友F:
同志们,将楼主写的这段程序复制粘贴到Keil,自己运行就可以,我运行是零错误。目前就是这样,还没看程序,在学习中

网友F:
楼主,你现在还在吗?你能具体讲解一下程序运行吗?它是怎么一步操作紧扣下一步的?

网友H(2018-05-16):
仿真出来压强值一直是0,C程序有点问题

网友I:
是的,仿真出来的数据一直是0,有哪位大神能告知是哪里的问题吗

网友J:
仿真出来数显表没有数字啊,另外我在哪调外加压力呢……求大神解答谢谢

网友K(2018-06-26):
楼主还在吗,protues小白想问问怎么施加压强啊,我的一直不显示数

网友L:
引用 网友M:

我的下载不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K:
楼主还在吗,protues小白想问问怎么施加压强啊,我的一直不显示数

你成功了么?

网友O(2018-10-12):
是啊,不知道怎么加减压力

网友P(2018-12-20):
不错的东西,我用用

网友Q:
测试了一下,程序没有问题,再次感谢楼主

网友R(2019-04-13):
左上角电容上面的是个什么元件,求告知各位!!!楼主怎么没标注

网友S(2019-06-18):
请问这个的原理图是哪个类型啊,我想自己画一个

网友T:
仿真了但是没有显示呢,这个压力怎么调呢?如何吧压力传感器换成电桥,因为我要贴应变片

网友U(2020-01-06):
引用 网友V:
你将楼主写的这段程序复制粘贴到Keil,自己运行就可以,我运行是零错误

Build  通不过啊

网友W(2020-04-06):
引用 网友H:
仿真出来压强值一直是0,C程序有点问题

解决了吗

网友X:
可以进行仿真,LCD显示值是传感器的2倍,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Y(2020-05-08):
引用 网友X:
可以进行仿真,LCD显示值是传感器的2倍,程序没有问题。

兄弟 压力怎么显示出来的,  我的一直是零。

网友Z:
引用 网友X:
可以进行仿真,LCD显示值是传感器的2倍,程序没有问题。

请问你的数据是怎么显示的,可以贴代码吗!

网友AA(2020-06-09):
用protues怎么打开

网友AB:
希望protues发展越来越壮大

网友AC:
有没有人知道为什么显示屏的压力总是0

网友AD(2021-04-12):
引用 网友X:
可以进行仿真,LCD显示值是传感器的2倍,程序没有问题。

请问有做其他改动吗?我的一直显示0pa,而且你的P3口好像没有链接?

网友AE(2021-05-14):
引用 网友I:
是的,仿真出来的数据一直是0,有哪位大神能告知是哪里的问题吗

你咋解决的呀

网友AF(2021-10-26):
不错不错,程序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谢谢分享

网友AG(2022-05-06):
为啥气压显示一直是0啊程序有误吗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为啥气压显示一直是0啊程序有误吗

你用的Proteus版本不对,按楼主的说明用7.5版就可以了,你看图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你用的Proteus版本不对,按楼主的说明用7.5版就可以了,你看图

我用的7.8的,能正常打开,是为啥呢,气压一直0,而且电路一模一样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你用的Proteus版本不对,按楼主的说明用7.5版就可以了,你看图

电路相同,代码相同,但是结果一直是0,只是因为proteus版本不一样,我实在是想不通哪里有问题

网友AH:
引用 网友AG:
电路相同,代码相同,但是结果一直是0,只是因为proteus版本不一样,我实在是想不通哪里有问题

就是版本或者是model的问题,我用了很多版本都有错 只有用作者推荐的那个版本才可以

网友AG:
引用 网友AH:
就是版本或者是model的问题,我用了很多版本都有错 只有用作者推荐的那个版本才可以

好的,我刚刚也下了7.5,成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