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2887+lcd1602万年历仿真原理图+程序

楼主:
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51单片机驱动DS12887时钟芯片,采用lcd1602液晶屏来显示万年历

仿真工程文件和源码下载:

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6;
sbit wela=P2^7;
sbit rs=P3^5;
sbit lcden=P3^4;
sbit s1=P3^0;
sbit s2=P3^1;
sbit s3=P3^2;
sbit rd=P3^7;
sbit s4=P3^3;
sbit dsds=P1^7;
sbit dsrw=P1^6;
sbit dsas=P1^5;
sbit dscs=P1^4;
sbit dsirq=P3^3;
uchar count,shi,fen,miao,s1num,week=0,i,day=1,yue=1,year1=0,year2,year3,year4;
uchar code table1[]=" 0000-01-01 MON";         //初始显示
uchar code table2[]="    00:00:00";
uchar code table3[7][3]={"MON","TUE","WED","THU","FRI","STA","SUN"};//星期的编码
//*****延时函数
void delay(uchar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写命令函数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rs=0;
        lcden=0;
        P0=com;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写入数据函数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e)
{
        rs=1;
        lcden=0;
        P0=date;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初始化函数
void init()
{
        uchar num;
//        year=year1+year2*10+year3*100+year4*1000;
        wela=0;
        dula=0;
        lcden=0;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1);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5;num++)
        {
                write_data(table1[num]);
                delay(20);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12;num++)
        {
                write_data(table2[num]);
                delay(20);
        }
/*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
}
//*****显示时分秒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e1)
{
        uchar shi,ge;
        shi=date1/10;
        ge=date1%10;
        write_com(add+0x80+0x40);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显示年月日
void write_sfm1(uchar add,uchar date1)
{
        uchar shi,ge;
        shi=date1/10;
        ge=date1%10;
        write_com(add+0x80);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key2();
void key3();
//******键盘扫描函数
void keyscan()
{
        rd=0;
        if(s1==0)//第一个键被按下
        {
                delay(5);           //************去除抖动
                if(s1==0)
                {
                        s1num++;          //***第一个键没被按下一次,s1num就加1
                        while(!s1);
                        if(s1num==1)         //当被按下一次时,光标停在秒位上并开始闪烁,始终停止
                        {
                                TR0=0;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com(0x0f);
                        }
                        if(s1num==2)          //被按下第二次,光标停在分位上
                        {
                                write_com(0x80+0x40+8);
                        }
                        if(s1num==3)         //被按下第三次,光标停在时位上
                        {
                                write_com(0x80+0x40+5);
                        }
                        if(s1num==4)          //被按下第四次,光标停在显示星期的位上
                        {
                                write_com(0x80+15);
                        }
                        if(s1num==5)          //被按下第五次,光标停在显示日子的位上
                        {
                                write_com(0x80+10);
                        }
                        if(s1num==6)                //被按下第六次,光标停在显示月的位上
                        {
                                write_com(0x80+7);
                        }
                        if(s1num==7)           //被按下第七次,光标停在显示年的个位上
                        {
                                write_com(0x80+4);
                        }
                        if(s1num==8)                        //被按下第八次,光标停在十位上
                        {
                                write_com(0x80+3);
                        }
                        if(s1num==9)                   //被按下第九次,光标停在百位上
                        {
                                write_com(0x80+2);
                        }
                        if(s1num==10)                        //被按下第十次,光标停在千位上
                        {
                                write_com(0x80+1);
                        }
                        if(s1num==11)                        //被按下第十一次,时钟从设置的时刻开始
                        {
                                s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
                }

        }
        if(s4==0)                                           //第四个键被按下,时钟重新开始走
        {
                s1num=0;
                write_com(0x0c);
                TR0=1;
        }
        if(s1num!=0)
                {
                        key2();
                        key3();
                }
}
void key2()                //调整时间加
{
                if(s2==0)
                        {
                                delay(5);
                                if(s2==0)
                                {
                                        while(!s2);
                                         if(s1num==1)
                                        {
                                                miao++;
                                                if(miao==60)
                                                        miao=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1);

                                        }
                                        if(s1num==2)
                                        {
                                                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8);
                                        }
                                        if(s1num==3)
                                        {
                                                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5);
                                        }
                                        if(s1num==4)
                                        {
                                                week++;
                                                switch(week)
                                                {
                                                        case 0: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1: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2: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3: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4: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5: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6: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7:write_com(0x80+12); week=0;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
                                        }
                                        if(s1num==5)
                                        {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12)&&day==31)
                                                        day=0;
                                                if((yue==2||yue==4||yue==6||yue==9||yue==11)&&day==30)
                                                        day=0;
                                                day++;
                                                write_sfm1(9,day);
                                                write_com(0x80+10);

                                        }
                                        if(s1num==6)
                                        {
                                                if(yue==12)
                                                        yue=0;
                                                yue++;
                                                write_sfm1(6,yue);
                                                write_com(0x80+7);
                                        }
                                        if(s1num==7)
                                        {
                                                if(year1==9)
                                                {
                                                        year1=0;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a(0x30+year1);
                                                        write_com(0x80+4);
                                                }
                                                else
                                                {
                                                        year1++;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a(0x30+year1);
                                                        write_com(0x80+4);
                                                }
                                        }
                                                if(s1num==8)
                                        {
                                                if(year2==9)
                                                {
                                                        year2=0;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a(0x30+year2);
                                                        write_com(0x80+3);
                                                }
                                                else
                                                {
                                                        year2++;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a(0x30+year2);
                                                        write_com(0x80+3);
                                                }
                                        }
                                                if(s1num==9)
                                        {
                                                if(year3==9)
                                                {
                                                        year3=0;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a(0x30+year3);
                                                        write_com(0x80+2);
                                                }
                                                else
                                                {
                                                        year3++;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a(0x30+year3);
                                                        write_com(0x80+2);
                                                }
                                        }
                                                if(s1num==10)
                                        {
                                                if(year4==9)
                                                {
                                                        year4=0;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a(0x30+year4);
                                                        write_com(0x80+1);
                                                }
                                                else
                                                {
                                                        year4++;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a(0x30+year4);
                                                        write_com(0x80+1);
                                                }
                                        }
                                }
                        }
}
void key3()                                   //调整时间减
{
        if(s3==0)
                        {
                                delay(5);
                                if(s3==0)
                                {
                                        while(!s3);
                                        if(s1num==1)
                                        {
                                                if(miao==0)
                                                {
                                                        miao=60;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1);
                                                }
                                                miao--;
                                                write_sfm(10,miao);
                                                write_com(0x80+0x40+11);

                                        }
                                        if(s1num==2)
                                        {

                                                if(fen==0)
                                                {
                                                        fen=60;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8);
                                                }
                                                fen--;
                                                write_sfm(7,fen);
                                                write_com(0x80+0x40+8);
                                        }
                                        if(s1num==3)
                                        {

                                                if(shi==0)
                                                {
                                                        shi=24;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5);
                                                }
                                                shi--;
                                                write_sfm(4,shi);
                                                write_com(0x80+0x40+5);
                                        }
                                        if(s1num==4)
                                        {
                                                if(week==0)
                                           {
                                                   week=7;
                                                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
                                                week--;
                                                switch(week)
                                                {
                                                        case 0: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1: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2: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3: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4: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5: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6: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
                                        }
                                        if(s1num==5)
                                        {
                                                day--;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12)&&day==0)
                                                {
                                                        day=31;
                                                        write_sfm1(9,day);
                                                        write_com(0x80+10);
                                                }
                                                else if((yue==2||yue==4||yue==6||yue==9||yue==11)&&day==0)
                                                {
                                                        day=30;
                                                        write_sfm1(9,day);
                                                        write_com(0x80+10);
                                                }
                                                write_sfm1(9,day);
                                                write_com(0x80+10);
                                        }
                                        if(s1num==6)
                                        {
                                                yue--;
                                                if(yue==0)
                                                {
                                                        yue=12;
                                                        write_sfm1(6,yue);
                                                        write_com(0x80+7);
                                                }
                                                write_sfm1(6,yue);
                                                write_com(0x80+7);
                                        }
                                        if(s1num==7)
                                        {
                                                if(year1==0)
                                                {
                                                        year1=9;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a(0x30+year1);
                                                        write_com(0x80+4);
                                                }
                                                else
                                                {
                                                        year1--;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a(0x30+year1);
                                                        write_com(0x80+4);
                                                }
                                        }
                                        if(s1num==8)
                                        {
                                                if(year2==0)
                                                {
                                                        year2=9;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a(0x30+year2);
                                                        write_com(0x80+3);
                                                }
                                                else
                                                {
                                                        year2--;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a(0x30+year2);
                                                        write_com(0x80+3);
                                                }
                                        }
                                        if(s1num==9)
                                        {
                                                if(year3==0)
                                                {
                                                        year3=9;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a(0x30+year3);
                                                        write_com(0x80+2);
                                                }
                                                else
                                                {
                                                        year3--;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a(0x30+year3);
                                                        write_com(0x80+2);
                                                }
                                        }
                                        if(s1num==10)
                                        {
                                                if(year4==0)
                                                {
                                                        year4=9;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a(0x30+year4);
                                                        write_com(0x80+1);
                                                }
                                                else
                                                {
                                                        year4--;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a(0x30+year4);
                                                        write_com(0x80+1);
                                                }
                                        }
                                }
                        }
}
void write_ds(uchar add,uchar date)
{
        dsas=1;
        dsds=1;
        dsrw=1;
        dscs=0;
        P0=add;
        dsas=0;
        dsrw=0;
        P0=date;
        dsrw=1;
        dsas=1;
        dscs=1;
}
uchar read_ds(uchar add)
{
        uchar ds_date;
        dscs=0;
        dsas=1;
        dsds=1;
        dsrw=1;
        P0=add;
        dsas=0;
        dsds=0;
        P0=0xff;
        ds_date=P0;
        dsds=1;
        dsas=1;
        dscs=1;
        return ds_date;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        keyscan();
                miao=read_ds(0);
                write_sfm(10,miao);
        }
}
//定时器零的中断函数
/*void time0()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count++;
                if(count==18)
                        {
                                        count=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shi++;
                                                        if(shi==24)
                                                        {
                                                                shi=0;
                                                                day++;
                                                        /*        week++;
                                                                switch(week)
                                                                {
                                                                                case 0: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1: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2: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3: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4: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5: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6:write_com(0x80+12);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case 7:write_com(0x80+12); week=0;
                                                                                for(i=0;i<3;i++) write_data(table3[week][i]);   break;
                                                                }*/
                                                        /*        if(((yue==1||yue==3||yue==5||yue==7||yue==8||yue==10||12)&&(day==32))||((yue==2||yue==4||yue==6||yue==9||yue==11)&&(day==31)))
                                                                {
                                                                        day=1;
                                                                        yue++;
                                                                        if(yue==13)
                                                                        {
                                                                                yue=1;
                                                                                year1++;
                                                                                if(year1==10)
                                                                                {
                                                                                        year1=0;
                                                                                        year2++;
                                                                                        if(year2==10)
                                                                                        {
                                                                                                year2=0;
                                                                                                year3++;
                                                                                                if(year3==10)
                                                                                                {
                                                                                                   year3=0;
                                                                                                   year4++;
                                                                                                   write_com(0x80+1);
                                                                                                   write_data(0x30+year4);
                                                                                                }
                                                                                                write_com(0x80+2);
                                                                                                write_data(0x30+year3);
                                                                                        }
                                                                                        write_com(0x80+3);
                                                                                        write_data(0x30+year2);
                                                                                }
                                                                                write_com(0x80+4);
                                                                                write_data(0x30+year1);
                                                                        }
                                                                        write_sfm1(6,yue);
                                                                }
                                                                write_sfm1(9,day);
                                                        }
                                                        write_sfm(4,shi);
                                                }
                                                write_sfm(7,fen);
                                        }
                                        write_sfm(10,miao);
                        }
}                */

网友A(2017-03-07):
请问你的代码里面屏蔽的那些部分是什么作用?为什么屏蔽1啊

网友B(2017-04-18):
仿真时按键没用

网友C(2017-12-04):
为什么按键没用,日期时间也不动啊?

网友D(2018-07-03):
程序有问题
P3.3定义了,2次。其他的还没有看完

网友E(2018-10-25):
你这个是郭天祥的????直接拿上来?呵呵 那里显示错误你不知道吗????还摆上来???功能没有实现

网友F:
P3^3重复定义了

网友G(2019-04-20):
学习下又要币

网友H(2020-02-05):
晕死,我以为就我自己编写的不走表呢。这一仿真也不走,估计跟软件无关了,可能仿真兼容性问题。等疫情结束回单位用杜邦线试试。家里啥玩意儿都没。

网友I:
不太明白,按键程序只修改了液晶显示内容,没有修改12887内数据的程序吧?

网友J(2021-02-25):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郭天祥的????直接拿上来?呵呵 那里显示错误你不知道吗????还摆上来???功能没有 ...

有修改好程序的吗  我也看郭天祥的  总是显示I5 怎么解决

网友J: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是郭天祥的????直接拿上来?呵呵 那里显示错误你不知道吗????还摆上来???功能没有 ...

这个程序 你有吗  能否分享出来

网友K:
不知在哪里拼凑的一些代码来忽悠人

网友L(2021-04-17):
郭天祥教程的程序有问题,你这也是基本照搬放上来的,仿真还通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