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DS18B20数字温度计 单片机程序和proteus仿真

楼主:
给大家分享2个温度显示程序和仿真
源程序
#include "typedef.h"
#include "device_init.h"
#include "delay.h"

/************************************************
* 函数名称:ds18b20_reset
* 输    入:
* 输    出:
* 功能描述:
*************************************************/
u8 ds18b20_reset(void)
{
        DQ_PIN = HIGH;
        delay_16us(1);
        DQ_PIN = LOW;
        delay_16us(30);                //延时600us
        DQ_PIN = HIGH;
        delay_16us(5);                //延时80us
        if(!DQ_PIN)
        {
                delay_16us(30);        //延时420us
                return 1;
        }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称:ds18b20_write_byte
* 输    入:
* 输    出:
* 功能描述:
*************************************************/
void ds18b20_write_byte(u8 wByte)
{
        u8 i;

        for(i=0; i<8; i++)
        {
                DQ_PIN = LOW;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Q_PIN = wByte & 0x01;
                NOP();
                NOP();
                NOP();
                NOP();
                NOP();
                DQ_PIN = HIGH;
                NOP();
                NOP();
                NOP();
                wByte >>= 1;
        }
}
/************************************************
* 函数名称:ds18b20_read_byte
* 输    入:
* 输    出:
* 功能描述:
*************************************************/
u8 ds18b20_read_byte(void)
{
        u8 rByte;
        u8 i;

        for(i=0; i<8; i++)
        {
                DQ_PIN = LOW;
                NOP();
                NOP();
                rByte >>= 1;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DQ_PIN = HIGH;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if(DQ_PIN)
                        rByte |= 0x80;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
        DQ_PIN = HIGH;
        return rByte;
}
/************************************************
* 函数名称:ds18b20_get_temp
* 输    入:
* 输    出:
* 功能描述:
*************************************************/
u16 ds18b20_get_temp(void)
{
        u16 Temp;

        if(ds18b20_reset() == 0)                        //复位
                return 0;
        ds18b20_write_byte(0xcc);                        //忽略ROM
        ds18b20_write_byte(0x44);                        //发送温度转化命令
        delay_16us(30);
        if(ds18b20_reset() == 0)                        //再次复位
                return 0;
        ds18b20_write_byte(0xcc);                        //忽略ROM
        ds18b20_write_byte(0xbe);

        Temp = ds18b20_read_byte();
        Temp |= ds18b20_read_byte() << 8;

        return Temp;
}

/*
#include <REGX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DQ=P2^0;       //数据传输线接单片机的相应的引脚
unsigned char tempL=0;    //临时变量低位(无符号字符变量)
unsigned char tempH=0;   //临时变量高位
unsigned int tempa;      //温度值(整型变量)
uchar display_data[4]={0};
void DS18_delay(int useconds)//延时函数
{
int s;
for (s=0; s<useconds;s++);
}
unsigned char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0;               //发送复位脉冲
   DS18_delay(29);           //延时(>480ms)
   DQ=1;             //拉高数据线
   DS18_delay(3);         //等待(15~60ms) 等待存在脉冲
    x=DQ;  //获得存在信号(用于判断是否有器件)
    DS18_delay(25);  // 等待时间隙结束
    return(x);  //返回存在信号,0 = 器件存在, 1 = 无器件
}
ReadOneChar(void)//读一个字节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
   DQ=1;
      DS18_delay(1);
      DQ=0;
      dat>>=1;//复合赋值运算,等效dat=dat>>1(dat=dat右移一位后的值)
      DQ=1;
      if(DQ)
      dat|=0x80;
      DS18_delay(4);
  }
    return(dat);
}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有参函数,功能是"写",而写的内容就是括号内的参数
{
unsigned char i=0;
for(i=8;i>0;i--)
{
  DQ=0;
  DQ=dat&0x01;
  DS18_delay(5);
  DQ=1;
  dat>>=1;//复合赋值运算,等效dat=dat>>1(dat=dat右移一位后的值)
}
DS18_delay(4);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返回读取的温度.
{
Init_DS18B20();   //初始化,调用初始化函数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调用写函数,写0xcc指令码(跳过读序列号)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换,调用写函数,写0x44指令码(启动温度转换)
DS18_delay(125);       //转换需要一点时间,延时
Init_DS18B20();    //初始化,调用初始化函数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列号的操作,调用写函数,写0xcc指令码(跳过读序列号?
WriteOneChar(0xbe);   //调用写函数,写0xbe指令码,读温度寄存器(头两个值分别为温度的低位和高位)
tempL=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低位LSB
tempH=ReadOneChar();   //读出温度的高位MSB
   tempa=((tempH*256)+tempL)*6.25;  //温度转换,扩大100返回
//DS18_delay(10);
//tempa=tempL+tempH;
return(tempa);//运算结果返回到函数
}
void display()//显示函数
{
  unsigned char i,j,k=0x80;
  unsigned char code dis[]={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39};
  for(i=0;i<4;i++)
   {
    P2=0x0f;
    if(i==1)
     P0=dis[display_data[i]]+0x80;
    else
     P0=dis[display_data[i]];
    P2=k;
    k=k>>1;
    for(j=250;j>0;j--);
   }
   P2=0x0f;
}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temp;
uchar i;
while(1)
{
  temp=ReadTemperature();
  display_data[0]=temp/1000;
  display_data[1]=(temp/100)%10;
  display_data[2]=(temp/10)%10;
  display_data[3]=temp%10;
  for(i=0;i<250;i++) display();
}
} */
# include <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宏定义
sbit p34=P2^4;
sbit p35=P2^5;
sbit p36=P2^6;
sbit dp=P0^7;
sbit p37=P2^7;
sbit  DQ=P2^2;    //定义DS18B20总线I/O
  sbit SET=P3^1;    //定义选择报调整警温度上限和下限(1为上限,0为下限) /****P3.2和P3.3为调整温度报警增加键和减少键******/
sbit LING=P2^0;   //定义响铃
signed char m;     //温度值全局变量
bit sign=0;     //外部中断状态标志
signed char shangxian=38;  //上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38
signed char xiaxian=6;   //下限报警温度,默认值为5
  uchar code  LEDData[]={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ff,0xbf};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uint i)
{
while( i-- );
}
void Init_DS18B20(void)
{
  unsigned char x=0;
    DQ=1;    Delay(8);    //稍做延时
   DQ=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大于480us
  DQ=1;         //拉高总线
  Delay(14);
   x=DQ;           //稍做延时后,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20);
}
/*****读一个字节*****/
  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void)
{
unsigned char i=0;
  unsigned char dat=0;
  for (i=8;i>0;i--)
{
DQ=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Q=1;     // 给脉冲信号
    if(DQ)     dat|=0x80;
   Delay(4);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void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nsigned char i=0;
  for (i=8; i>0; i--)
  {
     DQ=0;
   DQ=dat&0x01;
   Delay(5);
DQ=1;     dat>>=1;
  }
}
void Tmpchange(void) //发送温度转换命令
{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启动温度转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
unsigned char a=0;
  unsigned char b=0;
  unsigned int t=0;
float tt=0;
Tmpchange();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
a=ReadOneChar();     //读低8位
  b=ReadOneChar();    //读高8位
  t=b;   t<<=8;   t=t|a;    tt=t*0.0625;    t= tt*100+0.5;     //放大10倍输出并四舍五入
  return(t); }     /*****显示开机初始化等待画面*****/
Disp_init()     {   P0 = 0x80;      //显示-
p34=1;p35=0;p36=0;p37=0;
Delay(200);
P0 = 0x80;
   p34=0;p35=1;p36=0;p37=0;
Delay(200);
  P0 = 0x80;
    p34=0;p35=0;p36=1;p37=0;
Delay(200);
  P0 = 0x80;
   p34=0;p35=0;p36=0;p37=1;
Delay(200);
  P0 = 0x80;
  }
Disp_Temperature()     //显示温度
{   uint a,b,c,d,e;
e=ReadTemperature();  //获取温度值
  a=e/1000;             //计算得到十位数
b=e/100-a*10;         //计算得到个位数字
d=e%10;               //计算得到小数点后两位
c=(e%100)/10;         //计算得到小数点后一位
m=e/100;
if(m>shangxian || m<xiaxian) LING=1;  //温度不在范围内报警
else LING=0;  p34=0;p35=0;p36=0;p37=0;
  P0 =LEDData[d];   //显示小数点后两位
  p34=1;p35=0;p36=0;p37=0;
  Delay(300);  p34=0;p35=0;p36=0;p37=0;
P0 =LEDData[c];    //显示小数点后一位
p34=0;p35=1;p36=0;p37=0;
Delay(300);
p34=0;p35=0;p36=0;p37=0;
P0 =LEDData[b];    //显示个位
dp=0;  p34=0;p35=0;p36=1;p37=0;
Delay(300);  p34=0;p35=0;p36=0;p37=0;
  P0 =LEDData[a];    //显示十位
p34=0;p35=0;p36=0;p37=1;
Delay(300);  p34=0;p35=0;p36=0;p37=0;        //关闭显示
}
disptiaozheng()
{
uchar f,g,j,k;
f=shangxian/10;
g=shangxian%10;
j=xiaxian/10;
k=xiaxian%10;
p34=0;p35=0;p36=0;p37=0;
    P0 =0xc0;          //显示0 p34=1;p35=0;p36=0;p37=0;
Delay(200);  p34=0;p35=0;p36=0;p37=0;   P0 =0xc0;          //显示0
p34=0;p35=1;p36=0;p37=0;
Delay(200);  p34=0;p35=0;p36=0;p37=0;
if(SET==1)
{
P0 =LEDData[g];
  dp=0;   //显示上限温度个位
    }
else
{
P0 =LEDData[k];
  dp=0;
  }
p34=0;p35=0;p36=1;p37=0;
  Delay(200);  p34=0;p35=0;p36=0;p37=0;
   if(SET==1) P0 =LEDData[f];   //显示上限温度十位
else    {    if(f==0) P0=0x00;     //不显示下限温度十位
  else P0 =LEDData[j];  //显示下限温度十位
  }  p34=0;p35=0;p36=0;p37=1;
Delay(200);
  p34=0;p35=0;p36=0;p37=0;          //关闭显示
Delay(20);
}
void int0(void) interrupt 0 {     EX0=0;      //关外部中断0
sign=1;
if(SET==1) shangxian++;  else xiaxian++;
  Delay(500);  EX0=1;
}   /*****外部中断1服务程序*****/
void int1(void)
interrupt 2
{
EX1=0;      //关外部中断0
sign=1;   if(SET==1) shangxian--;
else xiaxian--;  Delay(500);  EX1=1;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uint z;
IT0=1;
IT1=1;
  EX0=1;
  EX1=1;
  EA=1;
   ReadTemperature();
  LING=0;
for(z=0;z<100;z++)
  {
Disp_init();
      }
while(1)
{
Disp_Temperature();
if(sign==1)
{
for(z=0;z<300;z++)
  disptiaozheng();
  sign=0;
}
}
}

2个文件,都含有仿真和程序

网友A(2016-10-12):
迷上温度计

网友B(2017-06-03):
谢谢分享哈!好人一生平安!

网友C(2017-07-12):
感谢大咖为我指明新路。

网友D(2017-08-22):
兄弟你有c语言的程序吗?

网友E(2017-11-02):
有没有设计说明书

网友F(2018-01-06):
1602显示比较麻烦吧

网友G:
要是3年前看见这个程序我就不用破费了

网友H(2018-03-12):
at89c52应该可以用stc89c52代替吧

网友I(2018-06-14):
可以发一下第二张全图吗?蟹蟹哟!

网友J:
请问大神这些程序都是什么功能呢,没有注释看不懂啊

网友H(2018-07-30):
请问数码管是共阴还是共阳,没安装proteus

网友K(2018-09-23):
第二个仿真里的reset有什么用呢

网友L(2018-11-08):
第二张的图下面有点看不到

网友M:
你的程序有一个问题,就是在主函数中设置的是unsigned量用来存储温度,而温度全局变量m是signed 的,这样你显示的时候调用temp位处理之后,温度的负值就会显示不正确。

网友N:
非常好,这个帖子

网友O:
迫切需要

网友P(2019-12-09):
请问楼主,6mhz换成11.0592mhz应该怎么改程序呢

网友Q(2020-05-26):
18B20的输出状态 26.5 度

网友R:
第一个程序,头文件里面是不是还封装了什么?报错误打不开

网友S:
程序不对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