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问题,请那位大侠指点下--

楼主:
各位大侠你们好,根据上图,我想用DA替代图中圈中部分,,我用按键设定200与99的变化来改变最终的电压输出,前面有1-200各可能,后面有1-99加起来有200X99有可能性,请大侠们给个思路怎么去做这个循环,非常感谢!!

网友A(2016-09-09):
技术有限仅供参考
你画的部分是可调模拟信号放大器把,用单片机模拟响应速度不够
还不如用单片机做个切换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