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ms延迟,我仿真的咋不对啊?

楼主:
我仿真怎么不对啊?仿真时间不对,求大神指教!谢谢!

网友A(2016-09-09):
你用的晶振频率是多少兆的?如果是12M的话,一个delay(1)=4.94ms。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晶振频率是多少兆的?如果是12M的话,一个delay(1)=4.94ms。

是12M的,24M应该延迟时间就是对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晶振频率是多少兆的?如果是12M的话,一个delay(1)=4.94ms。

不对,频率与时间成反比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晶振频率是多少兆的?如果是12M的话,一个delay(1)=4.94ms。

C:\Users\sz\Desktop\QQ图片20160910084425不管用12M和24M仿真时间都不对,是不是仿真点没设定好啊?

开始计时时间

开始计时时间

结束计时时间

结束计时时间

网友C: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ms)
{
       unsigned char i,j;
      for(i=nms;i>0;i--)
           for(j=115;j>0;j--);
}
我一般用这个,如果要精确的;用定时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不管用12M和24M仿真时间都不对,是不是仿真点没设定好啊?

你断点设置问题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用12M和24M仿真时间都不对,是不是仿真点没设定好啊?

我用楼主的延时程序,在我的keil上仿真也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用12M和24M仿真时间都不对,是不是仿真点没设定好啊?

楼主不妨用proteus仿真试试,或者直接用硬件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管用12M和24M仿真时间都不对,是不是仿真点没设定好啊?

我用proteus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b,c;

        while(1)
        {
                for(c=1; c>0; c--)                                        //第一个断点设置在这里
                {
                        for(b=38; b>0; b--)
                        {
                                for(a=130; a>0; a--);
                        }
                }                                                                        //第二个断点设置在这里
                a=0;
        }
}

keil仿真正常的,是10ms没错。你要点魔术棒-target 设置晶振频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D: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a ,b,c;

谢谢哒,是断点设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nms)
{
       unsigned char i,j;

恩,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用proteus仿真是没有问题的

谢谢,没问题,断点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