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新建工程与跑马灯实验

楼主(2016-09-09):
打开KEIL3:这个时候显示的应该是上次使用过的工程。新建工程:

新建一个文件夹GPIO_led,把该工程led_test存放在刚刚建立的GPIO_led文件夹下:

点击保存后弹出选择器件窗口,选择STM32F103RB器件(选择使用器件型号)

点击确定后弹出:

这个时候选择“是”,工程建立成功:

工程管理:(这个对于项目的运行没有必要性,只是为了方便项目的管理)
在工程上右键,选择

弹出如下工程文件管理窗口:

经过操作,建立如下文件夹有备使用,这个可以根据个人编程习惯处理。

新建源文件:

保存:
保存在Sorce子文件夹下,注意文件名为led_test.c,一定要有C后缀。

把该文件添加到工程:

这里,如果有的人觉得不知道使用了哪些库函数,不晓得添加哪些库文件进入工程,有个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添加所有的固件库函数到工程,为了方便可以直接添加:C:\Keil\ARM\RV31\LIB\ST路径下的STM32F10xR.LIB文件到工程的Lib.添加方法跟前面的一样:

编写代码:
#include "stm32f10x_lib.h"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声明GPIO_InitStructure
void LED_Init(void)
{
   //操作PA.8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开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8 |; //configure Pin0,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
// 操作PD.2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D,ENABLE);   //开GPIOD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2; //configure Pin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Hz
   GPIO_Init(GPIOD,&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
}
void Delay(vu32 nCount) //延时函数
{
  for(; nCount != 0; nCount--);
}
int main(void)
{
LED_Init();
while(1)
{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8);//setGPIOC.8=1
  Delay(0x8ffff);
  GPIO_ResetBits(GPIOA, GPIO_Pin_8);//setGPIOC.0=0
  Delay(0x8ffff);
  GPIO_SetBits(GPIOD, GPIO_Pin_2);//setGPIOD.2=1
  Delay(0x8ffff);
  GPIO_ResetBits(GPIOD, GPIO_Pin_D);//setGPIOD..2=0
  Delay(0x8ffff);
}
}
程序分析:
要点亮这两个LED,首先要对GPIOC进行初始化:
void LED_Init(void)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ENABLE);   //开GPIOA时钟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GPIO_Pin_8 ; //configure Pin0,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GPIO_Mode_Out_PP;   //推挽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 最高输出速率50Hz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ure);            //初始化GPIOA
}
}
第1行为对开GPIOA时钟,这是因为GPIO都是挂在APB2总线上的存储影射,详细信息看技术手册:

RCC_APB2PeriphClockCmd函数的详细代码见文件stm32f10x_rcc.c。
void RCC_APB2PeriphResetCmd(u32 RCC_APB2Periph, FunctionalStateNewState)
{………………………………………………………………………}
功能就是设置APB2总线上的外设状态。这里是设置允许GPIOC(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第二句就是设置需要初始化的引脚为:GPIO_Pin_08第3句为设置引脚的输出/输入模式为:GPIO_Mode_Out_PP;
第四句为:IO口的速率为:GPIO_Speed_50MHz;
第5句是调用GPIO口初始化函数初始化GPIOA
要理解2~5句函数必须对库文件stm32f10x_gpio.c进行分析。
GPIO库函数简单说明:
                                                                                  7.13
JTAG的失能
做流水灯使用到GPIOB3和GPIO4时,你会发现这两个引脚上的LED有问题,不能像其他的LED那样正常工作,其实不是LED损坏了,而是JTAG没有失能.只要在端口初始化把JTAG失能就可以了.在端口初始化程序中加入: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FIO); //开启功能复用IO时钟
GPIO_PinRemapConfig(GPIO_Remap_SWJ_Disable,ENABLE);  //SWJ完全失能(JTAG+SW-DP)
就可以了.

网友A:
楼主 你这个有点坑啊

网友A:
你熟练 stm32 还是开始学32?

网友B:
这个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