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电压、电流计万用表仿真(电压电流值自动切换)

楼主:
最近在51黑论坛上面看到了很多大神分享的直流电压表的作品,深深受益,于是自己尝试着做了一个交流电压0~220V、交流电流0~40A的交流电压、电流计。在我设计的作品里,为了测量准确,我假设电压、电流值通过电压、电流传感器,输出成了0~5V的交流电压信号,通过变压器的降压,使电压的幅值小于5V,方便输入ADC0809进行转换。要是想用设计的电压、电流计直接测量0~220V、0~40A的电压电流值,只需改变变压器的匝数比。
不过这个作品的缺陷还是挺多的,比如说与PC机的接口就是个摆设,完全没用,还有就是串口本来想输出电压、电流的有效值,但是没有成功,不知道是编程的原因还是硬件连接的问题;再者,计算有效值的算法是取最大值比上1.414,所以交流值变小时得重新启动电压、电流计进行测量。
希望这个粗陋的设计能对大家有些用处,同时还希望大家能给予一些意见和建议,谢谢哈~

下面是万用表的源代码:
/*****单相交流电压、电流计设计,交流有效值0-220V,电流有效值0-40A*****/
#include<reg51.h>
#include<math.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六位七段共阴极数码显示管*******/
uchar code dispbitcode[]={0xdf,0xef,0xf7,0xfb,0xfd,0xfe};
uchar code dispcod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76,0x38};
uchar dispbuf[8]={0,0,0,0,0,0,0,0};
void caiji();
void uart();
uint temp,temp1,temp2;
float getdata1,getdata2,max1,max2;
uint w;                                                           //电压值,电流值切换显示所需变量
uchar num=0;
sbit dula=P2^0;
sbit wela=P2^1;
sbit vi=P2^2;
sbit xuan=P2^3;
sbit ST=P3^6;
sbit OE=P3^7;
sbit EOC=P3^4;
sbit clock=P3^2;
/******主函数********/
void main()
{
        xuan=0;
        max1=0;
        max2=0;
        w=0;
        SCON=0x80;                                                                 //串行口初始化为方式2
        PCON=0x00;
        EA=1;
        ES=1;
        ET0=1;
        ET1=1;
        TMOD=0x11;
        TH0=(65535-10)/256;                                                 //adc0809时钟
        TL0=(65535-10)%256;
        TH1=(65535-10000)/256;                                         //定时中断扫描时间
        TL1=(65535-10000)%256;
        TR0=1;
        TR1=1;
        while(1)
        {
                caiji();
                uart();
        }
}
/********电压,电流传感器的数据采集*******/
void caiji()
{
        uchar i,j;
        /*电压传感器数据采集*/
        for(j=0;j<10;j++)
        {
    getdata1=0;
        vi=0;
        ST=1;
        ST=0;
        ST=1;
        while(EOC==1);
        while(EOC==0);
        OE=0;
        getdata1=P1;
        for(i=0;i<=200;i++);
        OE=1;
        getdata1=getdata1/51*717/250*4400;
        if(getdata1>max1)
        max1=getdata1;
        temp1=max1/1.414;
        }
        //if(temp1>22000)
        //temp1=22000;
        /*电流传感器数据采集*/
           for(j=0;j<10;j++)
        {
        getdata2=0;
        vi=1;
        ST=1;
        ST=0;
        ST=1;
        while(EOC==1);
        while(EOC==0);
        OE=0;
        getdata2=P1;
        for(i=0;i<=200;i++);
        OE=1;
        getdata2=getdata2/51*717/250*800;
        if(getdata2>max2)
        max2=getdata2;
        temp2=max2/1.414;
//        if(temp2>4000)
//        temp2=4000;
        }

}
/********串行口发送电压,电流值的有效值**********/
void uart()
{
        uchar i;
        SBUF=temp1;                                                //启动串口发送
        for(i=0;i<200;i++);
}

/*adc0809时钟*/
void clok() interrupt 1
{
        TH0=(65535-10)/256;
        TL0=(65535-10)%256;
        clock=~clock;
}

/*******动态显示扫描********/
void xianshi() interrupt 3
{
        uchar i,j,k;
        TH1=(65535-10000)/256;
        TL1=(65535-10000)%256;
        if(w==500)
        {
        w=0;
        xuan=~xuan;
        }
        if(xuan==0)
        temp=temp1;
        else
        temp=temp2;
        i=0;
                for(i=0;i<5;i++)
                {
                        dispbuf[i]=temp%10;                         //dispbuf数组里面存放着要在数码管显示的数字
                        temp=temp/10;
                }
                dula=0;
                wela=0;
                        for(k=0;k<=5;k++)
                        {
                                dula=1;
                                P0=dispcode[dispbuf[k]];
                                if(xuan==0&&k==5)
                                P0=dispcode[11];
                                if(xuan==1&&k==5)
                                P0=dispcode[12];
                                if((k==2))
                                P0=P0|0x80;
                                dula=0;
                                P0=dispbitcode[k];
                                wela=1;
                                for(j=0;j<=110;j++){}
                                P0=0xff;                                         //防止出现乱码,一个循环结束必须保证数码管全灭
                                wela=0;
                        }
        w++;
}
/**********串口发送程序************/
void uart_int() interrupt 4
{
        TI=0;
        num++;
        if(num==0x02) ES=0;
        else
        SBUF=temp2;
}

网友A(2017-05-12):
感谢分享,正在做数字万用表,可以参考

网友B(2018-07-20):
现在在做一个 简易功率测试仪    在想怎么弄交流    看到你的图 我连程序都没敢看      感觉还要再等几年我才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