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可控硅过零检测源程序及proteus仿真

楼主:
一个51单片机做的带过零检测的可控硅驱动,下面是仿真原理图:

利用单片机中断实现可控硅的过零检测,下面是源代码:
#include <reg51.h>
#include"intrins.h"
sbit fan=P3^7;
sbit pressed=P3^5;

unsigned char fan_open=0;
unsigned char int_time=0;
unsigned char table[9]={20,30,40,50,60,70,80,90,100};
unsigned char p=0;

//中断子程序
void ext0(void) interrupt 0
{
int_time++;
fan_open--;
if(fan_open==0)          {fan_open=table[p];fan=0;}
if(int_time>=100)  {fan_open=table[p];int_time=0;fan=1;}
}

//延时子程序
void delay(void)
{
unsigned int i,j;
for(i=0;i<10000;i++)
        for(j=0;j<4;j++)
                _nop_();
}

/************主  程序*************/
void main(void)
{
fan_open=table[p];
IT0=1;
EA=1;
EX0=1;
fan=1;
while(1)
{
if(pressed==0)        {if(p>=9) p=0;p++;}
delay();
}
}

网友A(2017-09-14):
感谢分享,下来学习一下

网友B:
交流100个脉冲之中,在最低转速时,导通20个脉冲,截止80个,这样电机会有类似频闪的现象吗?

网友C(2017-12-04):
很好的例程

网友D:
感谢分享,非常给力

网友E(2018-02-28):
你这个有问题,调速,对于可控硅来说都是在单个周期内实现导通和关断,获得不同有效值,

网友F(2018-05-07):
希望对自己有用,好好学习

网友G(2018-08-23):
能解释下 int_time++;fan_open--;  是什么意思吗

网友G:
能帮忙解释下 int_time++; fan_open--; 什么意思吗?没有理解,提前感谢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有问题,调速,对于可控硅来说都是在单个周期内实现导通和关断,获得不同有效值,

那这个程序能成功吗?我也同意单个周期控制导通关断,能仔细说说该怎么改这个程序吗?

网友H(2019-05-01):
感谢分享!!找了好久 终于找到了

网友I(2019-07-16):
能帮我解释一下他这个程序主要做的是什么吗?
最近在学习过零检测的东西。

给我解释一下吗

网友J(2019-10-30):
你控制可控硅的电路对吗?

网友K(2020-01-15):
找這個好久了,來試試能不能用、

网友L(2021-10-08):
用的是51单片机编的,有点不明白

网友M(2022-07-30):
这个是丢波,单个周期调属于斩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