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篮球比赛计时器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做的篮球比赛计时器proteus仿真,上面是原理图

下面是仿真工程文件及源码下载:

部分源程序预览如下:
#include"main.h"
#include"delay.h"
#include"keypad.h"
#include"display.h"

void main()
{
        INT0_Initial();
        Time0_Initial();
        delay_ms(10);
        LED = 0;
        while(1)
        {
                switch(key_value)
                {
                        case 12:
                        {
                                num1 ++;key_value = 0;
                                flag1 = 0;
                                if(num1>255)
                                {
                                        num1 = 0;
                                }
                                break;
                        }
                        case 13:
                        {
                                num1 --;key_value = 0;
                                flag1 = 0;
                                if(num1>255)
                                {
                                        num1 = 255;
                                }
                                break;
                        }
                        case 14:
                        {
                                num2 ++;key_value = 0;
                                flag1 = 0;
                                if(num2>255)
                                {
                                        num2 = 0;
                                }
                                break;
                        }
                        case 15:
                        {
                                num2 --;key_value = 0;
                                flag1 = 0;
                                if(num2>255)
                                {
                                        num2 = 255;
                                }
                                break;
                        }
                        case 1:
                        {
                                TR0 = 1;
                                key_value = 0;
                                break;
                        }
                        case 2:
                        {
                                num1 = 0;num2 = 0;
                                num = 4;
                                secs = 0;minutes = 12;
                                m_secs = 24;
                                key_value = 0;
                                TR0 = 1;
                                break;
                        }
                        case 3:
                        {
                                TR0 = 0;
                                key_value = 0;
                                break;
                        }
                        default:
                        {
                                break;
                        }
                }
                HEXTOBCD();
                delay_us(10);
                Display(table);
                delay_us(10);
        }
}

网友A(2016-11-15):
看看好不好用哈  谢谢啦

网友B(2017-05-18):
这个用什么软件打开

网友C(2017-12-11):
正是我需要的

网友C:
真正解决了我的问题

网友D:
完整代码???

网友E(2018-01-18):
现实中怎么做?

网友F(2018-10-10):
看起来有点复杂,先试试

网友G(2019-05-27):
场次只能是4吗?

网友H(2019-11-25):
感觉好用,想试试

网友I:
很棒,程序简短 但功能强大

网友J:
6特别需要如果可以讲解一下就更好了

网友K:
挺不错的,效果很好,问问 如何将这个C语言转换成汇编

网友L:
请问有用c写的程序代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