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刚学单片机。希望有经验的大神可以指一条学习之路。谢谢了

楼主(2016-09-09):
新人,刚学单片机。希望有经验的大神可以指一条学习之路。谢谢了

网友A:
金沙滩视频教程
我所看到的入门教程里最好理解的
零基础!!!!!!!!!!!!!

网友B:
首先,基础要打好,这类相关的书要多看,还有就是,一些常用的电路,一点要知道;
然后就是,C语言要学好,学深点好,虽然说单片机编程用的C语言只是基础篇,学深点容易让自己理解别人的程序,学习编程技巧,理解运用;
最后,还是要实践光靠模拟仿真是不行的,不自己做几个实例,怎么能知道实际的情况,模拟仿真只是在理想的环境下进行的,谁知道实际情况会怎样。

这是我之前看的视频,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r4F9Uc 密码: 3wdb

网友C:
51入手吧

网友D:
学习51单片机,找零基础教程视频

网友E:
就是多动手

网友F:
多看看视频教程

网友G:
多写多写多写

网友H:
C语言要学好,多动手,多做点项目

网友I:
看视频,然后练习,再看视频,再练习

网友J:
先学习一些C语言的知识,然后可以自己编写实验例程,自己练习

网友K:
介绍你几本书,
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张志良编著:

《单片机原理与控制技术——双解汇编和C51》第3ISBN 978-7-111-42393-5机械工业出版社

《单片机学习指导及习题解答——双解汇编和C51》第2ISBN 978-7-111-42431-4机械工业出版社。该书为上述书配套教辅书。

《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基于KeilCProteus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单片机应用项目式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机械工业出版社ISBN 978-7-111-46016-9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

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12-04962-003-01单片机实用教程

网友K:
《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基于Keil C和Proteus》目录和仿真文件

80C51单片机实验实训100--基于Keil cProteus》目录

1  C51程序Keil调试

1.1  求和

实例1  sum=1+2+…+100

实例2  sum=1+3+5++99

实例3  sum=1!+2!++10!

1.2  排序

实例4  abc从小到大排序

实例5  数组a[8] 从大到小(从小到大)排序

实例6  数组元素按相反顺序存放

实例7  解压缩BCD

1.3  打印输出

实例8  按顺序打印输出数组元素

实例9  输出100~200间能被3整除的数

实例10  计算并输出半径r等于1~10时的圆面积a

实例11  输出变量x对应的平方值

实例12  摄氏温度转换为华氏温度

实例13  abc排序打印输出

实例14 16个数据从大到小排列输出

实例15  打印输出金字塔图形

1.4  查找统计

实例16  查找并统计ASCII字符“$”的个数

实例17  查找并统计数组a[16]中正数、负数和零的个数

实例18  查找并统计199之间的偶数项

1.5  延时

实例19  单循环延时

实例20  双循环延时

1.6  数据块传送

实例21  RAM→RAM

实例22  ROM→RAM

2  输出信号控制

2.1  键控信号灯

实例23  单灯闪烁

实例24  双键控3

实例25  双键控4

实例26  无锁按键的4种不同键控方式

2.2  循环灯

实例27  流水循环灯

实例28  花样循环灯

2.3  模拟交通灯

实例29  模拟交通灯

实例30  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2.4  输出音频声

实例31  单音频输出

实例32  双音频输出

实例33  播放生日快乐歌

3  80C51片外扩展应用

3.1  并行扩展

实例34  并行扩展8TTL输入输出口

实例35  并行扩展16TTL输入输出口

实例36  并行扩展8255

实例37  并行扩展8155

实例38  并行扩展RAM 6264

3.2  串行扩展输入输出口

实例39  74HC165串行输入8/16位按键状态

实例40  CC4021串行输入8/16位按键状态

实例41  CC4014串行输入8位按键状态

实例42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3  CC409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4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45 74HC164+165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46 CC4021+4094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47 74HC164+165虚拟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48 CC4021+4094虚拟串行输入输出

3.3  I2C串行扩展

实例49  读写AT24C02

实例50  非零地址读写AT24C02

4  显示与键盘

4.1  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1  单个LED数码管循环显示0~9

实例52  74LS377并行输出3LED静态显示

实例53  CC4511 BCD码驱动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4  74LS164串行扩展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5  CC4094串行扩展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4.2  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6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7  74LS139选通4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8  74LS138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9  74LS595串行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0  8255A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4.3  LCD显示屏显示

实例61  LCD1602显示屏显示

4.4  键盘

实例62  4×4矩阵式键盘

实例63 8279扩展8×8键盘和8位显示

实例64 74HC595+165扩展8×8键盘

5  中断、定时/计数器和串行口应用

5.1  中断应用

实例65  出租车行驶里程计数

实例66  统计展览会4个入口参展总人数

实例67  利用与门扩展外中断

实例68  74HC148编码扩展外中断

5.2  定时/计数器应用

实例69  输出周期脉冲方波(示波器显示)

实例70  输出矩形脉冲波(示波器显示)

实例71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实例72 测量脉冲宽度

实例73 测量脉冲频率

实例74 定时器控制单灯闪烁

实例75  定时器控制播放生日快乐歌

实例76  定时器控制播放世上只有妈妈好歌曲

5.3  双机通信

实例7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7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79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80 RS 232接口的双机通信

6  A-DD-A

6.1  A-D转换

实例81  ADC 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 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3  ADC 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4  ADC 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5  ADC 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实例86  ADC 0832串行A-D(虚拟CLK

实例87 PCF8591I2C串行A-D1602显示)

6.2  D-A转换

实例88  DAC 0832输出连续锯齿波

实例89 PCF8591I2C串行D-A输出连续锯齿波

7  时钟、测温和驱动电机

7.1  时钟

实例90  开机显示PC机时间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实例91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1302LCD1602显示)

实例92  开机显示PC机时分秒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3  带校正时分秒的时钟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4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5  99.9秒秒表

实例96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7.2  测温

实例97  一线式DS18B20测温

7.3  电机驱动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8  Keil C51编译软件操作基础

8.1  项目建立和设置

8.1.1 创建工程项目

8.1.2 设置工程属性

8.1.3 输入源程序

8.2  程序编译运行

8.2.1 程序编译链接

8.2.2 程序运行调试

8.3  常用窗口介绍

8.3.1 项目文件/寄存器窗口

8.3.2 输出窗口

8.3.3 变量观察窗口

8.3.4 存储器窗口

8.3.5 80C51功能部件运行对话窗口

8.3.6 串行输入/输出信息窗口

9  Proteus ISIS虚拟仿真软件操作基础

9.1  用户编辑界面

9.1.1 启动Proteus ISIS

9.1.2 Proteus ISIS主菜单

9.1.3 Proteus ISIS工具栏

9.2  电路原理图设计和编辑

9.2.1 新建原理图设计

9.2.2 选择和放置元器件

9.2.3 对象操作

9.2.4 布线

9.2.5 电气规则检查

9.3  虚拟仿真运行

9.3.1 仿真运行

9.3.2 ProteusKeil联合仿真调试

网友K:
《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目录和仿真文件

80C51单片机Proteus仿真设计实例教程》目录

封面广告词:

程序每条语句均给出注释,便于阅读理解

全部通过Keil调试和Proteus虚拟仿真

电路与程序能直接或移植于工程实际项目

免费下载仿真DSN文件和驱动程序hex文件

1 Keil C51软件操作基础

1.1  项目建立和设置工程属性

1.1.1 创建工程项目

1.1.2 设置工程属性

1.1.3 输入源程序

1.2  程序编译运行

1.2.1 程序编译链接

1.2.2 程序运行调试

1.3  常用窗口介绍

1.3.1  项目文件/寄存器窗口

1.3.2 输出窗口

1.3.3 变量观察窗口

1.3.4 存储器窗口

1.3.5 功能部件运行对话窗口

2 Proteus 虚拟仿真软件操作基础

2.1  用户编辑界面

2.1.1 启动Proteus ISIS

2.1.2 Proteus ISIS主菜单

2.1.3 Proteus ISIS工具栏

2.2  电路原理图设计和编辑

2.2.1 新建原理图设计

2.2.2 选择和放置元器件

2.2.3 对象操作

2.2.4 布线

2.2.5 电气规则检查

2.3  虚拟仿真运行

2.3.1 仿真运行

2.3.2 ProteusKeil联合仿真调试

3 基本输入输出应用

3.1  控制信号灯

实例1  延时程序控制单灯闪烁

实例2 定时器控制单灯闪烁

实例3  双键控3

实例4  双键控4

实例5  4种不同方式键控信号灯

实例6  流水循环灯

实例7  键控流水循环灯

实例8  花样循环灯

实例9  键控花样循环灯

实例10  模拟交通灯

实例11  限行时间显示的模拟交通灯

3.2  输出音频声

实例12  单音频输出

实例13  双音频输出

实例14  延时程序控制播放歌曲

实例15  定时器控制播放歌曲

3.3  输出脉冲波

实例16  输出频率固定连续脉冲方波

实例17  输出频率可调连续脉冲方波

实例18  输出矩形连续脉冲波

3.4  驱动强电负载

实例19  控制继电器

实例20  过零触发双向晶闸管

4 扩展输入输出应用

4.1  并行扩展

实例21  并行扩展TTL输入输出口

实例22  并行扩展8255

实例23  并行扩展8155

实例24  并行扩展RAM 6264

4.2  同步移位寄存器串行扩展

实例25  74HC165串行输入8/16数据信号

实例26  CC4021串行输入8/16数据信号

实例27  CC4014串行输入8/16数据信号

实例28  74HC16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29  CC4094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30  74HC595串入并出控制8/16循环灯

实例31 74HC164+165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32 CC4021+4094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33 74HC164+165虚拟串行输入输出

实例34 CC4021+4094虚拟串行输入输出

4.3  I2C串行总线扩展

实例35  读写AT24C02

实例36  非零地址读写AT24C02

4.4  译码输出

实例37  74LS138译码输出控制8循环灯

实例38  74LS154译码输出控制16循环灯

4.5  扩展外中断

实例39  利用与门扩展外中断

实例40  74HC148编码扩展外中断

4.6  信号检测

实例41  出租车行驶里程计数

实例42  统计展览会4个入口参展总人数

实例43  统计T0引脚上10分钟内的脉冲数

实例44 测量脉冲宽度

实例45 测量脉冲频率

4.7  双机通信

实例46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1

实例47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2

实例48  双机串行通信方式3

实例49 RS 232接口的双机通信

实例50 PC机虚拟串行通信

5 显示

5.1  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1  单个LED数码管循环显示0~9

实例52  74LS377并行输出3LED静态显示

实例53  CC4511 BCD码驱动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4  74LS164串行扩展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5  CC4094串行扩展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实例56  74HC595串行扩展3LED数码管静态显示

5.2  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7  PNP晶体管选通3位共阳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8  74LS139选通4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59  74LS138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0  74LS595串行选通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1  控制8LED数码管滚动显示

实例62  8255A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3  8155扩展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实例64  MAX7221控制8LED数码管动态显示

5.3  LED点阵显示

实例65  LED5×7点阵显示字符

实例66  LED 16×16点阵显示汉字

5.4  LCD显示屏显示

实例67  LCD1602显示屏显示字符

实例68  LCD12864显示屏显示汉字

6 键盘

6.1  独立式按键

实例69  74HC373并行输入8位按键状态

实例70  74HC165串行输入8位按键状态

实例71  CC4021串行输入8位按键状态

实例72  CC4014串行输入8位按键状态

实例73  74HC148编码输入8位按键状态

实例74  按键扩展shif t功能

6.2  矩阵式键盘

实例75  4×4矩阵式键盘

实例76 8279扩展8×8键盘

实例77 74HC595+165扩展8×8键盘

实例78  电子密码锁

7 A-D转换D-A转换

7.1  A-D转换

实例79  ADC 0808中断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0  ADC 0808查询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1  ADC 0808延时方式A-DALE输出CLK

实例82  ADC 0808并行A-D(虚拟CLK

实例83  ADC 0832串行A-DTXD输出CLK

实例84  ADC 0832串行A-D(虚拟CLK

实例85 PCF8591I2C串行A-D1602显示)

7.2  D-A转换

实例86  DAC 0832输出连续锯齿波

实例87 PCF8591I2C串行D-A输出连续锯齿波

8 时钟、测温和驱动电动机

8.1  时钟

实例88  开机显示PC机时间的时钟DS1302LCD1602显示)

实例89  具有校正功能的时钟DS1302LCD1602显示)

实例90  开机显示PC机时分秒的时钟DS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1  具有校正时分秒功能的时钟DS1302LED数码管显示)

实例92  模拟电子钟(由80C51定时器产生秒时基)

实例93  99.9秒秒表

实例94  能预置初值的倒计时秒表

8.2  测温

实例95  一线式 DS18B20测温

实例96  I2CDS1621测温

实例97  多点测温

8.3  驱动电动机

实例98  驱动四相步进电动机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动机

实例100  驱动直流电动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网友L:
访谈人通过沟通沟通沟通沟通沟通

网友M:
自己动手写程序!!!时间够了自然就懂了

网友N:
先去了解和做一些基础的东西,不要去想做很难的。最重要的是坚持。

网友N:
看一些基础的视频

网友O:
多看多学,慢慢就会了

网友P:
买块开发板,跟着视频做实验

网友Q:
多看视频教程,在买一个对应的实验板,多看多练,必然成功。

网友R:
多看书,多学习...

网友S:
看书看视频一定可以

网友S:
最好有个试验板更便于理解

网友T(2017-05-06):
买个开发板认真跟着学习

网友T:
买个开发板认真跟着学习就行

网友U:
先做一些简单的,可以看看视频,网站里有

网友V:
自己多做一些实例 ,先弄懂程序为什么那样写,然后再试着改程序,最后自己写

网友W:
看看51视频,多动手练。会好很多

网友X(2018-06-09):
基础要打好

网友Y:
多来论坛,看看目前单片机怎么使用。最好买一块开发板,带点资料,使用很方面。慢慢有兴趣了,就学会了,

网友Z:
学习单片机不要单纯看程序,去买块开发板,野火或者整点原子的教程都很小详细,看着程序一个个编程,然后下到开发板去跑,要有实战经验学的才快,单纯看书不行的!

网友AA:
做比赛吧,做几次比赛就都会了。。。。。。

网友AB:
STM32自学笔记,目前看到最好用的书

网友AC:
先看51吧,C要会

网友AD:
C语言一定要学好,这样子学单片机才会好学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