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X16点阵汉字显示 倒计时 proteus仿真 74HC595驱动 带源程序

楼主:
51单片机做的16X16点阵仿真的2个例子,一个是显示 汉字 一个是倒计时,详见压缩包里面的2个程序.用74hc595来驱动16*16点阵.

全部资料下载:

下面是16X16点阵上面实现倒计时的单片机程序:
                                         /*****************************************************************************************
*                                                                                                    *
*                         LED点阵实验 (显示数字)                                                                         *
                行:高电平有效,低16位  列:低电平有效,高16位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这个函数在库 <intrins.h> 中

//SPI IO
sbit MOSIO = P3^4;
sbit R_CLK = P3^5;
sbit S_CLK = P3^6;

//变量声明
unsigned long column;   //点阵列
unsigned long row;      //点阵行
unsigned long dt;

//点阵显示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tab0[] = {0x0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 {0,0,0,0,0,0,8,24,14,36,8,66,8,66,8,66,8,66,8,66,8,66,8,36,62,24,0,0,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2[] = {0,0,0,0,0,0,24,24,36,36,66,66,66,66,66,66,66,100,66,88,66,64,66,64,36,36,24,28,0,0,0,0} ;

unsigned char code tab3[] = {0,0,0,0,0,0,24,60,36,66,66,66,66,66,66,36,66,24,66,36,66,66,66,66,36,66,24,60,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4[] = {0,0,0,0,0,0,24,126,36,34,66,34,66,16,66,16,66,8,66,8,66,8,66,8,36,8,24,8,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5[] = {0,0,0,0,0,0,24,56,36,36,66,2,66,2,66,26,66,38,66,66,66,66,66,66,36,36,24,24,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6[] = {0,0,0,0,0,0,24,126,36,2,66,2,66,2,66,26,66,38,66,64,66,64,66,66,36,34,24,28,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7[] = {0,0,0,0,0,0,24,32,36,48,66,40,66,36,66,36,66,34,66,34,66,126,66,32,36,32,24,120,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8[] = {0,0,0,0,0,0,24,60,36,66,66,66,66,32,66,24,66,32,66,64,66,64,66,66,36,34,24,28,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9[] = {0,0,0,0,0,0,24,60,36,66,66,66,66,66,66,32,66,32,66,16,66,8,66,4,36,66,24,126,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10[] = {0,0,0,0,0,0,24,8,36,14,66,8,66,8,66,8,66,8,66,8,66,8,66,8,36,8,24,62,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11[] = {0,0,0,0,0,0,24,24,36,3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6,36,36,24,24,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12[] = {0,0,0,0,0,0,60,28,34,34,34,65,1,65,1,65,1,65,113,65,33,65,34,65,34,34,28,28,0,0,0,0};

//函数声明
void HC595SendData(  unsigned char BT3, unsigned char BT2,unsigned char BT1,unsigned char BT0);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t k,i,ms;
   i = 16;                                                                                                    //显示时间
   while(1)
   {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亲
           {
         HC595SendData(~tab1[2*k +1],~tab1[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爱
           {
         HC595SendData(~tab2[2*k +1],~tab2[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的
           {
         HC595SendData(~tab3[2*k +1],~tab3[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顾
           {
         HC595SendData(~tab4[2*k +1],~tab4[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客
           {
         HC595SendData(~tab5[2*k +1],~tab5[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欢
           {
         HC595SendData(~tab6[2*k +1],~tab6[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迎
           {
         HC595SendData(~tab7[2*k +1],~tab7[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使
           {
         HC595SendData(~tab8[2*k +1],~tab8[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用
           {
         HC595SendData(~tab9[2*k +1],~tab9[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普
           {
         HC595SendData(~tab10[2*k +1],~tab10[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中
           {
         HC595SendData(~tab11[2*k +1],~tab11[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while(1)
         {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中
               {
             HC595SendData(~tab12[2*k +1],~tab12[2*k],tab0[2*k],tab0[2*k + 1]);
               }
             }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中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
           }
         }                                                                        //清屏
   }
}

/*********************************************************************************************************
** 函数名称: HC595SendData
** 功能描述: 向SPI总线发送数据
*********************************************************************************************************/
void HC595SendData(  unsigned char BT3, unsigned char BT2,unsigned char BT1,unsigned char BT0)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32; i++)
   {
   if(i > 23 )
   {
      if((BT0 << (i - 24)) & 0x80)
      {
            MOSIO = 1;
          }
          else
          {
            MOSIO = 0;
          }
   }

   else if(i > 15 & i < 24 )
   {
        if((BT1 << (i - 16)) & 0x80)  //set dataline high  0X80000000  最高位与SendVal左移的最高位 进行逻辑运算
      {
            MOSIO = 1;                                          // 如果为真 MOSIO = 1
          }
        else
          {
            MOSIO = 0;
          }
   }

    else if(i < 16 & i > 7 )
   {
      if((BT2 << (i - 8)) & 0x80)
      {
            MOSIO = 1;
          }
          else
          {
            MOSIO = 0;
          }
   }

        else
        {
                  if((BT3 << i) & 0x80)  //set dataline high  0X80000000  最高位与SendVal左移的最高位 进行逻辑运算
      {
            MOSIO = 1;                                          // 如果为真 MOSIO = 1
          }
        else
          {
            MOSIO = 0;
          }
        }
        S_CLK = 0;
//        NOP();        //产生方形波
        S_CLK = 1;
   }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 NOP();   //产生方形波
  R_CLK = 1; //片选
}

下面是显示汉字的程序:
                                                           /*****************************************************************************************
*                                                                                                    *
*                         LED点阵实验 (显示数字)                                                                         *
                行:高电平有效,低16位  列:低电平有效,高16位

******************************************************************************************/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NOP() _nop_()  // 定义空指令 ,这个函数在库 <intrins.h> 中

//SPI IO
sbit MOSIO = P3^4;
sbit R_CLK = P3^5;
sbit S_CLK = P3^6;

//变量声明
unsigned long column;   //点阵列
unsigned long row;      //点阵行
unsigned long dt;

//点阵显示数组
unsigned char code tab0[] = {0x0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1, 0x00, 0x02, 0x00, 0x04, 0x00, 0x08, 0x00, 0x10, 0x00, 0x20, 0x00, 0x40, 0x00, 0x80, 0x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1[] = {96,2,28,10,16,18,16,2,254,63,16,2,16,18,112,18,24,10,22,10,16,36,16,42,16,49,156,32,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2[] = {0,30,252,9,72,8,144,4,254,63,66,32,252,31,32,0,240,15,80,4,136,2,4,1,194,6,56,56,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3[] = {144,0,144,0,208,63,72,32,40,16,12,2,10,2,136,10,136,18,72,18,72,34,40,34,8,2,136,3,0,0,0,0};

unsigned char code tab4[] = {0,0,0,0,60,240,102,156,67,130,0,0,0,0,0,0,0,0,0,0,48,24,96,8,192,7,0,0,0,0,0,0};

//函数声明
void HC595SendData(  unsigned char BT3, unsigned char BT2,unsigned char BT1,unsigned char BT0);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t k,i,ms;
   i = 16;                                                                                                    //显示时间
   while(1)
   {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我
           {
         HC595SendData(~tab1[2*k +1],~tab1[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爱
           {
         HC595SendData(~tab2[2*k +1],~tab2[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i;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你
           {
         HC595SendData(~tab3[2*k +1],~tab3[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清屏

         for(ms = 30; ms > 0; ms--)
         {
       for(k = 0; k < 16; k++)                                                                                                //笑脸
           {
         HC595SendData(~tab4[2*k +1],~tab4[2*k],tab0[2*k],tab0[2*k + 1]);
           }
         }
         HC595SendData(0xff,0xff,0,0);
   }
}

/*********************************************************************************************************
** 函数名称: HC595SendData
** 功能描述: 向SPI总线发送数据
*********************************************************************************************************/
void HC595SendData(  unsigned char BT3, unsigned char BT2,unsigned char BT1,unsigned char BT0)
{
  unsigned char i;
  for(i = 0; i < 32; i++)
   {
   if(i > 23 )
   {
      if((BT0 << (i - 24)) & 0x80)
      {
            MOSIO = 1;
          }
          else
          {
            MOSIO = 0;
          }
   }

   else if(i > 15 & i < 24 )
   {
        if((BT1 << (i - 16)) & 0x80)  //set dataline high  0X80000000  最高位与SendVal左移的最高位 进行逻辑运算
      {
            MOSIO = 1;                                          // 如果为真 MOSIO = 1
          }
        else
          {
            MOSIO = 0;
          }
   }

    else if(i < 16 & i > 7 )
   {
      if((BT2 << (i - 8)) & 0x80)
      {
            MOSIO = 1;
          }
          else
          {
            MOSIO = 0;
          }
   }

        else
        {
                  if((BT3 << i) & 0x80)  //set dataline high  0X80000000  最高位与SendVal左移的最高位 进行逻辑运算
      {
            MOSIO = 1;                                          // 如果为真 MOSIO = 1
          }
        else
          {
            MOSIO = 0;
          }
        }
        S_CLK = 0;
//        NOP();        //产生方形波
        S_CLK = 1;
   }

  R_CLK = 0; //set dataline low
// NOP();   //产生方形波
  R_CLK = 1; //片选
}

网友A(2017-03-22):
正是我需要的,感谢

网友B:
HC595SendData(~tab6[2*k +1],~tab6[2*k],tab0[2*k],tab0[2*k + 1]);这一步能解释下吗? 还有点阵显示数组怎么来的

网友C(2017-05-07):
管理你好! 我这改一个16*64的点阵 原板子上全是用74HC595来控制的。 程序不清楚怎么写。麻烦指点下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