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做的数字秒表00.00源程序+proteus仿真 带开始复位按钮

楼主(2016-09-09):
51单片机做的数字秒表,带2个按键一个开始,一个复位。效果和仿真原理图如下所示:

数字秒表的单片机源程序:
//12M晶振。4位共阴数码管,P0 段码,P2.0~P2.3 位控
//显示 00.00~99.99
//2011 07 07   E:DPJ_C.00.00.c

#include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P20=P2^0;
sbit P21=P2^1;
sbit P22=P2^2;
sbit P23=P2^3;

sbit P27=P0^7;
sbit KS=P1^0; //开始
sbit KR=P1^1; //复位

uchar time,xs,ge,shi,bai,qian;
uchar code tab[ ]=        {
                                        0x3F,/*0*/
                                0x06,/*1*/
                                0x5B,/*2*/
                                0x4F,/*3*/
                                0x66,/*4*/
                                0x6D,/*5*/
                                0x7D,/*6*/
                                0x07,/*7*/
                                0x7F,/*8*/
                                0x6F,/*9*/
                                        };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ms)  //1ms延时
{
           uchar a;
           while(ms--)
        for(a=123;a>0;a--);
}

void display();

void T0intinit( )        //定时器T0初始化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10ms定时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

void main()
{
        T0intinit( );
        while(1)
        {
                display( );
                while(!KS)            //开始/暂停 键
                {
                        display( );
                        if(KS)
                        TR0=!TR0;
                }

                while(!KR)         //清零键
                {
                        display( );
                        if(KR)
                        TR0=0;
                        qian=0;
                        bai=0;
                        shi=0;
                        ge=0;
                }
                if(bai==10)
                {
                        bai=0;
                        qian++;
                }
                if(qian==10)
                {
                        qian=0;
                        TR0=0;
                }
        }
}

void display( )
{
        P23=0;
        P0=tab[ge];
        delay_ms(1);
        P23=1;
        P22=0;
        P0=tab[shi];
        delay_ms(1);
        P22=1;
        P21=0;
        P0=tab[bai]|0x80;
        delay_ms(1);
        P21=1;
        P20=0;
        P0=tab[qian];
        delay_ms(1);
        P20=1;
}

void T0int( )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 方式1
{
        TH0=(65536-10000)/256;       //重装10ms定时常数
        TL0=(65536-10000)%256;
        ge++;
                if(ge==10)
                {
                        ge=0;
                        shi++;
                }
                if(shi==10)
                {
                        shi=0;
                        bai++;
                }
}

网友A:
这种延时方法误差有多大?

网友B(2019-05-12):
用8051单片机定时/计数器和LED数码管显示计时时间。要求某键按下去开始计时,再按一次停止计时;另一键按下去则将时间清零。/大佬你这个怎么改才能做成板子,排组怎么添加呢,需要焊板子用,求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