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ds18b20多点温度采集proteus仿真-lcd1602显示 源码都有还可以读序列号

楼主(2016-09-09):
51单片机做的多点温度采集系统的仿真,带源码

全部资料下载:

lcd1602显示ds18b20读温度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rs=P3^0;
sbit lcdrw=P3^1;
sbit lcden=P3^2;

sbit DQ=P1^7;
uint value;
uchar code table1[]={0x28,0x30,0xc5,0xb8,0x00,0x00,0x00,0x8e};//rom1       测得的序列号
uchar code table2[]={0x28,0x31,0xc5,0xb8,0x00,0x00,0x00,0xb9};//rom2
uchar code table3[]="Temple";
bit fg=0;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rs=0时输入指令
        P2=com;
        delay(5);
        lcden=1;                        //en=1时读取信息
        delay(5);
        lcden=0;                        //1 -> 0 执行指令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rs=1;                         //rs=1时输入数据
        P2=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write_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write_com(0x01);

}

void delay_us(uchar t)//微妙延时
{
        while(t--);
}
void init_ds18b20()        //数据初始化
{
        DQ=1;
        delay_us(4);
        DQ=0;
        delay_us(80);
        DQ=1;
        delay_us(200);
}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dat) //写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DQ=0;
                DQ=dat&0x01;
                delay_us(15);
                DQ=1;
                dat=dat>>1;
        }
        delay_us(10);
}
uchar read_ds18b20()  //读数据
{
        uchar i=0,readat=0;
        for(i=0;i<8;i++)
        {
                DQ=0;
                readat=readat>>1;      //八位全部都是0,向右移一位后,仍然全是0
                DQ=1;
                if(DQ)                //如果DQ为1,readat进行或运算,如果为0,则子语句不执行,直接for循环此时采集的数据是0
                        readat=readat|0x80;//此时最高位为1         ,然后再进行for循环 最高位成为第七位,依次往复
                delay_us(10);
        }
        return readat;
}

void check_rom(uchar a)                   //匹配序列号
{
        uchar j;

           write_ds18b20(0x55);
        if(a==1)
        {
                for(j=0;j<8;j++)
                {
                        write_ds18b20(table1[j]);
                }
        }
        if(a==2)
        {
                for(j=0;j<8;j++)
                {
                        write_ds18b20(table2[j]);
                }
        }

}

uchar change_ds18b20(uchar z)
{
        uchar tl,th;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ds18b20(0xcc);  //跳过
        init_ds18b20();
        if(z==1)
        {
                check_rom(1);           //         匹配rom1
        }
        if(z==2)
        {
                check_rom(2);           //          匹配rom2
        }

        write_ds18b20(0x44);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cc);
        init_ds18b20();
        if(z==1)
        {
                check_rom(1);           //
        }
        if(z==2)
        {
                check_rom(2);           //
        }

        write_ds18b20(0xbe);  //启动读暂存器。读内部ram中9字节温度数据
        tl=read_ds18b20();
        th=read_ds18b20();
        value=th;
        value=value<<8;
        value=value|tl;
        if(th < 0x80)
        {        fg=0;  }

        if(th>= 0x80)
        {        fg=1;

                value=~value+1;
        }
                value=value*(0.0625*10);
            return value;

}

void display_lcd1602(uchar z)
{
         uchar i;
         if(z==1)
         {
                 write_com(0x80);
                 for(i=0;i<6;i++)
                 {
                         write_dat(table3[i]);
                        delay(3);
                 }
                 write_dat(0x2d);
                 write_dat(0x41);
                 write_dat(0x3a);
                 if(fg==1)
                 {
                         write_dat(0xb0);
                 }
                 if(fg==0)
                 {
                         write_dat(0x20);
                 }
                 write_dat(value/100+0x30);
                 write_dat(value%100/10+0x30);
                 write_dat(0x2e);
                 write_dat(value%10+0x30);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if(z==2)
         {
                 write_com(0x80+0x40);
                 for(i=0;i<6;i++)
                 {
                         write_dat(table3[i]);
                        delay(3);
                 }
                 write_dat(0x2d);
                 write_dat(0x42);
                 write_dat(0x3a);
                 if(fg==1)
                 {
                         write_dat(0xb0);
                 }
                 if(fg==0)
                 {
                         write_dat(0x20);
                 }
                 write_dat(value/100+0x30);
                 write_dat(value%100/10+0x30);
                 write_dat(0x2e);
                 write_dat(value%10+0x30);
                 write_dat(0xdf);
                 write_dat(0x43);
         }

}

void main()
{
        init_lcd();

        while(1)
        {
                change_ds18b20(1);
                display_lcd1602(1);

                change_ds18b20(2);
                display_lcd1602(2);

        }
}

lcd1602显示ds18b20温度采集读序列号程序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lcdrs=P3^0;
sbit lcdrw=P3^1;
sbit lcden=P3^2;

sbit DQ=P1^7;
uint value;
uchar save_number[8];

void delay(uint n)
{  uint x,y;
   for(x=n;x>0;x--)
       for(y=110;y>0;y--);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
{
        lcdrs=0;                        //rs=0时输入指令
        P2=com;
        delay(5);
        lcden=1;                        //en=1时读取信息
        delay(5);
        lcden=0;                        //1 -> 0 执行指令
}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lcdrs=1;                         //rs=1时输入数据
        P2=dat;
        delay(5);
        lcden=1;
        delay(5);
        lcden=0;
}

void init_lcd()
{
        lcden=0;
        lcdrw=0;
        write_com(0x38);          //8位数据,双列,5*7字形
        write_com(0x0c);         //开启显示屏,关光标,光标不闪烁
        write_com(0x06);         //显示地址递增,即写一个数据后,显示位置右移一位
        write_com(0x01);

}

void delay_us(uchar t)//微秒延时
{
        while(t--);
}
void init_ds18b20()        //数据初始化
{
        DQ=1;
        delay_us(4);
        DQ=0;
        delay_us(80);
        DQ=1;
        delay_us(200);
}
void write_ds18b20(uchar dat) //写数据
{
        uchar i;
        for(i=0;i<8;i++)
        {
                DQ=0;
                DQ=dat&0x01;
                delay_us(15);
                DQ=1;
                dat=dat>>1;
        }
        delay_us(10);
}
uchar read_ds18b20() //读数据
{
        uchar i=0,readat=0;
        for(i=0;i<8;i++)
        {
                DQ=0;
                readat=readat>>1;   //八位全部都是0,向右移一位后,仍然全是0
                DQ=1;
                if(DQ)             //如果DQ为1,readat进行或运算,如果为0,则子语句不执行,直接for循环此时采集的数据是0
                        readat=readat|0x80;//此时最高位为1         ,然后再进行for循环 最高位成为第七位,依次往复
                delay_us(10);
        }
        return readat;
}

uchar change_ds18b20()
{
        uchar tl,th;
        init_ds18b20();              //初始化
        write_ds18b20(0xcc);  //跳过rom
        write_ds18b20(0x44);  //启动ds18b20进行温度转换,结果存入9字节ram中

        init_ds18b20();                  //?  缺少不可执行
        write_ds18b20(0xcc);
        write_ds18b20(0xbe);  //启动读暂存器。读内部ram中9字节温度数据
        tl=read_ds18b20();
        th=read_ds18b20();
        value=th;
        value=value<<8;
        value=value|tl;
        value=value*(0.0625*10)+0.5;
        return value;
}

void dis_readnumber()
{
        uchar i,temp;

        init_ds18b20();

        write_ds18b20(0x33);                     //读rom   即rom中的编码
        for(i=0;i<8;i++)
        {
                save_number[i]=read_ds18b20();  //保存序列号
        }

    write_com(0x80);
        for(i=0;i<8;i++)
        {
                temp=save_number[i]>>4;
                if(temp<10)
                {
                        write_dat(0x30+temp);
                }
                else
                {
                         write_dat(0x37+temp);
                }

                temp=save_number[i]&0x0f;
                if(temp<10)
                {
                        write_dat(0x30+temp);
                }
                else
                {
                         write_dat(0x37+temp);
                }
        }

}
void main()
{
        init_lcd();
        while(1)
        {
           dis_readnumber();    //显示序列号
        }
}

网友A(2017-06-26):
看起来不错啊 比我的 高大上

网友B(2018-03-05):
proteus中的传感器的序列号只有6个数字,lz这个长的是要设置过吗

网友C(2019-04-28):
想请问protues中ds18b20的ROm怎么设置 实际检测出来的ROM有16位 而仿真里面只能填写6位

网友D(2020-03-16):
为什么我拿过来后显示不了温度呢?

网友E(2021-09-28):
正在找这个资料,感谢

网友F(2022-01-06):
感谢你,正在学习中,多路检测正发愁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