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仿真单片机开发板 8*8点阵动态显示+源程序

楼主(2016-09-09):
这个单片机驱动8*8点阵是基于一个proteus的仿真开发板做的.整个的仿真原理图如下:
用下面这个程序来运行仿真就可以得到效果.proteus仿真单片机开发板和源程序下载:

8*8点阵的动态显示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delay_ms(uint);
uchar code dz88_hang[]={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行P1 需高电平
uchar code dz88_lie[]={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列P0 需低电平

//uchar code dz88_dm[]={0x00,0xBF,0xDF,0xEF,0xF7,0xFB,0xFD,0x00};   //N
//uchar code dz88_dm1[]={0xFF,0xFF,0xFF,0x00,0x00,0xFF,0xFF,0xFF,};  //1
//uchar code dz88_dm1[]={0xFF,0x20,0x20,0x24,0x24,0x04,0x04,0xFF,};  //2
//uchar code dz88_dm1[]={0xFF,0x3C,0x24,0x24,0x24,0x00,0x00,0xFF,};  //3
//uchar code dz88_dm1[]={0xFF,0x07,0x07,0xE7,0x00,0x00,0xE7,0xE7,};  //4
uint num1;//用来控制动态扫描的速度
uint num2;//用来控制字符与字符切换速度
uchar  i; //行控制数的变量
uchar  j; //字符与字符切换的变量

uchar code digittab[][8]={
{0xFF,0xFF,0xFF,0x00,0xFF,0xFF,0xFF,0xFF,},//1
{0xFF,0xBC,0x7A,0x76,0x6E,0x9E,0xFF,0xFF,},//2
{0xFF,0xBD,0x7E,0x6E,0x56,0xB9,0xFF,0xFF,},//3
{0xC7,0xB7,0x77,0xF7,0x00,0xF7,0xF7,0xF7,},//4
...
};

void main()
{
    j=0;
        while(1)
        {
           //        for(j=0;j<4;j++)
            if(j<8)
                  {
                          P1=dz88_hang[i];         //行扫描
                          P0=digittab[j][i];

                  }
        //          num1++;                 //用于控制动态扫描的速度         5ms
                  if(++num1>=50)
                  {
                          num1=0;
                         // i++;
                          if(++i>=8)
                      i=0;
                  }
                  // num2++;
                  if(++num2>=10000)  //用于控制动字符间的切换速度  1s
                  {
                          num2=0;
                         // j++;
                          if(++j>8)
                          j=0;
                  }
          }
}

/*
//显示一个字母或者图形
void main()
{
uchar i;

while(1)
{
  for(i=0;i<8;i++)
  {
  P1=dz88_hang[i];        //行全部选中
  //P0=dz88_dm[i];         //N
  P0=dz88_dm1[i];
  delay_ms(5);
  }
}
}
*/
/* 全部列选中
void main()
{
uchar i;
P0=0X00;        //列全部选中
while(1)
{
// P0=0X00;        //列全部选中
// P1=0Xff;        //行全部选中
  for(i=0;i<8;i++)
  {
  P1=dz88_hang[i];        //行全部选中
  delay_ms(1000);
  }
}
}
*/
/*
// 全部行选中
void main()
{
uchar i;
//P0=0X00;        //列全部选中
  P1=0Xff;        //行全部选中
while(1)
{
// P0=0X00;        //列全部选中
// P1=0Xff;        //行全部选中
  for(i=0;i<8;i++)
  {
  P0=dz88_lie[i];        //行全部选中
  delay_ms(7);
  }
}
}
*/
/*
void delay_ms(uint z)  //延时子程序
{
   uchar y;
   uint x;
   for(x=z;x>0;x--)
           for(y=125;y>0;y--);
}
*/

网友A(2017-05-27):
好想下载  没币。。

网友B(2017-07-31):
好想下载 就是没有黑笔 怎么办

网友C(2018-04-06):
有没有好用的字模软件推荐呀

网友D(2018-10-17):
是整块实验板的图吗

网友D:
真的很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