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设备改造,求方案!

楼主(2016-09-10):
我公司,两太老设备。有X,Y方向两个步进电机要控制(各约1.5KW),还有16个气缸要控制。有约8个接近开关,要输入信号。
想用51系列单片机控制。     以上不是问题。
需要加工的零件有很多种,每一个零件都要编一个程序。
问题是:每换一个零件,就要输一次程序。太麻烦,能不能和电脑链接起来,从电脑里直接调程序。要求,普工也可以很快学会。

网友A:
“问题是:每换一个零件,就要输一次程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描述清楚一点?

网友B:
电脑可以用串口和设备控制板连起来,通过电脑设置加工零件参数,设备控制板执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电脑可以用串口和设备控制板连起来,通过电脑设置加工零件参数,设备控制板执行。

可以的,这种工业非标设备改造很多人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可以用串口和设备控制板连起来,通过电脑设置加工零件参数,设备控制板执行。

通过串口设置,电脑用的软件界面可不可以更改,更简单些。让普工也能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每换一个零件,就要输一次程序......”,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能不能描述清楚一点?

就是这台设备,要生产不同的产品。产品不同,程序也不同。每更换一次产品,就要更换一次程序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这台设备,要生产不同的产品。产品不同,程序也不同。每更换一次产品,就要更换一次程序

可以加我扣扣详聊~~136777736

网友D:
把零件相关参数用电脑串口发送到单片机,单片机做一个通用的程序,根据零件参数运行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以加我扣扣详聊~~136777736

谢谢你,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把零件相关参数用电脑串口发送到单片机,单片机做一个通用的程序,根据零件参数运行程序

谢了,兄弟!

网友C:
做一个通用程序难度大于做一个特定的吧,只要实现每次都可以做自动串口下载程序就可以了呗~

网友E:
51程序加VB上位机可以方便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51程序加VB上位机可以方便控制

根本没有必要用个电脑做上位机啊………直接一个hmi就搞定了

网友E:
我只是接触这些 经验不够丰富 只能按照知己的思路来发表一下 各位不要见笑啊

网友A:
我有解决方案,加我QQ详聊

网友F:
电脑可以用串口和设备控制板连起来,通过电脑设置加工零件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