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交通灯在黄灯闪烁的时候蜂鸣器响的c语言程序怎么写

楼主(2016-09-10):
模拟交通灯在黄灯闪烁的时候蜂鸣器响的c语言程序怎么写

网友A:
调用一个蜂鸣器子程序啊 黄灯熄灭 蜂鸣器关闭 有源蜂鸣器可以用延时 开延时管 很简单的

网友B:
在定时器里置标志初值,标志可以用flag_beep,uchar型
如在50mS定时器中
    if(flag_beep!=0)
    {
        flag_beep--;
        BEEP=0; //蜂鸣器长音  引脚。0鸣音
    }
    else
    {
         BEEP=1;
    }

网友B:
主程序中只要在需要鸣音的地方将flag_beep赋值为想要鸣响的时间即可。
如:
    flag_beep=10;

网友B:
黄灯闪烁也可按此逻辑,在定时器中,用标志位的方式闪烁,在主程序想用的地方,将该标识为赋值为想闪烁的时间即可。只是闪烁和鸣音在中断函数里田间闪烁的逻辑。

网友C(2016-12-16):
我可以发给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