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向电脑发送问题 求教

楼主(2016-09-10):
能显示数据  用的是串口助手但必须先向单片机发送一个字符
然后单片机才能把我要的数据传过来
这是为什么
能不能做到不发送字符 就在串口助手显示
求大神教 谢谢

另外正在做用java做传递串口数据到数据库的小测试
一塌糊涂
如果有大神指点一下方向或者分享一下资料
不胜感激啊
用的是rxtx的jar包

网友A:
如果不先发送一个字符,那单片机怎么才能知道你什么时候需要数据呢,除非是不停的发送,比如一秒钟发送一次

网友B:
看看你单片机的程序,应该是先收一个,再发一个
如果不出例外的话,你用的历程的程序,不是你自己写的
我记得有一个单片机串口历程,51的串口,就是要你上位机发一个,下位机把你发的再返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