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矩阵键盘液晶显示问题

楼主(2016-09-10):
如何实现矩阵键盘按下“0~9的数字键”然后再按下“确认键”在12864液晶屏上显示数字,不按确认键只按数字键,12864液晶屏上不显示数字。

网友A:
这个你可以在51黑电子论坛搜索 计算器 ,里面就有实现这个功能的相关程序代码,只需要进行一点点修改就能使用了,

网友B:
缓存没有做好导致的 软件仔细查一下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C(2017-06-02):
楼主的问题解决了吗?可以分享一下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