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旋转变阻控制两个继电器的通断 笨妹子萌宝宝请大神教教我....

楼主:
简单描述工科混学历妹子家里有个小控制,可是看家里的东西做的很简单但是,要我父母400大洋!看不先去了!
所以来请教大神们 !
要求是,
两个旋转变阻控制两个继电器的通断,变阻器我看着估计是可以任意调节继电器的接通时间和断开时间,接通和断开合起来是一个周期,运行时是循环的。
    买的东西好像是上课555电路原理做的,但是很不稳定经常烧,少一次400块啊!
    我要是男生就好了,不会呜呜呜......

网友A(2016-09-10):
这个如果用单片机来做的话更简单,用一个带ad模数转换的单片机,两个可变电阻分别接入两个ad的输入端,然后用单片机芯片来检测电压就可以知道电阻旋转到了什么位置,就可以用来控制继电器的通断了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二十块钱能搞定啦~我可以帮你的私聊我

网友B: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简单的,二十块钱能搞定啦~我可以帮你的私聊我

用单片机做,很简单的

网友C:
楼主所说的东东,应该是时间继电器吧

网友D:
学长给你做,满足你的要求,q1160188484

网友E:
想了好久也查了点资料,是不是按照你说的给两个可变电阻个电源,然后用16的两个端口检测电压,检测到的电压值区间相对应程序定时器的定时区间,然后写个循环就ok啦?   这样做的稳定不?

网友F:
不会编程可以用555来做 会编程单片机更简单

网友G:
不明觉厉,大神膜拜一下

网友H:
不建议用单片机做!
1,需要设计硬件
2,需要制板,制板需要板费,时间,人力
3,需要写程序,
4,需要开发环境,开发系统
5,需要制作外壳
6,需要电源设计,还涉及安全!
需以网购一个比较合适,远不需要400元。100元以内当搞定。

网友I:
不建议用单片机做!同感。
用2组电压比较器,比较器一个输入端接电位器(即旋转变阻),上下串接固定电阻,调节基准电压;另一输入端接控制信号。一组是大于某个电压输出高电平,另一组是小于某个电压输出高电平,这2组输出分别控制继电器通断。
给你一个参考电路,

摘自张志良编著
《模拟电子技术基础》(ISBN7-111-19362-8)机械工业出版社

网友J:
用单片机可以使用定时器来计时,设置导通关闭时间。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单片机可以使用定时器来计时,设置导通关闭时间。

这个原理我知道啊,实际做起来对我来说有点难啊,还要滤波采集,
用555电路我又不懂,这么麻烦,烦死了

网友I:
什么“旋转变阻”,看不懂,愣了半天才明白。电子器材中没有这种术语,应称为旋转式电位器,简称电位器或变阻器。就是收音机调节音量的那个玩意儿。

网友K:
引用 网友I:
什么“旋转变阻”,看不懂,愣了半天才明白。电子器材中没有这种术语,应称为旋转式电位器,简称电位器或变 ...

我是小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