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修改个程序,4个LED灯对应按键号,只能亮一个,其它熄灭 谢谢!

楼主(2016-09-11):
  在网上找了个程序,已修改了遥控键值,实现了按红外遥控器1,2,3,4号键,对应学习板P2^0-P2^3 IO口LED灯点亮,熄灭。现在想修改为:4个LED灯对应按键号,只能亮一个,其它熄灭。比如按遥控器按1号键,对应P2^0灯亮;按2号键时,P2^1亮,其它熄灭。
本人水平有限,先谢谢了
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elayNOP(); {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uchar x);  //x*0.14MS
void delay1(int ms);
void beep();
sbit IRIN = P3^2;         //红外接收器数据线
sbit BEEP = P3^7;         //蜂鸣器驱动线
sbit RELAY1= P2^0;         //继电器驱动线//继电器驱动线
sbit RELAY2= P2^1;
sbit RELAY3= P2^2;
sbit RELAY4= P2^3;
uchar IRCOM[7];
main()
{
    IRIN=1;                    //I/O口初始化
    BEEP=1;
    RELAY1=1;
delay1(10);                 //延时
    IE = 0x81;                 //允许总中断中断,使能 INT0 外部中断
TCON = 0x01;               //触发方式为脉冲负边沿触发
     while(1);

} //end main
/**********************************************************/
void IR_IN() interrupt 0 using 0
{
      unsigned char j,k,N=0;
     EX0 = 0;     //关掉外部中断防止中断的再次发生进入检测引导码阶段(9ms的低电平4.5ms的高电平)
delay(15);
if (IRIN==1)
     { EX0 =1;  //9ms的检测检测结束从新打开外部中断
  return;
}
                           //确认IR信号出现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delay(1);}

for (j=0;j<4;j++)         //收集四组数据
{
for (k=0;k<8;k++)        //每组数据有8位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引导高电平信号。
    {delay(1);}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delay(1);}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0和1的低电平的时长一样的,只要判断高电平时长超过0.56ms并小于1.12ms为1否  则为0)
     {
   delay(1);
   N++;
if (N>=30)
{
EX0=1;
return;
}                  //0.14ms计数过长自动离开。
     }                        //高电平计数完毕
    IRCOM[j]=IRCOM[j] >> 1;                  //数据最高位补“0”
    if (N>=8) {IRCOM[j] = IRCOM[j] | 0x80;}  //高电平持续时间大于1.12ms则数据最高位补“1”
    N=0;
}//end for k
}//end for j

   if (IRCOM[2]!=~IRCOM[3])  // 判断有没有误码(有责放弃没有判断键码)
   { EX0=1;
     return;
}
     switch(IRCOM[2])
{ // 显示遥控上的字符按键
case 0x09:
RELAY1=!RELAY1;
break;
case 0x0c:
    RELAY2=!RELAY2;
break;
case 0x0e:
    RELAY3=!RELAY3;
break;
case 0x00:
     RELAY4=!RELAY4;

}
     beep();
     EX0 = 1;
}

/**********************************************************/
void beep()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00;i++)
   {
   delay(4);
   BEEP=!BEEP;                 //BEEP取反
   }
  BEEP=1;                      //关闭蜂鸣器
}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x)    //x*0.14MS
{
unsigned char i;
  while(x--)
{
  for (i = 0; i<13; i++) {}
}
}

/**********************************************************/
void delay1(int ms)
{
unsigned char y;
  while(ms--)
{
  for(y = 0; y<250; y++)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楼主:
已修改成功。

网友A:
楼主,我想学习下,可以把源程序发给我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想学习下,可以把源程序发给我吗?谢谢!

已发,
数字补丁

修改好的,4路红外遥控程序

网友B:
恭喜楼主改造成功

楼主:
谢谢
已做成成品,配上其它红外遥控设备一起使用,信号切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