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解码并更新遥控码至stc单片机的EPROM

楼主(2016-09-11):
本例程的完整keil工程文件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55490-1.html

下面是部分程序代码的预览:
#include "EEPROM.h"
#include "ChannelShortcutDef.h"

/*******************************************************
函数:void EEPROM_Write(uint16_t Addr,uint8_t Data);
功能:向EEPROM对应地址写数据,
       写数据前要先擦除所写地址中的数据;
*******************************************************/
void EEPROM_Write(uint16_t Addr,uint8_t Data)
{
        ISP_CONTR = 0x82;          //允许ISP,设置等待时间
        ISP_CMD   = 0x02;          //字节编程命令
        ISP_ADDRH = Addr>>8;
        ISP_ADDRL = Addr;          //送地址
        ISP_DATA  = Data;          //送数据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触发命令
}
/*******************************************************
函数:uint8_t EEPROM_Read(uint16_t Addr);
功能:读EEPROM对应地址中的数据;
*******************************************************/
uint8_t EEPROM_Read(uint16_t Addr)
{
        ISP_CONTR = 0x82;          //允许ISP,设置等待时间
        ISP_CMD   = 0x01;          //字节读取命令
        ISP_ADDRH = Addr>>8;
        ISP_ADDRL = Addr;          //送地址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触发命令

        return ISP_DATA;
}
/*******************************************************
函数:void EEPROM_Erase(uint16_t Addr);
功能:擦除EEPROM对应地址的数据;
*******************************************************/
void EEPROM_Erase(uint16_t Addr)
{
        ISP_CONTR = 0x82;          //允许ISP,设置等待时间
        ISP_CMD   = 0x03;          //扇区擦除命令
        ISP_ADDRH = Addr>>8;
        ISP_ADDRL = Addr;          //送地址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触发命令
}
/*******************************************************************************************
函数:void WriteE2P_IRcode(void)
功能: 往EEPROM内部写入全部遥控码
                         第一扇区(0x2000)预置遥控通道和快捷键;
                         第二扇区(0x2200)开始存储RCA协议码,系统码、用户码各占一个字节
                         第三扇区(0x2400)开始)存储NEC8协议码,系统码、用户码各占一个字节
                   第四扇区(0x2600)开始)存储NEC16协议码,系统抡茧两个字节,用户码占两个个字节
******************************************************************************************/
void WriteE2P_IRcode(void)
{
        uint8_t i=0,j=0;
        uint8_t RCAcode_Offet   = 0;//RCA通道快捷键对应的遥控码EEPROM地址偏移量
        uint8_t NEC8code_Offet  = 0;//NEC8通道快捷键对应的遥控码EEPROM地址偏移量
        uint8_t NEC16code_Offet = 0;//NEC16通道快捷键对应的遥控码EEPROM地址偏移量

        EEPROM_Erase(Channel_ShortcutKey);                //擦除第一扇区
        EEPROM_Write(Channel_ShortcutKey+0,RCA);          //预置RCA通道
        EEPROM_Write(Channel_ShortcutKey+1,AV1);          //预置AV1
        EEPROM_Write(Channel_ShortcutKey+2,HDMI1);        //预置HDMI1
        EEPROM_Write(Channel_ShortcutKey+3,TV5);                //预置TV5
        EEPROM_Write(Channel_ShortcutKey+4,Wifi_ON);//预置Wifi_ON
        EEPROM_Write(Channel_ShortcutKey+5,Exit);                //预置Exit

        EEPROM_Erase(RCAcode_HeadAddr);  //擦除第二扇区
        for(i=0;i<29;i++)
        {
                RCAcode_Offet += i*2;                             //确定NEC8偏移量
                for(j=0;j<2;j++)
                {
                        EEPROM_Write(RCAcode_HeadAddr+RCAcode_Offet,RCAcode_Table[i][j]);
                        RCAcode_Offet++;
                 }
                RCAcode_Offet=0;                                                         //偏移量归零
         }

        EEPROM_Erase(NEC8code_HeadAddr); //擦除第三扇区
        for(i=0;i<29;i++)
        {
                NEC8code_Offet += i*2;                           //确定NEC8偏移量
                for(j=0;j<2;j++)
                {
                        EEPROM_Write(NEC8code_HeadAddr+NEC8code_Offet,NEC8code_Table[i][j]);
                        NEC8code_Offet++;
                 }
                NEC8code_Offet=0;                                                         //偏移量归零
         }

        EEPROM_Erase(NEC16code_HeadAddr);//擦除第四扇区
        for(i=0;i<29;i++)
        {
                NEC16code_Offet += i*4;                           //确定NEC16偏移量
                for(j=0;j<2;j++)
                {
                        EEPROM_Write(NEC16code_HeadAddr+NEC16code_Offet,(NEC16code_Table[i][j])/256);
                        NEC16code_Offet++;
                        EEPROM_Write(NEC16code_HeadAddr+NEC16code_Offet,(NEC16code_Table[i][j])%256);
                        NEC16code_Offet++;
                 }
                NEC16code_Offet=0;                                                 //偏移量归零
         }
}
/*******************************************************************************************
函数void ReadE2P_IRcode(uint8_t Channel,uint8_t ShortcutKey,uint8_t *pHex_IRcode)
功能: 从EEPROM内部读取对应快捷键的遥控协议码,外部传入4字节数组以存储遥控码
                         第二扇区(0x2200开始)存储RCA协议码,系统码、用户码各占一个字节
                         第三扇区(0x2400开始)存储NEC8协议码,系统码、用户码各占一个字节
                   第四扇区(0x2600开始)存储NEC16协议码,系统码占两个字节,用户码占两个字节
                   注:第一扇区(0x2000)存储的是设置好的遥控通道和快捷键;
******************************************************************************************/
void ReadE2P_IRcode(uint8_t Channel,uint8_t ShortcutKey,uint8_t *pHex_IRcode)
{
        uint8_t RCAcode_Offet   = 0;//RCA通道快捷键对应的遥控码EEPROM地址偏移量
        uint8_t NEC8code_Offet  = 0;//NEC8通道快捷键对应的遥控码EEPROM地址偏移量
        uint8_t NEC16code_Offet = 0;//NEC16通道快捷键对应的遥控码EEPROM地址偏移量

        switch(Channel)//先读取系统码,后读取用户码
        {
                case RCA:
                {
                        RCAcode_Offet=ShortcutKey*2;
                        pHex_IRcode[0]=EEPROM_Read(RCAcode_HeadAddr+RCAcode_Offet);
                        pHex_IRcode[1]=EEPROM_Read(RCAcode_HeadAddr+RCAcode_Offet+1);break;
                 }
                case NEC8:
                {
                        NEC8code_Offet=ShortcutKey*2;
                        pHex_IRcode[0]=EEPROM_Read(NEC8code_HeadAddr+NEC8code_Offet);
                        pHex_IRcode[1]=EEPROM_Read(NEC8code_HeadAddr+NEC8code_Offet+1);break;
                 }
                case NEC16:
                {
                        NEC16code_Offet=ShortcutKey*4;
                        pHex_IRcode[0]=EEPROM_Read(NEC16code_HeadAddr+NEC16code_Offet);         //系统码高8位
                        pHex_IRcode[1]=EEPROM_Read(NEC16code_HeadAddr+NEC16code_Offet+1);//系统码低八位
                        pHex_IRcode[2]=EEPROM_Read(NEC16code_HeadAddr+NEC16code_Offet+2);//0x00
                        pHex_IRcode[3]=EEPROM_Read(NEC16code_HeadAddr+NEC16code_Offet+3);break;//用户码
                 }
                default:{break;}
         }
}

#include "ChannelShortcutDef.h"

//遥控通道列表
uint8_t code Channel_Table[3][7]=
{
        "RCA",
        "NEC-8",
        "NEC-16"
};
//遥控快捷键列表
uint8_t code Shortcut_Table[22][9]=
{
        "AV1",
        "AV2",
        "HDMI1",
        "HDMI2",
        "HDMI3",
        "HDMI4",
        "TV5",
        "TV6",
        "TV8",
        "TV10",
        "TV62",
        "TV",
        "Cable",
        "3D_ON",
        "3D_OFF",
        "Wifi_ON",
        "MIC_ON",
        "MIC_OFF",
        "Show_SN",
        "OOB_Shop",
        "PW_OFF",
        "Exit"
};
//RCA协议遥控码,系统码+用户码,对应工厂遥控器000通道
uint8_t code RCAcode_Table[29][2]=
{
        {0x08,0x01},//AV1
        {0x08,0x02},//AV2
        {0x08,0x08},//HDMI1
        {0x08,0x09},//HDMI2
        {0x08,0x0A},//HDMI3
        {0x08,0x0B},//HDMI4
        {0x0B,0x0A},//TV5=TV+5+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6=TV+6+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8=TV+8+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10=TV+10+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62=TV+6+2+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
        {0x0C,0x0D},//Cable
        {0x08,0x3D},//3D_ON
        {0x08,0x3E},//3D_OFF
        {0x06,0x1D},//Wifi_ON
        {0x08,0x18},//MIC_ON
        {0x08,0x19},//MIC_OFF
        {0x08,0x14},//Show_SN
        {0x06,0x2E},//OOB_Shop
        {0x06,0x15},//PW_OFF
        {0x00,0xF9},//Exit

        {0x00,0xCF},//Num0
        {0x00,0xCE},//Num1
        {0x00,0xCD},//Num2
        {0x00,0xCA},//Num5
        {0x00,0xC9},//Num6
        {0x00,0xC7},//Num8
        {0x00,0x0B} //OK
};
//NEC8协议遥控码,系统码+用户码,对应工厂遥控器001通道
uint8_t code NEC8code_Table[29][2]=
{
        {0x08,0x01},//AV1
        {0x08,0x02},//AV2
        {0x08,0x08},//HDMI1
        {0x08,0x09},//HDMI2
        {0x08,0x0A},//HDMI3
        {0x08,0x0B},//HDMI4
        {0x0B,0x0A},//TV5=TV+5+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6=TV+6+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8=TV+8+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10=TV+1+0+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62=TV+6+2+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
        {0x0C,0x0D},//Cable
        {0x08,0x3D},//3D_ON
        {0x08,0x3E},//3D_OFF
        {0x06,0x1D},//Wifi_ON
        {0x08,0x18},//MIC_ON
        {0x08,0x19},//MIC_OFF
        {0x08,0x14},//Show_SN
        {0x06,0x2E},//OOB_Shop
        {0x06,0x15},//PW_OFF
        {0x40,0x43},//Exit

        {0x40,0x00},//Num0
        {0x40,0x01},//Num1
        {0x40,0x02},//Num2
        {0x40,0x05},//Num5
        {0x40,0x06},//Num6
        {0x40,0x08},//Num8
        {0x40,0x21} //OK
};
//NEC16协议遥控码,系统码+用户码,对应工厂遥控器002通道
uint16_t code NEC16code_Table[29][2]=
{
        {0x08,0x01},//AV1
        {0x08,0x02},//AV2
        {0x08,0x08},//HDMI1
        {0x08,0x09},//HDMI2
        {0x08,0x0A},//HDMI3
        {0x08,0x0B},//HDMI4
        {0x0B,0x0A},//TV5=TV+5+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6=TV+6+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8=TV+8+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10=TV+10+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62=TV+6+2+OK三个按键
        {0x0B,0x0A},//TV
        {0x0C,0x0D},//Cable
        {0x08,0x3D},//3D_ON
        {0x08,0x3E},//3D_OFF
        {0x06,0x1D},//Wifi_ON
        {0x08,0x18},//MIC_ON
        {0x08,0x19},//MIC_OFF
        {0x08,0x14},//Show_SN
        {0x06,0x2E},//OOB_Shop
        {0x06,0x15},//PW_OFF
        {0x2012,0x42},//Exit

        {0x2012,0x10},//Num0
        {0x2012,0x11},//Num1
        {0x2012,0x12},//Num2
        {0x2012,0x15},//Num5
        {0x2012,0x16},//Num6
        {0x2012,0x18},//Num8
        {0x2012,0x40} //O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