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发射程序

楼主(2016-09-11):
本例程可以实现用stc的51单片机来控制进行红外线的发射,
完整keil工程文件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55490-1.html
下面是部分程序代码的预览:
主程序:
#include "IR_SendCode.h"
#include "IR_SendDisp.h"
#include "IR_Receive.h"
#include "ChannelShortcutDef.h"
#include "Nokia5110.h"
#include "delay.h"

ChannelKey_TypeDef Channel_ShortKey;//定义通道&快捷键结构体
uint8_t IRSendOrRemote_Flag = Function_IRsend;//定义需要实现的是红外发射还是红外接收

void main(void)
{
        IRsend_Init();
        IRreceiver_Init();
        Nokia5110_Init();
        ReadE2P_ChannelShortKey();//读取设置的通道和快捷键
        Nokia5110_DispChannelKey();//显示设置的通道和快捷键

        while(1)
        {
                Funtion_KeyScan();
                if(IRSendOrRemote_Flag == Function_IRsend)  //红外发送功能实现
                {
                        Set_ChannelShortKey();
                  ShortKeyScan_IRSendCode();
                 }
                if(IRSendOrRemote_Flag == Function_IRremote)//红外接收功能实现
                {
                        IRcode_Disp();
                 }
         }
}

STC89Cx_it.c
#include "STC89Cx_it.h"
#include "IR_Receive.h"

//红外解码原理:把红外中的载波解调成低电平,把红外中的低电平解调成高电平输出
//识别原理:识别一个完整周期的高低电平总时间来识别头码和"0"或"1"的值

#define Rev_Header      0x00          //数据接收状态:接收头码0xAA或oxAB
#define Rev_Length      0x01          //数据接收状态:接收头码数据包长度
#define Rev_DataPackage 0x02         //数据接收状态:接收数据包

extern uint8_t IRcode_Type;                          //声明收到的红外数据类型
extern uint8_t IRdataReceive_Flag;//声明接收红外数据状态,等待or接收中or接收完毕
extern uint32_t IRcode_Buffer;                //红外数据缓存
uint8_t CycleTime = 0;                                 //存储完整周期时间(高电平+低电平)
/**********************************************
函数:void INT0_Handler(void);
功能:外部中断0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INT0_Handler(void) interrupt 0
{
}

/**********************************************
函数:void TIME0_Handler(void);
功能: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IME0_Handler(void) interrupt 1
{
        CycleTime++;
        if(CycleTime==255)CycleTime=0;
}

/**********************************************
函数:void INT1_Handler(void);
功能:外部中断1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INT1_Handler(void) interrupt 2
{
        static uint8_t EnterINT0_CNT = 0;//存储进入外部中断次数
        static uint8_t Rev_State = Rev_Header;//定义接收状态
        uint8_t CycleTime_Buffer=0;                         //周期时间缓冲变量

        EnterINT0_CNT++;                                                                 //每进入中断一次加1
        //第一次进入中断周期清零,打开定时器0准备计时
        if(EnterINT0_CNT==1)
        {
                CycleTime=0;
                IRcode_Buffer=0;
                TR0=1;
         }
        else//之后先读时间,再进行清零
        {
                CycleTime_Buffer=CycleTime;
                CycleTime = 0;
         }

         //开始识别头码
        if((Rev_State==Rev_Header)&&(EnterINT0_CNT==2))
        {
                Rev_State = Rev_DataPackage;
                if((CycleTime_Buffer>60)&&(CycleTime_Buffer<100))                         //头码时间位于6.0ms~10ms则为RCA码(标准8ms)
                {
                        IRcode_Type = IRcode_TypeRCA;
                 }
                else if((CycleTime_Buffer>110)&&(CycleTime_Buffer<160))//头码时间位于11ms~16ms(必须是大于11ms)则为NEC码(标准13.5ms)
                {
                        IRcode_Type = IRcode_TypeNEC8;
                 }
                else//如果都不是,则认为没有收到头码
                {
                        TR0=0;
                        IRcode_Buffer = 0;
                        EnterINT0_CNT = 0;
                        Rev_State = Rev_Header;
                 }
         }

        if((Rev_State==Rev_DataPackage)&&(EnterINT0_CNT>2))//开始解码
        {
                IRcode_Buffer <<= 1;
                switch(IRcode_Type)
                {
                        case IRcode_TypeRCA:
                        {
                                if((CycleTime_Buffer>10)&&(CycleTime_Buffer<20))//码值时间位于1.0ms~2.0ms则为RCA'1'(标准1.5ms)
                                {
                                        IRcode_Buffer |= (uint32_t)0x01;
                                 }
                                else if((CycleTime_Buffer>20)&&(CycleTime_Buffer<30))//码值时间位于1.0ms~2.0ms则为RCA'0'(标准2.5ms)
                                {
                                        IRcode_Buffer |= (uint32_t)0x00;
                                 }
                                else
                                {
                                        TR0=0;
                                        IRcode_Buffer = 0;
                                        EnterINT0_CNT = 0;
                                        Rev_State = Rev_Header;
                                 }
                                break;
                         }
                        case IRcode_TypeNEC8:
                        {
                                if((CycleTime_Buffer>6)&&(CycleTime_Buffer<16))//码值时间位于0.6ms~1.6ms则为NEC'0'(标准1.124ms)
                                {
                                        IRcode_Buffer |= (uint32_t)0x00;
                                 }
                                else if((CycleTime_Buffer>16)&&(CycleTime_Buffer<28))//码值时间位于1.6ms~2.8ms则为NEC'1'(标准2.25ms)
                                {
                                        IRcode_Buffer |= (uint32_t)0x01;
                                 }
                                else
                                {
                                        TR0=0;
                                        IRcode_Buffer = 0;
                                        EnterINT0_CNT = 0;
                                        Rev_State = Rev_Header;
                           }
                                break;
                         }
                 }

                if(((EnterINT0_CNT==26)&&((IRcode_Type==IRcode_TypeRCA)))||((EnterINT0_CNT==34)&&((IRcode_Type==IRcode_TypeNEC8))))//RCA码加头码25,NEC码加头码33位,解码进入中断次数分别为26和34
                {
                        TR0=0;//解码完毕关闭定时器
                        EnterINT0_CNT=0;
                        IRdataReceive_Flag=IRdataReceive_Success;
                        Rev_State = Rev_Header;//准备下一次接收
                 }
         }
}

/**********************************************
函数:void TIME1_Handler(void);
功能:定时器1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IME1_Handler(void) interrupt 3
{
}

/**********************************************
函数:void USART_Handler(void);
功能:串口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USART_Handler(void) interrupt 4
{

}
/**********************************************
函数:void TIME2_Handler(void);
功能:定时器2中断处理函数;
***********************************************/
void TIME2_Handler(void) interrupt 5
{

}

#include "IR_SendCode.h"

/***********************************************************************************************
函数void IRsend_Init(void)
功能:定时器1初始化
**********************************************************************************************/
void IRsend_Init(void)
{
  TMOD |= 0x10;                //工作于方式1,16位定时器
        TH1   = 0x00;
        TL1   = 0x00;
        TF1   = 0;                        //清楚定时器标志位
        TR1   = 0;                        //关闭定时器
}
/***********************************************************************************************
函数void Carrier_38KHz(void)
功能:产生38KHz载波,1/2占空比,12M晶振
**********************************************************************************************/
void Carrier_38KHz(void)
{
        IR = 1;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IR = 0;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_nop_();_nop_();_nop_();_nop_();
}

/******************************************RCA编码**********************************************/

/***********************************************************************************************
函数void RCA_LeadCode(void)
功能:产生RCA引导码
**********************************************************************************************/
void RCA_LeadCode(void)
{
        TH1 = (65536-TCarrier_RCALeadCode)/256;//定时载波时间
        TL1 = (65536-TCarrier_RCALeadCode)%256;
        TR1 = 1;//打开定时器0
        IR_ON();
        while(!TF1)
        {
                Carrier_38KHz();
         }
        TF1 = 0;TR1 = 0;

        IR_OFF();
        TH1 = (65536-TLowLevel_RCALeadCode)/256;//定时低电平时间
        TL1 = (65536-TLowLevel_RCALeadCode)%256;
        TR1 = 1;//打开定时器0
        while(!TF1)IR_OFF();
        TF1 = 0;TR1 = 0;
}
/***********************************************************************************************
函数void RCA_1(void)
功能:产生RCA"1"码
**********************************************************************************************/
void RCA_1(void)
{
        TH1 = (65536-TCarrier_RCA_1)/256;//定时载波时间
        TL1 = (65536-TCarrier_RCA_1)%256;
        TR1 = 1;//打开定时器0
        IR_ON();
        while(!TF1)
        {
                Carrier_38KHz();
         }
        TF1 = 0;TR1 = 0;

        IR_OFF();
        TH1 = (65536-TLowLevel_RCA_1)/256;//定时低电平时间
        TL1 = (65536-TLowLevel_RCA_1)%256;
        TR1 = 1;//打开定时器0
        while(!TF1)IR_OFF();
        TF1 = 0;TR1 = 0;
}
/***********************************************************************************************
函数void RCA_0(void)
功能:产生RCA"0"码
**********************************************************************************************/
void RCA_0(void)
{
        TH1 = (65536-TCarrier_RCA_0)/256;//定时载波时间
        TL1 = (65536-TCarrier_RCA_0)%256;
        TR1 = 1;//打开定时器0
        IR_ON();
        while(!TF1)
        {
                Carrier_38KHz();
         }
        TF1 = 0;TR1 = 0;

        IR_OFF();
        TH1 = (65536-TLowLevel_RCA_0)/256;//定时低电平时间
        TL1 = (65536-TLowLevel_RCA_0)%256;
        TR1 = 1;//打开定时器0
        while(!TF1)IR_OFF();
        TF1 = 0;TR1 = 0;
}
/***********************************************************************************************
函数void RCA_EndCode(void)
功能:结束码
**********************************************************************************************/
void RCA_EndCode(void)
{
        RCA_1();
}

/***********************************************************************************************
函数void IR_RCACode(uint8_t *pHex_RCA)
功能:RCA发码(系统码+用户码),高位在前发射,传入的参数为RCA系统码+用户码两字节数组
**********************************************************************************************/
void IR_RCACode(uint8_t *pHex_RCA)
{
        uint16_t i;
        uint8_t SystemCode = pHex_RCA[0];//RCA系统码
        uint8_t UserCode   = pHex_RCA[1];//RCA用户码

        RCA_LeadCode();//RCA引导码
        for(i=0x0008;i!=0x0000;i=i>>1)//发送RCA系统码
        {
                if(SystemCode&i)
                {
                        RCA_1();
                }
                else
                {
                        RCA_0();
                }
        }
        for(i=0x0080;i!=0x0000;i=i>>1)//发送RCA用户码
        {
                if(UserCode&i)
                {
                        RCA_1();
                }
                else
                {
                        RCA_0();
                }
        }
        SystemCode=~SystemCode;
        for(i=0x0008;i!=0x0000;i=i>>1)//发送RCA系统反码
        {
                if(SystemCode&i)
                {
                        RCA_1();
                }
                else
                {
                        RCA_0();
                }
        }
        UserCode=~UserCode;
        for(i=0x0080;i!=0x0000;i=i>>1)//发送RCA用户反码
        {
                if(UserCode&i)
                {
                        RCA_1();
                }
                else
                {
                        RCA_0();
                }
        }
        RCA_EndCode();//停止码
}

/******************************************NEC编码**********************************************/

/***********************************************************************************************
函数void NEC_LeadCode(void)
功能:产生NEC引导码
**********************************************************************************************/
void NEC_LeadCode(void)
{
        TH1 = (65536-TCarrier_NECLeadCode)/256;//定时载波时间
        TL1 = (65536-TCarrier_NECLeadCode)%256;
        TR1 = 1;//打开定时器0
        IR_ON();
        while(!TF1)
        {
                Carrier_38KHz();
         }
        TF1 = 0;TR1 = 0;

        IR_OFF();
        TH1 = (65536-TLowLevel_NECLeadCode)/256;//定时低电平时间
        TL1 = (65536-TLowLevel_NECLeadCode)%256;
        TR1 = 1;//打开定时器0
        while(!TF1)IR_OFF();
        TF1 = 0;TR1 = 0;
}
/***********************************************************************************************
函数void NEC_1(void)
功能:产生NEC"1"码
**********************************************************************************************/
void NEC_1(void)
{
        TH1 = (65536-TCarrier_NEC_1)/256;//定时载波时间
        TL1 = (65536-TCarrier_NEC_1)%256;
        TR1 = 1;//打开定时器0
        IR_ON();
        while(!TF1)
        {
                Carrier_38KHz();
         }
        TF1 = 0;TR1 = 0;

        IR_OFF();
        TH1 = (65536-TLowLevel_NEC_1)/256;//定时低电平时间
        TL1 = (65536-TLowLevel_NEC_1)%256;
        TR1 = 1;//打开定时器0
        while(!TF1)IR_OFF();
        TF1 = 0;TR1 = 0;
}
/***********************************************************************************************
函数void NEC_0(void)
功能:产生NEC"0"码
**********************************************************************************************/
void NEC_0(void)
{
        TH1 = (65536-TCarrier_NEC_0)/256;//定时载波时间
        TL1 = (65536-TCarrier_NEC_0)%256;
        TR1 = 1;//打开定时器0
        IR_ON();
        while(!TF1)
        {
                Carrier_38KHz();
         }
        TF1 = 0;TR1 = 0;

        IR_OFF();
        TH1 = (65536-TLowLevel_NEC_0)/256;//定时低电平时间
        TL1 = (65536-TLowLevel_NEC_0)%256;
        TR1 = 1;//打开定时器0
        while(!TF1)IR_OFF();
        TF1 = 0;TR1 = 0;
}
/***********************************************************************************************
函数void NEC_EndCode(void)
功能:结束码
**********************************************************************************************/
void NEC_EndCode(void)
{
        NEC_1();
}

/******************************************NEC8编码*******************************************/

/***********************************************************************************************
函数void IR_NEC8Code(uint8_t *pHex_NEC8)
功能:NEC8发码(系统码+用户码),低位在前发射,传入参数为NEC8系统码+用户码两字节数组
**********************************************************************************************/
void IR_NEC8Code(uint8_t *pHex_NEC8)
{
        uint16_t i;
        uint8_t SystemCode = pHex_NEC8[0];//NEC8系统码
        uint8_t UserCode   = pHex_NEC8[1];//NEC8用户码

        NEC_LeadCode();//NEC8引导码
        for(i=0x0001;i!=0x0100;i=i<<1)//发送NEC8系统码
        {
                if(SystemCode&i)
                {
                        NEC_1();
                }
                else
                {
                        NEC_0();
                }
        }
        SystemCode=~SystemCode;
        for(i=0x0001;i!=0x0100;i=i<<1)//发送NEC8系统反码
        {
                if(SystemCode&i)
                {
                        NEC_1();
                }
                else
                {
                        NEC_0();
                }
        }
        for(i=0x0001;i!=0x0100;i=i<<1)//发送NEC8用户码
        {
                if(UserCode&i)
                {
                        NEC_1();
                }
                else
                {
                        NEC_0();
                }
        }
        UserCode=~UserCode;
        for(i=0x0001;i!=0x0100;i=i<<1)//发送NEC8用户反码
        {
                if(UserCode&i)
                {
                        NEC_1();
                }
                else
                {
                        NEC_0();
                }
        }
        NEC_EndCode();//停止码
}

/******************************************NEC16编码********************************************/

/***********************************************************************************************
函数void IR_NEC16Code(uint16_t *pHex_NEC16)
功能:NEC16发码(系统码+用户码),低位在前发射
**********************************************************************************************/
void IR_NEC16Code(uint16_t *pHex_NEC16)
{
        uint16_t i;

        uint16_t SystemCode = pHex_NEC16[0];//NEC16系统码;
        uint16_t UserCode   = pHex_NEC16[1];//NEC16用户码;

        uint16_t SystemCode_High=SystemCode/256;
        uint16_t SystemCode_Low =SystemCode%256;

        NEC_LeadCode();//NEC8引导码
        for(i=0x0001;i!=0x0100;i=i<<1)//发送NEC8系统码高八位
        {
                if(SystemCode_High&i)
                {
                        NEC_1();
                }
                else
                {
                        NEC_0();
                }
        }
        for(i=0x0001;i!=0x0100;i=i<<1)//发送NEC8系统码低八位
        {
                if(SystemCode_Low&i)
                {
                        NEC_1();
                }
                else
                {
                        NEC_0();
                }
        }
        for(i=0x0001;i!=0x0100;i=i<<1)//发送NEC8用户码
        {
                if(UserCode&i)
                {
                        NEC_1();
                }
                else
                {
                        NEC_0();
                }
        }
        UserCode=~UserCode;
        for(i=0x0001;i!=0x0100;i=i<<1)//发送NEC8用户反码
        {
                if(UserCode&i)
                {
                        NEC_1();
                }
                else
                {
                        NEC_0();
                }
        }
        NEC_EndCode();//停止码
}

网友A(2018-08-10):
刚好需要,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