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红外接收程序(串口显示)

楼主(2016-09-11):
本例程实现51单片机红外解码接收,结果发送到串口,大家可以从51黑电子论坛搜索到串口调试助手来查看红外数据
完整keil工程文件下载:
http://www.51hei.com/bbs/dpj-55490-1.html

下面是部分程序代码的预览:
#include "IR_Receive.h"
#include "UART.h"
#include "delay.h"

extern uint8_t  IRcode_Type;//红外数据类型,RCA或NEC8或NEC16
extern uint16_t IRcode[2];  //红外数据中的系统码IRcode[0],红外数据中的用户码IRcode[1]
extern uint32_t RCAcode_Original;//RCA协议原码
extern uint32_t NECcode_Original;//NEC原始数据

void main(void)
{
        Time0_INT0_Init();
        UART_Init();
        while(1)
        {
                if(IRdata_Analysis())//解析成功串口打印正确红外码值
                {
                        switch(IRcode_Type)
                        {
                                case IRcode_TypeRCA:
                                {
                                        UART_Printf("RCAcode_Original=",RCAcode_Original,Hex,"\r\n");//打印出未进行解析的原始红外NEC数据
                                        UART_SendString("IRcode_Type: RCA\r\n");
                                        UART_Printf("SystemCode=  ",IRcode[0],Hex,"\r\n");
                                        UART_Printf("UserCode=    ",IRcode[1],Hex,"\r\n");
                                        UART_SendString("\r\n");break;
                           }
                                case IRcode_TypeNEC8:
                                {
                                        UART_Printf("NECcode_Original=",NECcode_Original,Hex,"\r\n");//打印出未进行解析的原始红外NEC数据
                                        UART_SendString("IRcode_Type: NEC-8\r\n");
                                        UART_Printf("SystemCode=  ",IRcode[0],Hex,"\r\n");
                                        UART_Printf("UserCode=    ",IRcode[1],Hex,"\r\n");
                                        UART_SendString("\r\n");break;
                                 }
                                case IRcode_TypeNEC16:
                                {
                                        UART_Printf("NECcode_Original=",NECcode_Original,Hex,"\r\n");//打印出未进行解析的原始红外NEC数据
                                        UART_SendString("IRcode_Type: NEC-16\r\n");
                                        UART_Printf("SystemCode=  ",IRcode[0],Hex,"\r\n");
                                        UART_Printf("UserCode=    ",IRcode[1],Hex,"\r\n");
                                        UART_SendString("\r\n");break;
                                 }
                                default:{break;}
                         }
                 }
   }
}

UART.c
#include "UART.h"

uint8_t Dex_Hex_Buffer[Length_Max];//数据缓冲区

/*************************************************************************************
函数:void Divide_Dex_Hex(uint32_t Num,uint8_t Format)
功能:数据分离,储存在缓冲中数组中,低位~高位=[0]~[Length_Max-1],返回数据位数
*************************************************************************************/
uint8_t Divide_Dex_Hex(uint32_t Num,uint8_t Format)
{
        signed char i=0;
        uint8_t Num_Cnt = 0;

        for(i=0;i<Length_Max;i++) //缓冲清零
        {
                Dex_Hex_Buffer[i] = 0;
         }

  if(Num == 0)//Num = 0处理
        {
                Dex_Hex_Buffer[0] += 0x30;//处理成ASIIC码
                Dex_Hex_Buffer[1] += 0x30;
                if(Format == Dex)return 1;
                if(Format == Hex)return 2;
         }

        else if(Format == Dex)//把数据分离成十进制数
        {
                i = 0;
                while(Num)
                {
                        Dex_Hex_Buffer[i] = Num%10+'0';//处理成ASIIC码
                        Num /= 10;
                        Num_Cnt++;
                        i++;
                 }
         }

        else if(Format == Hex)//把数据分离成十六进制数
        {
                i = 0;
                while(Num)
                {
                        Dex_Hex_Buffer[i] = Num%16;
                        Num /= 16;
                        Num_Cnt++;
                        i++;
                 }
                if(Num_Cnt%2)Num_Cnt+=1;  //十六进制返回的位数强制为偶数
                for(i=Num_Cnt-1;i>=0;i--)        //把十六进制数据处理成ASIIC码
                {
                        if(Dex_Hex_Buffer[i]<10)
                        {
                                 Dex_Hex_Buffer[i] += 0x30;
                         }
                        else
                        {
                                Dex_Hex_Buffer[i] = Dex_Hex_Buffer[i]-0x0A+0x41;
                         }
                 }
         }

        return Num_Cnt;//返回数据十进制或十六进制位数
}

/*************************************************************************************
函数:void UART_Init(void);
功能:对串口进行初始化,串口工作方式1,波特率9600,SMOD = 0;
*************************************************************************************/
void UART_Init(void)
{
        TMOD |= 0x20;
        TH1   = 0xFD;
        TL1   = 0xFD;

        SM0   = 0;   //设置串口工作方式为1
        SM1   = 1;
        REN   = 1;          //允许单片机接收数据

        TR1   = 1;
        ES    = 1;
        EA    = 1;
}

/*************************************************************************************
函数:void UART_SendChar(char ch);
功能:发送一个字符;
*************************************************************************************/
void UART_SendChar(char ch)
{
        REN = 0;        //发送过程不接收数据

        SBUF= ch;
        while(!TI);
        TI  = 0;

        REN = 1;
}
/*************************************************************************************
函数:void UART_SendHex(uint8_t *pTx_Buffer,uint8_t Length);
功能:发送一个十六进制数组数据,电脑端勾选“Hex显示”;
*************************************************************************************/
void UART_SendHex(uint8_t *pTx_Buffer,uint8_t Length)
{
        uint8_t i=0;

        REN = 0;                                                                //发送过程不接收数据
        for(i=0;i<Length;i++)
        {
                SBUF = *pTx_Buffer;
                while(!TI);
                TI   = 0;
                pTx_Buffer++;
         }
        REN = 1;
}
/*************************************************************************************
函数:void UART_SendString(uint8_t *String);
功能:发送一个字符串;
*************************************************************************************/
void UART_SendString(uint8_t *String)
{
        while(*String != '\0')
        {
                UART_SendChar(*String);
                String++;
         }
}
/*************************************************************************************
函数:void UART_Printf(uint8_t *String,uint32_t Value,uint8_t Format,uint8_t *String);
功能:串口以十进制或者十六进制发送数据(ASII码数据,电脑端不需要勾选"Hex显示");
*************************************************************************************/
void UART_Printf(uint8_t *String1,uint32_t Value,uint8_t Format,uint8_t *String2)
{
        uint8_t i;
        uint8_t Num_Cnt = 0;

        Num_Cnt = Divide_Dex_Hex(Value,Format);

        UART_SendString(String1);
        if(Format==Hex)UART_SendString("0x");//

        for(i=0;i<Num_Cnt;i++)
        {
                UART_SendChar(Dex_Hex_Buffer[(Num_Cnt-1)-i]);
         }

        UART_SendString(String2);
}

网友A(2017-07-21):
强烈支持一下,前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