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Ds1302数字钟课程设计 带仿真 源码

楼主(2016-09-11):
所有资料下载:

下面是课程设计的部分预览:

Ds1302+1602数字钟的设计
  •      引言
单片机就是微控制器,是面向应用对象设计、突出控制功能的芯片。单片机接上晶振、复位电路和相应的接口电路,装载软件后就可以构成单片机应用系统。将它嵌入到形形色色的应用系统中,就构成了众多产品、设备的智能化核心。本设计就是应用单片机强大的控制功能制作而成的电子万年历,该电子万年历包括三大功能:实时显示年、月、日;实时显示时、分、秒及整点提醒;实时监测环境温度及上下限报警。
本设计采用的是STC80C52RC单片机,内部带有8KB的ROM,能够存储大量的程序,最突出特点是具有ISP在系统烧写功能,使得烧写程序更加方便。
计时采用DS1302时钟芯片实现,该芯片通过简单的串行通信与单片机进行通信,时钟/日历电路能够实时提供年、月、日、时分、秒信息,采用双电源供电,当外部电源掉电时能够利用后备电池准确计时。
显示器件采用通用型1602液晶,可显示32个字符,如果使用数码管来做显示器件需消耗大量的系统资源,因此采用低功耗的1602液晶,该液晶显示方便,功能强大,完全能满足数字万年历的显示要求。
通过此次设计能够更加牢固的掌握单片机的应用技术,实践性强,增强了动手能力、硬件设计能力以及软件设计能力。
关键词:AT89S52单片机 DS18B20  时钟芯片DS1302 1602液晶
  •      设计任务与设计原理
  • 设计任务
利用AT89C52单片机、时钟芯片DS1302、1602液晶等实现日期、时间、温度的显示即一个简单的带日期的数字钟。根据各自芯片的功能互相连接成数字钟的控制电路。
  • 设计原理
利用DS1302读取系统中的时间日期信息,并利用P1.1和P3.3端口等相关信息传至AT89C52芯片,利用P0端口连接1602显示时间、日期,用P2.3、P2.4、P2.5调节时间和日期。
  •      硬件电路设计
  • 系统框图

图2.1 框图设计

  • 电路原理图
  • 整体电路原理图
  • 典型元件的介绍

4. 1  DS1302特性介绍

DS1302是美国DALLAS公司推出的一种高性能、低功耗的实时时钟芯片,附加31字节静态RAM,采用SPI三线接口与CPU进行通信,并可采用突发方式一次传送多个字节的时钟信号和RAM数据。实时时钟可提供秒、分、时、日、星期、月和年,一个月小与31天时可以自动调整,且具有闰年补偿功能。工作电压宽达2.5~5.5V。采用双电源供电(主电源和备用电源),可设置备用电源充电方式,提供了对后备电源进行涓细电流充电的能力。

4. 2 DS1302引脚介绍

各引脚的功能为:
1、Vcc2:5V电源。当Vcc2>Vcc1+0.2V时,由Vcc2向DS1302供电,当Vcc2< Vcc1时,由Vcc1向DS1302供电。
2   3、X1、X2 是外接晶振脚 (32.768KHZ的晶振)
4、地(GND)
5、CE/RST:复位脚
6、I/O:数据输入输出口;
7、 SCLK:串行时钟,输入;
8 、Vcc1:备用电池端;
DS1302通过三根口线实现与单片机的通信,因DS1302功耗很小,即使电源掉电后通过3V的纽扣电池仍能维持DS1302精确走时。
  •      软件设计
    • 流程图设计

    • 完整程序代码
/*           该程序实现了用单片机来控制时钟芯片DS1302进行万年历的显示。
                         这个代码相对来说很复杂,注释比较多,大家可以仔细分析。
                         程序运行,首先设置时间。
                         按S19,进行某一位的设置,会看到某一位上面会闪烁。
                         按S20,数值加1.
                         按S21,数值减1.
                         设置完后,时间会进行运行。
                         另外,1602上也会有时间显示的。
                           */
#include
#include"DS18B20_3.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a,miao,shi,fen,ri,yue,nian,week,flag,key1n,temp;
//flag用于读取头文件中的温度值,和显示温度值

#define yh 0x80 //LCD第一行的初始位置,因为LCD1602字符地址首位D7恒定为1(100000000=80)
#define er 0x80+0x40 //LCD第二行初始位置(因为第二行第一个字符位置地址是0x40)

//液晶屏的与C51之间的引脚连接定义(显示数据线接C51的P0口)
sbit rs=P2^5;
sbit rw=P2^6; //如果硬件上rw接地,就不用写这句和后面的rw=0了
sbit en=P2^7;

sbit SCLK = P1^6; //实时时钟时钟线引脚
sbit IO = P3^5; //实时时钟数据线引脚
sbit RST = P1^7; //实时时钟复位线引脚

sbit ACC0=ACC^0;
sbit ACC7=ACC^7;

sbit key1=P3^2;  //设置键
sbit key2=P3^3;  //加键
sbit key3=P3^4;  //减键

uchar code tab1[]={"20  -  -   "}; //年显示的固定字符
uchar code tab2[]={"  :  :  "};//时间显示的固定字符

void delay(uint xms)//延时函数,有参函数
{
        uint x,y;
        for(x=xms;x>0;x--)
         for(y=110;y>0;y--);
}

//在这个程序中,液晶写入有关函数会在DS1302的函数中调用,所以液晶程序要放在前面

write_1602com(uchar com)//液晶写入指令函数
{
        rs=0;//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指令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com;//送入数据
        delay(1);
        en=1;//拉高使能端,为制造有效的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write_1602dat(uchar dat)//液晶写入数据函数
{
        rs=1;//数据/指令选择置为数据
        rw=0; //读写选择置为写
        P0=dat;//送入数据
        delay(1);
        en=1; //en置高电平,为制造下降沿做准备
        delay(1);
        en=0; //en由高变低,产生下降沿,液晶执行命令
}

lcd_init()//液晶初始化函数
{
        write_1602com(0x38);//设置液晶工作模式,意思:16*2行显示,5*7点阵,8位数据
        write_1602com(0x0c);//开显示不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6);//整屏不移动,光标自动右移
        write_1602com(0x01);//清显示

        write_1602com(yh+1);//日历显示固定符号从第一行第1个位置之后开始显示
        for(a=0;a<14;a++)
        {
        write_1602dat(tab1[a]);//向液晶屏写日历显示的固定符号部分
        //delay(3);
        }
        write_1602com(er+2);//时间显示固定符号写入位置,从第2个位置后开始显示
        for(a=0;a<8;a++)
        {
        write_1602dat(tab2[a]);//写显示时间固定符号,两个冒号
        //delay(3);
        }

}

//DS1302有关子函数

void write_byte(uchar dat)//写一个字节
{
        ACC=dat;
        RST=1;
        for(a=8;a>0;a--)
        {
                IO=ACC0;
                SCLK=0;
                SCLK=1;
                ACC=ACC>>1;
        }
}
uchar read_byte()//读一个字节
{
        RST=1;
        for(a=8;a>0;a--)
        {
                ACC7=IO;
                SCLK=1;        //下降沿读数据
                SCLK=0;
                ACC=ACC>>1;

        }
        return (ACC);
}

void write_1302(uchar add,uchar dat)//向1302芯片写函数,指定写入地址,数据
{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write_byte(dat);
        SCLK=1;
        RST=0;
}

uchar read_1302(uchar add)//从1302读数据函数,指定读取数据来源地址
{
        uchar temp;
        RST=0;
        SCLK=0;
        RST=1;
        write_byte(add);
        temp=read_byte();
        SCLK=1;
        RST=0;
        return(temp);
}

uchar BCD_Decimal(uchar bcd)//BCD码转十进制函数,输入BCD,返回十进制
{
uchar Decimal;
Decimal=bcd>>4;
return(Decimal=Decimal*10+(bcd&=0x0F));
}

void ds1302_init() //1302芯片初始化子函数(2012-07-20,12:00:00,week4)
{
RST=0;
SCLK=0;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

//温度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temp(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温度数据,并指定显示位置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 //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df);   //显示温度的小圆圈符号,0xdf是液晶屏字符库的该符号地址码
          write_1602dat(0x43);   //显示"C"符号,0x43是液晶屏字符库里大写C的地址码
}

//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sfm(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时分秒,有显示位置加、现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er+add);//er是头文件规定的值0x80+0x40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年月日显示子函数
void write_nyr(uchar add,uchar dat)//向LCD写年月日,有显示位置加数、显示数据,两个参数

{
        uchar gw,sw;
        gw=dat%10;             //取得个位数字
        sw=dat/10;             //取得十位数字
        write_1602com(yh+add); //设定显示位置为第一个位置+add
        write_1602dat(0x30+s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write_1602dat(0x30+gw);//数字+30得到该数字的LCD1602显示码

}

//写星期函数
void write_week(uchar week)
{
        write_1602com(yh+0x0c);//星期字符的显示位置
        switch(week)
        {
                case 1:write_1602dat('M');//星期数为1时,显示
                           write_1602dat('O');
                           write_1602dat('N');
                           break;

                case 2: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2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E');
                           break;

                case 3:write_1602dat('W');//星期数据为3时显示
                           write_1602dat('E');
                           write_1602dat('D');
                           break;

                case 4:write_1602dat('T');//星期数据为4是显示
                           write_1602dat('H');
                           write_1602dat('U');
                           break;

                case 5:write_1602dat('F');//星期数据为5时显示
                           write_1602dat('R');
                           write_1602dat('I');
                           break;

                case 6: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6时显示
                           write_1602dat('T');
                           write_1602dat('A');
                           break;

                case 7:write_1602dat('S');//星期数据为7时显示
                           write_1602dat('U');
                           write_1602dat('N');
                           break;

}

}

//键盘函数

void keyscan()
{
        if(key1==0)//key1为功能键(设置键)
        {
            delay(9);//延时,用于消抖动
                if(key1==0)//延时后再次确认按键按下
                {
                        while(!key1);
                        key1n++;
                        if(key1n==9)
                                key1n=1;//设置按键共有秒、分、时、星期、日、月、年、返回,8个功能循环
                        switch(key1n)
                        {

                                case 1: TR0=0;//关闭定时器
                                                write_1602com(er+0x09);//设置按键按动一次,秒位置显示光标
                                                   write_1602com(0x0f);   //设置光标为闪烁
                                                   temp=(miao)/10*16+(miao)%10;//秒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80|temp);//miao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case 2:  write_1602com(er+6);//按2次fen位置显示光标

                                                break;
                                case 3: write_1602com(er+3);//按动3次,shi

                                                break;
                                case 4: write_1602com(yh+0x0e);//按动4次,week

                                                break;
                                case 5: write_1602com(yh+0x0a);//按动5次,ri

                                                break;
                                case 6: write_1602com(yh+0x07);//按动6次,yue

                                                break;
                                case 7: write_1602com(yh+0x04);//按动7次,nian

                                                break;
                                case 8:
                                                write_1602com(0x0c);//按动到第8次,设置光标不闪烁
                                                TR0=1;//打开定时器
                                    temp=(miao)/10*16+(miao)%10;
                                            write_1302(0x8e,0x00);
                                            write_1302(0x80,0x00|temp);//miao数据写入DS1302
                                            write_1302(0x8e,0x80);
                                    break;

                        }
                }
        }

//加键key2
        if(key1n!=0)//当key1按下以下。再按以下键才有效(按键次数不等于零)
        {
    if(key2==0)  //上调键
        {
        delay(10);
        if(key2==0)
        {
        while(!key2);
        switch(key1n)
        {
        case 1:miao++;//设置键按动1次,调秒
                    if(miao==60)
                                miao=0;//秒超过59,再加1,就归零
                        write_sfm(0x08,miao);//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9);//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光标自动右移,所以要指定返回
                        break;
        case 2:fen++;
                        if(fen==60)
                                fen=0;
                        write_sfm(0x05,fen);//令LCD在正确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分数据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6);//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24)
                                shi=0;
                        write_sfm(2,sh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小时数据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3);//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8)
                                week=1;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ri==32)
                                ri=1;
                        write_nyr(9,ri);//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日期数据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13)
                                yue=1;
                        write_nyr(6,yue);//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月份数据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00)
                        nian=0;
                        write_nyr(3,nian);//令LCD在正确的位置显示"加"设定好的年份数据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减键key3
        if(key3==0)
        {
        delay(10);//调延时,消抖动
        if(key3==0)
        {
        while(!key3);
        switch(key1n)
        {
                case 1:miao--;
                                if(miao==-1)
                                        miao=59;//秒数据减到-1时自动变成59
                        write_sfm(0x08,miao);//在LCD的正确位置显示改变后新的秒数
            temp=(miao)/10*16+(miao)%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 //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0,temp); //向DS1302内写秒寄存器80H写入调整后的秒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 //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0x09);//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write_1602com(0x0b);
                        break;
                case 2:fen--;
                                if(fen==-1)
                                        fen=59;
                        write_sfm(5,fen);
                        temp=(fen)/10*16+(fe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2,temp);//向DS1302内写分寄存器82H写入调整后的分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6);//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在这里是写回原来的位置
                        break;

                case 3:shi--;
                           if(shi==-1)
                                        shi=23;
                        write_sfm(2,shi);
                        temp=(shi)/10*16+(sh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4,temp);//向DS1302内写小时寄存器84H写入调整后的小时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er+3);//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4:week--;
                                if(week==0)
                                        week=7;

            write_1602com(yh+0x0C);//指定'加'后的周数据显示位置
                                write_week(week);//指定周数据显示内容
                           temp=(week)/10*16+(week)%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a,temp);//向DS1302内写周寄存器8aH写入调整后的周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0x0e);//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5:ri--;
                                if(ri==0)
                                        ri=31;
                        write_nyr(9,ri);
                        temp=(ri)/10*16+(ri)%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6,temp);//向DS1302内写日期寄存器86H写入调整后的日期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10);//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6:yue--;
                                if(yue==0)
                                        yue=12;
                        write_nyr(6,yue);
                        temp=(yue)/10*16+(yue)%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8,temp);//向DS1302内写月份寄存器88H写入调整后的月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7);//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case 7:nian--;
                 if(nian==-1)
                        nian=99;
                        write_nyr(3,nian);
         temp=(nian)/10*16+(nian)%10;//十进制转换成DS1302要求的DCB码
                           write_1302(0x8e,0x00);//允许写,禁止写保护
                           write_1302(0x8c,temp);//向DS1302内写年份寄存器8cH写入调整后的年份数据BCD码
                           write_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write_1602com(yh+4);//因为设置液晶的模式是写入数据后,指针自动加一,所以需要光标回位
                        break;

        }

        }

        }

        }

}

void init() //定时器、计数器设置函数
{
        TMOD=0x11; //指定定时/计数器的工作方式为3
        TH0=0;  //定时器T0的高四位=0
        TL0=0;  //定时器T0的低四位=0
        EA=1;  //系统允许有开放的中断
        ET0=1; //允许T0中断
        TR0=1; //开启中断,启动定时器

}

void main()
{
        lcd_init();      //调用液晶屏初始化子函数
        ds1302_init();   //调用DS1302时钟的初始化子函数
        init();          //调用定时计数器的设置子函数
        while(1)  //无限循环下面的语句:
        {

    keyscan();      //调用键盘扫描子函数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取得并显示日历和时间
{

   //Init_DS18B20();//温度传感器DS18b2初始化子函数,在头文件中
   flag=ReadTemperature();//将18b2头文件运行返回的函数结果送到变量FLAG中,用于显示

  //读取秒时分周日月年七个数据(DS1302的读寄存器与写寄存器不一样):

    miao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1));
        fen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3));
        sh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5));
        ri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7));
        yue = BCD_Decimal(read_1302(0x89));
        nian=BCD_Decimal(read_1302(0x8d));
        week=BCD_Decimal(read_1302(0x8b));

        //显示温度、秒、时、分数据:

    write_temp(12,flag);//显示温度,从第二行第1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8,miao);//秒,从第二行第8个字后开始显示(调用时分秒显示子函数)
        write_sfm(5,fen);//分,从第二行第5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sfm(2,shi);//小时,从第二行第2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显示日、月、年数据:
        write_nyr(9,ri);//日期,从第二行第9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6,yue);//月份,从第二行第6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nyr(3,nian);//年,从第二行第3个字符后开始显示
        write_week(week);

}

  489. Ds18b20模块

sbit DQ = P2^3;                // 定义DQ引脚为P3.3

void DS18_delay(int useconds)
{
        int s;
        for (s=0; s<useconds;s++);
}

//功能:完成单总线的复位操作。
// 复位时间为480μs,因此延时时间为(480-24)/16 = 28.5,取29μs
//经过70μs之后检测存在脉冲,因此延时时间为(70-24)/16 = 2.875,取3μs

unsigned char ow_reset(void)
{
        unsigned char presence;
        DQ = 0;                          // 将 DQ 线拉低
        DS18_delay(29);                         // 保持 480μs
        DQ = 1;                         // DQ返回高电平
        DS18_delay(3);                         // 等待存在脉冲
        presence = DQ;                 // 获得存在信号
        DS18_delay(25);                         // 等待时间隙结束
        return(presence);         // 返回存在信号,0 = 器件存在, 1 = 无器件
}

/****************************** 位写入函数 *******************************
* 功能:向单总线写入1位值:bitval
*************************************************************************/
void write_bit(char bitval)
{
        DQ = 0;                                 // 将DQ 拉低开始写时间隙
        if(bitval==1) DQ =1;         // 如果写1,DQ 返回高电平
        DS18_delay(5);                                 // 在时间隙内保持电平值,
        DQ = 1;         // DS18_delay函数每次循环延时16μs,因此DS18_delay(5) = 104μs
}

void ds18write_byte(char val)          //字节写入函数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temp;
        for (i=0; i<8; i++) {        // 写入字节, 每次写入一位
        temp = val>>i;
        temp &= 0x01;
        write_bit(temp);
        }
        DS18_delay(5);
}

unsigned char read_bit(void)         //位读取函数
{
        unsigned char i;
        DQ = 0;                      //将DQ 拉低开始读时间隙
        DQ = 1;                         // then return high
        for (i=0; i<3; i++);         // 延时15μs
        return(DQ);                         // 返回 DQ 线上的电平值
}

/**************************** 字节读取函数 *******************************
  功能:从单总线读取一个字节的值
*************************************************************************/
unsigned char DSread_byte(void)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char value = 0;
        for (i=0;i<8;i++) {                                  // 读取字节,每次读取一个字节
        if(read_bit()) value|=0x01<<i; 然后将其左移
        DS18_delay(6);
        }
        return(value);
}

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void) //读取温度函数
{
        unsigned char get[10];
        unsigned char temp_lsb,temp_msb;
        unsigned int t;
        unsigned char k;
        ow_reset();
        ds18write_byte(0xCC);                                         // 跳过 ROM
        ds18write_byte(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DS18_delay(5);
        ow_reset();
        ds18write_byte(0xCC);                                         // 跳过 ROM
        ds18write_byte(0xBE);                                         // 读暂存器
        for (k=0;k<2;k++){get[k]=DSread_byte();}

        temp_msb = get[1]; // Sign byte + lsbit
        temp_lsb = get[0]; // Temp data plus lsb

        t=temp_msb*256+temp_lsb;
        t=t&0x0ff0;
        if(t<0xff&&t>0xf0)
        t=(-1)*t;
        return t>>4;
        //temp_f = (((int)temp_c)* 9)/5 + 32;
                         // 输出华氏温度值

}

    • 仿真调试
  •      相关知识
  •      创新性设计
1602液晶也叫1602字符型液晶 它是一种专门用来显示字母、数字、符号等的点阵型液晶模块 它有若干个5X7或者5X11等点阵字符位组成,每个点阵字符位都可以显示一个字符。每位之间有一个点距的间隔,每行之间也有也有间隔,起到了字符间距和行间距的作用。1602的驱动电路带有11条指令,可以很方便的控制液晶的现实效果如:清屏、左移右移、光标显示。而且1602显示的字符在下一条指令为到来之前不会改变,也就是能够维持显示的字符,1602液晶占用的系统资源也少。

  •      总结感想
单片机是自动化专业一门重要的工具课,作为一名应用电子专业的大三学生,我觉得做单片机课程设计是十分有意义的,而且是十分必要的。在做本次课程设计的过程中,我感触最深的当属查阅大量的设计资料了。其次,在这次课程设计中,我们运用到了以前所学的专业课知识,如:PROTUSE制图、汇编语言、C语言、模拟和数字电路知识等。虽然过去从未独立应用过它们,但在学习的过程中带着问题去学我发现效率很高,这是我做这次课程设计的又一收获。
最后,要做好一个课程设计,就必须做到:在设计程序之前,对所用单片机的内部结构有一个系统的了解,知道该单片机内有哪些资源;要有一个清晰的思路和一个完整的的软件流程图;在设计程序时,不能妄想一次就将整个程序设计好,反复修改、不断改进是程序设计的必经之路;要养成注释程序的好习惯,一个程序的完美与否不仅仅是实现功能,而应该让人一看就能明白你的思路,这样也为资料的保存和交流提供了方便;在设计课程过程中遇到问题是很正常德,但我们应该将每次遇到的问题记录下来,并分析清楚,以免下次再碰到同样的问题。
在整个设计中我懂得了许多东西,也培养了我独立工作的能力,树立了对自己工作能力的信心,相信会对今后的学习工作生活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而且大大提高了动手的能力,使我充分体会到了在创造过程中探索的艰难和成功时的喜悦。虽然这个设计做的也不太好,但是在设计过程中所学到的东西是这次课程设计的最大收获和财富。
通过这次试验让我对单片机的作用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让我在实际中了解到了单片机与最小系统间的连接及其实现。让我们的知识不再只停留在书本上的理论,而是通过我们的双手展现在了我们的面前。想必在今后的工作中,这样的设计将时常出现,只有认真对待这次试验才能为我们今后的工作带来一定的价值。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只有一步步都踩的扎实稳健才能将今后的路途踩得宽踩得稳。

网友A:
为啥驱动1302的程序在普中的板子上移植不成功?》
端口都改了,读出来全是00。

网友B:
没有黑币,下不来

网友C(2018-12-03):
纯属跑过,不过你做的确实很好,努力

网友D(2019-04-11):
运行不出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