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60秒倒计时protues仿真及程序源码

楼主:
51单片机做的一个60秒的倒计时,带有proteus仿真文件,下面是源代码: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 0xb0,0x99,
0x92,0x82,0xf8,0x80,0x90};
sbit gew=P2^1;
sbit shiw=P2^0;
sbit k2=P1^0;
uchar num,num1=60,num2,shi,ge;
void Init()                                                         //初始化子函数
{
        TMOD=0X01;                                                //设定定时器0的工作方式为1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装初值一个周期50ms
        TL0=(65536-50000)%256;
        EA=1;                                                        //开总中断
        ET0=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启动定时器0

}
void delay(uint xms)                                //延时子函数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scankey()                                                //键盘检测子函数
{
        if(k2==0)                                                //检测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5);                                        //延时消除抖动
                if(k2==0)                                        //重新读取k2的值
                {
                        num2++;                                        //num2为按次数标志位
                        while(!k2);                                //等待按键释放
                        if(num2==1)                                //按键一次计时停止
                           TR0=0;
                        if(num2==2)                                //按键两次计时开始
                        {
                                  TR0=1;
                        }
                }
        }
}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初始化子函数调用
        while(1)
        {
                scankey();                                         //不断键盘扫描
                gew=1;                                                 //打开数码管个位位选
                P0=table[ge];                                 //数码管个位赋值
                delay(1);                                         //延时 送入数据的反应时间
                gew=0;                                                 //关闭数码管个位位选
                delay(1);

                shiw=1;                                                  //打开数码管十位位选
                P0=table[shi];                                  //送入数据
                delay(1);
                shiw=0;                                                  //关闭数码管十位位选
                delay(1);
        }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定时器重装初值
        TL0=(65536-50000)%256;
        num++;
        if(num==20)                                                  //定时器每进行一个周期num加1,运行20个周期即为1s
        {
                num=0;                                                  //到1秒,num清0重新开始
                num1--;                                                  //倒计时1秒
                if(num1==0)
                num1=60;
                shi=num1/10;                                  //两位数分离赋给数码管十位显示
                ge=num1%10;                                          //两位数分离赋给数码管个位显示
        }
}

网友A(2017-06-15):
谢谢,正好需要这个,学习了!!!

网友B:
程序 能解释下什么意思吗

网友C(2017-12-04):
不错不错,正需要呢

网友D(2018-01-08):
需要需要

网友E:
为什么只能暂停一次啊

网友F:
谢谢啦,正常需要

网友G(2018-06-13):
大神你好打扰了,这个代码有没有汇编语言版的呀?就是CODE SEGMENT  CODE ENDS END START 这种格式的,如果方便的话能不能行行好,没学这种的。谢谢

网友H(2018-07-22):
很好的贴子,必须顶!!!

网友I(2018-10-18):
正好在学习有关内容,感谢楼主帮大忙

网友J:
引用 网友K:

黑币你有吗

网友L:
请教了,感谢

网友M:
这个真挺好的先收藏慢慢研究研究,谢谢楼主

网友N:
谢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O(2019-04-03):
能加个报警蜂鸣器吗

网友P(2019-05-29):
大佬厉害,学习一下。

网友Q:
很棒啊,赞一个

网友R(2019-07-16):
为什么我这个它不现实,只显示一部分。

网友S(2019-11-03):
非常不错,用处很大

网友T:
单片机大佬  真的很实用

网友U:
要是能调节倒计时时间就好了

网友V(2020-05-18):
很给力,给我这个单片机小白很多启发

网友W:
非常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