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2F675两通道的AD转换的汇编程序

楼主(2016-09-12):
完整程序下载:

;程序功能:上电开机:PIN5为高电平,绿灯亮;PIN2,PIN3为低电平,红灯灭;
;        轮流检测PIN6,PIN7脚电平,欠压3.9V,10V,红灯亮,绿灯灭,过压5.9V,15.9V
;        红灯亮,绿灯灭,alram为TTL高电平,过压锁死
  LIST P=12F675
INCLUDE <P12F675.INC>
__CONFIG(B'11000101110100')
;Highest band gap voltage,0,0,Data memory is not protected
;Program memory is code-protected,BOD enabled,MCLR pin is MCLR function
;PWRT enabled,WDT disabled,INTOSC oscillator
;**************************************

READH     EQU 2Ah            ;读到的高2位数据
READL     EQU 2Bh            ;读到的低8位数据
SOUH      EQU 40h            ;欠压设置,高2位存储地址
SOU       EQU 41h            ;欠压设置,低8位存储地址
RLTH      EQU 42h            ;过压设置,高2位存储地址
RLT       EQU 43h            ;过压设置,低8位存储地址

ORG      0000H
GOTO     MAIN
ORG      0004H
GOTO     ADBEGIN
ORG      0030H

MAIN
BCF      STATUS,RP0 ;BANK 0
CLRF     GPIO
MOVLW    07H
MOVWF    CMCON      ;关闭比较器

BSF      STATUS,RP0 ;BANK 1
CALL     3FFH       ; 读内部振荡出厂校准字,返回值在W寄存器内
MOVWF    OSCCAL     ;校准晶振

MOVLW    B'00001011';TRISIO 三态控制器
MOVWF    TRISIO     ;设置TRISIO方向控制器,GP0,GP1,GP3为输入口

MOVLW    B'00010011'
MOVWF    ANSEL      ;8分频晶振,AN0AN1为模拟口,AN2AN3为数字口

BANKSEL  OPTION_REG
MOVLW    B'00000000';将预分频器分配给TIMER0 模块,2分频
MOVWF    OPTION_REG ;

BANKSEL  INTCON
MOVLW    B'10100000'  ;允许全局中断,禁止外围中断,允许TRMO中断,禁止GP2/INT外部中断
MOVWF    INTCON        ;禁止GPIO端口电平变化中断,TMR0寄存器没有溢出,未发生GP2/INT中断
                        ;GP5:GP0 引脚电平均未发生变化
MOVLW    02H
MOVWF    24H      ;AD通道设置选择
MOVLW    D'10'
MOVWF    25H       ;过压后延时采样,10*90uS=900uS
;********************************************
;欠压设置2.5V,5V路对应值3.8V,15V路对应值10V
MOVLW    0002H
MOVWF    SOUH
MOVLW    0000H
MOVWF    SOU
;*********************************************
;过压设置值3.9V,5V路对应值5.9V,15V路对应15.9V
MOVLW    0003H
MOVWF    RLTH
MOVLW    0020H
MOVWF    RLT

MOVLW    B'10000001'
MOVWF    ADCON0     ;右对齐,参考电压Vdd,模拟通道0
BANKSEL  TMR0
MOVLW    D'242'
MOVWF    TMR0

GOTO     $
;*********************************************
;定时中断后开始AD转换
ADBEGIN
BTFSC    INTCON,T0IF  ;是否是定时器TMR0中断
BANKSEL  ADCON0
BSF      ADCON0,GO  ;开始转换
ADWAIT
BTFSC    ADCON0,GO
GOTO     ADWAIT        ;等待转换完成
;**********************************************
;AD转换后数据判断处理
READ
BANKSEL  ADRESH        ;自动设置存储地址bank
MOVF     ADRESH,W     ;读电压值高2位,
CLRF     STATUS
MOVWF    READH        ;读到的高2位数据放到vrevh寄存器

BANKSEL  ADRESL        ;自动设置存储地址bank
MOVF     ADRESL,w      ;读电压低8位
CLRF     STATUS
MOVWF    READL
;*****************************************************
LOWPOWER
MOVF     SOU,W
SUBWF    READL,W
BTFSS    STATUS,C;没有借位,跳过
GOTO     JUMP1
MOVF     SOUH,W
CONTIUE1
SUBWF    READH,W
BTFSS    STATUS,C ;没有借位,跳过
GOTO     ALARM0

OVERPOWER
MOVF     RLT,W
SUBWF    READL,W
BTFSS    STATUS,C   ;没有借位,跳过
GOTO     JUMP2
MOVF     RLTH,W
CONTIUE2
SUBWF    READH,W
BTFSS    STATUS,C  ;;没有借位,跳过
GOTO     NORMAL
GOTO     ALARM1
;*****************************************
;时间到,准备选择通道和赋值
LOOP
DECFSZ   24H,F
GOTO     SKIP
BANKSEL  ADCON0
MOVLW    B'10000001'
MOVWF    ADCON0     ;右对齐,参考电压Vdd,模拟通道0
MOVLW    D'2'
MOVWF    24H
GOON
BCF      INTCON,T0IF;恢复定时器继续判断
BANKSEL  INTCON
BSF      INTCON,7
BANKSEL  TMR0
MOVLW    D'242'
ADDWF    TMR0,F
GOTO     $
;***************************************************
;子程序
SKIP
BANKSEL  ADCON0
MOVLW    B'10000101'
MOVWF    ADCON0     ;右对齐,参考电压Vdd,模拟通道0
GOTO     GOON
JUMP1
INCFSZ   SOUH,W
GOTO     CONTIUE1
JUMP2
INCFSZ   RLTH,W
GOTO     CONTIUE2

NORMAL
BANKSEL  GPIO
BTFSC    22H,0    ;为0跳过
GOTO     BACK
BSF      GPIO,2   ;绿灯亮
BCF      GPIO,4   ;红灯灭
BACK
BCF      22H,0
GOTO     LOOP
ALARM0
BSF      22H,0
BANKSEL  GPIO
BCF      GPIO,2   ;绿灯灭
BSF      GPIO,4   ;红灯亮
GOTO     LOOP
ALARM1
DECFSZ   25H,F    ;为0则跳
GOTO     LOOP
BANKSEL  GPIO
BSF      GPIO,5   ;关机
BCF      GPIO,2   ;红灯亮
BSF      GPIO,4   ;绿灯灭
GOTO     $

END

网友A(2017-12-01):
楼主有没有用c语言写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