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ADC0808电压采集proteus仿真及源程序

楼主:
一个用51单片机和ADC0808做的电压采集的proteus仿真,上面是仿真原理图

源程序:
#include<reg51.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stdio.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LK=P2^0;
sbit ST=P2^1;
sbit EOC=P2^2;
sbit OE=P2^3;
sbit ADDA=P2^5;
sbit ADDB=P2^6;
sbit ADDC=P2^7;
sbit X1=P3^4;
sbit X2=P3^5;
sbit X3=P3^6;
sbit P07=P0^7;
sbit LED=P3^7;
uint temp;
uchar getdata;
uchar b;
uchar s;
uchar g;
uchar code table[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void delayus(uchar us){
        uchar i;
        while(us--)
        for(i=0;i<120;i++)
        ;
}
void init(){
        TMOD=0x21;
        TH0=(65536-200)/256;
        TL0=(65536-200)%256;
        TH1=0XFD;
        TL1=0XFD;
        PCON=0X00;
        SCON=0X50;
        ES=1;
        ET0=1;
        EA=1;
        TR1=1;
        TR0=1;
}
void timer0()interrupt 1
{        TH0=(65535-200)/256;
        TL0=(65535-200)%256;
        CLK=~CLK;
}

void disp(){
                X1=1;
                X2=0;
                X3=0;
                P0=table[b];
                P07=0;
                X1=1;
                X2=0;
                X3=0;
                delayus(5);
                P0=0XFF;

                P0=table[s];
                X1=0;
                X2=1;
                X3=0;
                delayus(5);
                P0=0XFF;

                P0=table[g];
                X1=0;
                X2=0;
                X3=1;
                delayus(5);
                P0=0XFF;
}
void adda(uchar z,uchar x,uchar c){
        ADDA=z;
        ADDB=x;
        ADDC=c;

}
void send(uchar x){
        EA=0;
        SBUF=x;
        while(TI==0);
        TI=0;
        EA=1;
}
void main(){
        P1=0XFF;
        init();
        LED=0;
        P2=0XFF;
        adda(0,0,1);
        while(1){
        ST=0;
        OE=0;
        ST=1;
        ST=0;
        while(EOC==0);
        OE=1;
        getdata=P1;
        send(getdata);
        OE=0;
        temp=getdata*1.0/255*500;
        b=temp/100;
        s=temp/10%10;
        g=temp%10;
        disp();
        }
}
void ser()interrupt 4
{
        if(RI==1){
        RI=0;
        if(SBUF=='A'){
        LED=~LED;
        }
}
}

51单片机 ADC0808电压采集.zip

网友A(2017-06-10):
你好 可以留个QQ请教问题吗

网友B(2017-07-12):
正是我想要的

网友C(2018-04-10):
很好,只是仿真中只有一个volts的值

网友D(2020-04-23):
#include "at89x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int a_100;
uchar bai,shi,ge;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5;
sbit P17=P1^7;
sbit P27=P2^7;
sbit start=P3^6;
sbit OE=P3^7;
sbit EOC=P3^2;
sbit P20=P2^0;
uchar code disp[]={"welcome to use"};
delay ()
{
uchar i,j;
for (i=0;i<5;i++)
for (j=0;j<50;j++);
}
wr_order (uchar h)
{
E=0;
RS=0;
RW=0;
P1=h;
E=1;
E=0;
}
wr_data (uchar h)
{
E=0;
RS=1;
RW=0;
P1=h;
E=1;
E=0;
}
busy ()
{
flag:
E=0;
RS=0;
RW=1;
P1=0xff;
E=1;
if (P17==0)
  return;
else goto flag;
}
LCD_start()
{
busy ();
wr_order (0x01);
busy ();
wr_order (0x0c);
busy ();
wr_order (0x38);
}
wlcome ()
{
uchar i;
busy ();
wr_order (0x00+0x80);
for (i=0;i<50;i++)
  {
   busy ();
   wr_data (disp[i]);
   if (disp[i]=='\0')
   break;
  }

}
BCD_data()
{
uchar j;
a_100=a_100*100;
a_100=a_100/51;
j=a_100/100;
bai=j+48;
j=a_100%100/10;
shi=j+48;
j=a_100%10;
ge= j+48;
}
uchar BCD ()
{
uchar ad;

OE=1;
start=1;
start=0;
start=1;
while(EOC);
OE=0;
ad=P0;
OE=1;
delay ();
return ad;
}
xianshi ()
{
busy ();
wr_order (0x40+0x80);
busy ();
wr_data (bai);
busy ();
wr_data ('.');
busy ();
wr_data (shi);
busy ();
wr_data (ge);
busy ();
wr_data ('v');
}
main ()
{

LCD_start ();
wlcome ();
while(1)
  {
   a_100=BCD ();
   BCD_data ();
   xianshi ();

  }
}

数值不匹配
请问我那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