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数组赋值错误

楼主(2016-09-12):
程序代码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stdio.h> //打印到串口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date_zi[4][10];        //存放接收到的数据
uint i_index=0;        //接收到的字符个数
uint i=0;        //i字符用于循环
unsigned int xia = 0;        //用于保存到数据的下标
void fh_zi(unsigned int a)        //返回字符到串口
{
ES=0;
TI=0;
SBUF=a;
while(!TI);
TI=1;
ES=1;
}
void init()
{
TMOD=0x20;
TH1=0xfd;
TL1=0Xfd;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R1=1;
SM0=0;
SM1=1;
REN=1;
EA=1;
ES=1;
}
void main()
{
i_index=0;
xia=2;
init();

while(1);
}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
{
if(RI == 1)
{
RI=0;
date_zi[xia][i_index] = SBUF;
i_index++;
if(i_index>10)        //接受完10个字符后显示数组所有内容
{
i_index=0;
for(i=0;i<11;i++)        //显示数组中所有内容
fh_zi(date_zi[0][i]);
for(i=0;i<11;i++)
fh_zi(date_zi[1][i]);
for(i=0;i<11;i++)
fh_zi(date_zi[2][i]);
for(i=0;i<11;i++)
fh_zi(date_zi[3][i]);
}

}
}

以16进制发送【03 55 aa 01 01 00 0a 07 03 02 ff】11个数据后,总是会多出03,ff这两个首尾字符,这是为什么?
我这个代码哪里错误了?

网友A:
void ser() interrupt 4 //串口
{
        if(RI == 1)
        {
                RI=0;
                date_zi[xia][i_index] = SBUF;
                i_index++;
                if(i_index==10)        //这里改等于10,不然将会写入到date_zi[xia][10]中,数组访问溢出!!!
                {
                        i_index=0;
                        for(i=0; i<10; i++)      //这里的11改成10,不然同样是数组访问溢出的问题
                                fh_zi(date_zi[0][i]);
                        for(i=0; i<10; i++)
                                fh_zi(date_zi[1][i]);
                        for(i=0; i<10; i++)
                                fh_zi(date_zi[2][i]);
                        for(i=0; i<10; i++)
                                fh_zi(date_zi[3][i]);
                }

        }
}

楼主:
没有人知道?

网友B:
应该是程序问题,判断接收头和尾的时候多装入了一次

网友C:
串口寄存器是8位的!unsigned char。

网友A:
楼主你这个小程序问题多多。。。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串口寄存器是8位的!unsigned char。

有这个错误,但不是致命错误

楼主:
程序错误如下:
void fh_zi(unsigned int a)        //返回字符到串口
{
ES=0;
//TI=0;   //删除
SBUF=a;
while(!TI);
TI=0;   //TI值0
ES=1;
}
以及串口接收函数中:
if(i_index==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