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热敏电阻温度计proteus仿真及程序

楼主(2016-09-12):
51单片机做的用热敏电阻来测温并用数码管显示,下面是电路原理图:

源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unsigned char code dispbitcode[]=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
//
//

unsigned char code LEDcod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00,0x40};
//
//
unsigned char dispbuf[8]={10,10,10,10,10,10,0,0};
//
unsigned char dispcount;
unsigned int uiResult;
bit sflag;
sbit START=P3^1;
sbit OE=P3^0;
sbit EOC=P3^2;
sbit P17=P1^7;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函数,约1ms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for(dispcount=0;dispcount<5;dispcount++)
{P2=0xff;
P1=LEDcode[dispbuf[dispcount]];
if(dispcount==3)
{P17=1;}
P2=dispbitcode[dispcount];
delay(1);
P2=0xff;
}
}
//
void ADC0809()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long y;

//        START=0;
        START=1;
        START=0;
P0=0Xff;
//EOC=1;
while(EOC==0);
OE=1;
uiResult=P0;
OE=0;
y=uiResult;
uiResult=(y*2516)/128;
if(uiResult<2732)
{ uiResult=2732-uiResult;sflag=1;}
else
{ uiResult=uiResult-2732;sflag=0;}
i=4;
dispbuf[1]=0;
dispbuf[2]=0;
dispbuf[3]=0;
dispbuf[4]=0;
if(sflag==1)
{ dispbuf[0]=11;}
else
{ dispbuf[0]=10;}
dispbuf[5]=10;
dispbuf[6]=10;
dispbuf[7]=10;
while(uiResult/10)
{dispbuf[i]=uiResult%10;
uiResult=uiResult/10;
i--;
}
dispbuf[i]=uiResult;
}
//
void main(void)
{
        xdata unsigned char kk = 0;

        START=0;
OE=0;
uiResult=148;
while(1)
{
        kk++;
        Display();
        ADC0809();
}
}
//

嘿,单片机 + 1 绝世好帖!

网友A(2016-10-27):
楼主可以分析下电路吗?

网友B(2016-12-27):
数字显示怎么不能调节?温度数值怎么不会变啊?

网友C(2017-02-05):
我想知道热敏电阻你接哪里了 我没看到啊 而且7474不好找 能用哪些芯片代替吗

网友D:
好动西啊,感谢分享,收藏了

网友E(2017-05-15):
楼主,我下了这个,但是打开,发现调节滑动变阻器,显示屏数值不会改变,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热敏电阻你接哪里了 我没看到啊 而且7474不好找 能用哪些芯片代替吗

热敏电阻用滑动变阻器代替了

网友F(2017-06-29):
楼主能教一下如何改变电阻值电容值调整显示数字么

网友G(2017-09-07):
没什么用处,一直显示-273

网友H:
下载了,谢谢楼主资源,先看看再评价

网友H:
确实显示不会变化,楼主能否给个说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