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个 ,我是新手刚入门,然后学校的课程设计求助!

楼主(2016-09-12):
课程设计的内容是脉宽调制PWM,需要用LED 灯有明显的亮度变化的形式表示出来,并且是周期自动循环,用键控来控制周期,可是不知道怎么把思路串一串,好头疼   ,有大神指导指导吗?

网友A:
你说的是呼吸灯吧

网友B:
这个可以有,

网友C:
可以指导你一下,有需要扣扣聊,136777736

网友D:
我也在做,你做的什么?

网友E:
给你介绍一个PWM控制案例,可移植。

实例100 直流电机正反转及PWM调速
fosc=6MHz,按图7-31电路,要求按下Kp,电机正转(顺时针);按下Kn,电机反转(逆时针)。两位数码管显示PWM脉冲波占空比,初始值为70(脉冲高电平占比70%)。按一次加速键up,占空比加1;按住不放,快速加1;最大值100(显示00)。按一次减速键up,占空比减1;按住不放,快速减1;最小值20

实例100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单片机实验实训100例》 ISBN 978-7-5124-1603-1,北航社出版

网友F:
思路:
1、用一个端口来驱动点亮灯。如P1.1,1亮0灭(反之也可)。
2、每间隔一个时间关心一下P1.1口,如50ms。
3、把50ms分成两个部分。如50ms=L+M,在L时间内使P1.1=1亮,在M时间内使P1.1=0灭,周而复始!
4、改就能L值(M=50-L)也就达成题意了。

网友F:
例如:用定时器T0来实现:
1、用L作为To的中断时常(需要变通一下,不是直接送L,而是使TO中断间隔时间为L),并送P1.1=1亮。
2、中断响应后,再用M作为To的中断时常(同样需要变通一下,使TO中断间隔时间为M),并送P1.1=0灭。
重复1、2.即可。

网友F:
如果分不清送L还是M怎么办?
设置一个标记位如:   B_LM     BIT     00H
每次T0 中断后 执行 CPL   B_LM  (将B_LM求反)
1、如果B_LM=1,则送L做T0时常数,亮灯。
2、如果B_LM=0,则送M即(50-L)做T0时常数,灭灯。

网友F:
如此:主程序中只要修改离L值,就改变了灯的亮度。
当然应当定义:  例如: L     EQU     30H
给L一个存数据的地方。

网友F:
以上仅仅是思路,即实现的方式。
具体:会因晶振频率的不同,会有不同的计算结果。甚至L不是一个字节所能实现的。需要你变通。

网友G:
弄好pwm参数后,直接输出到一个口点亮灯就行了

网友H(2019-02-03):
论坛中有键控的PWM的LED亮度变化案例,可以下下来模仿修改.
另外希望下次不要称大家为内个,可以称坛友或同志,同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