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通过矩阵键盘设置参数

楼主(2016-09-12):
如题,我想做到如下效果:程序开始设定一个真实值a和一个参数b,当a>b时LED灯亮否则LED灭。然后通过矩阵键盘输入键值再按下“确认键”来改变参数b.例如刚开始a=11,b=10,灯亮了,现在通过矩阵键盘设置参数b=12灯就灭了。

网友A:
设定一个BOOL值,判断条件,置bool值,然后显示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的,用个变量存起来就实现了

网友C:
可以实现的,也不难。

网友D:
不止啊,多位数,可以设置小数

网友E:
只有两位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