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89c51驱动步进电机

楼主(2016-09-13):
AT89c51驱动步进电机,附图及源码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L_value[8] = {0x01,0x03,0x02,0x06,0x04,0x0c,0x08,0x09};
void delay()
{
        unsigned int i;
        for(i=0;i<3000;i++);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m;
        P0 = 0x00;
        while(1)
        {
                for(m=0;m<7;m++)
                {
                        P0=L_value[m];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delay();
                }
        }
}

网友A(2018-09-17):
你的驱动器呢

网友B:
一看就是个新手,你这样连要是把电机搞转了,那你绝对可以申请21世纪最牛的专利了。最起码的单片机IO结构都不了解,单片机IO的电流那么小,怎么能够驱动电机呢?!!要加驱动IC的。

网友C:
太牛了!!!!!!不要驱动器......直接单片机驱动!!!!!!!如果成功.....膜拜!!!!!

网友D(2019-03-17):
引用 网友B:
一看就是个新手,你这样连要是把电机搞转了,那你绝对可以申请21世纪最牛的专利了。最起码的单片机IO结构都 ...

一个新手摸索总比一个光耍嘴皮的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