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0832采集5V电压

楼主(2016-09-13):
#include <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math.h>
#include <stdio.h>

char data str[]="                ";
/**********************************/
  /**********LCD1602接口程序**********/

#define DD P2
sbit Rs=P3^0;
sbit Rw=P3^1;
sbit E=P3^2;

/********************************/
void delay_1ms(unsigned char i)   //最小延时1m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25; j++);
}
void delay_10us(unsigned char i) //最小延时10us
{
        unsigned char j;
        while(i--)
        for(j=0;j<10; j++);
}

void 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写指令
{
        delay_10us(5);
        E=0;
        Rs=0;
        Rw=0;
        DD=com;
        delay_10us(50); //>40us
        E=1;
        delay_1ms(2); //>150us
        E=0;
        delay_10us(4); //>25+10us
}

void 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写数据
{
        delay_10us(50);
        E=0;
        Rs=1;
        Rw=0;
        DD=DATA;
        delay_10us(50);
        E=1;
        delay_10us(50);
        E=0;
        delay_10us(4);
}

void addr_x_y(unsigned char x,bit y)   //写坐标,定位置
{
        unsigned char temp=0x80;                        //默认最高位:D7为1 即以0x80开始。
        if(y)                                                                //y :0为第一行  1为第二行
                   {
                           temp|=0x40;
                   }
                           temp|=x;
        write_com(temp);
}

void Show_Char(unsigned char x,bit y,unsigned char p)

//在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
        addr_x_y(x,y);
        write_data(p);
}

void Show_String(unsigned char x,bit y,char *ptr)
{
         unsigned char i;
        for (i=0;i<16;i++)
         Show_Char(x++,y,*(ptr+i));//循环显示16个字符
}

void init(void)                 //1602初始化代码
{
        delay_1ms(1500);
        write_com(0x38);
        delay_1ms(5);
        write_com(0x38);
        delay_1ms(5);
        write_com(0x38);
        delay_1ms(5);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
        write_com(0x06);
        write_com(0x0c);
        write_com(0x01);
}
void xs_int(unsigned int shuju,bit t)   //数据显示
{
        unsigned char huancun[6]={0};
        unsigned char biaozhi=0,i;
        if   (shuju < 10) biaozhi = 1;
        else if(shuju < 100) biaozhi = 2;
        else if(shuju < 1000) biaozhi = 3;
        else if(shuju < 10000) biaozhi = 4;
        else if(shuju < 65535) biaozhi = 5;
        switch(biaozhi)                        //这里没有break,因此从标识匹配的入口直接执行到最后,完成整数各位的提取到数组。
           {
           case 5:huancun[5] = shuju/10000;
            case 4:huancun[3] = shuju%10000/1000;
            case 3:huancun[2] = shuju%1000/100;
            case 2:huancun[1] = shuju%100/10;
            case 1:huancun[0] = shuju%10;        break;
            default:break;
                }
        for(i=0;i<6;i++)
                   {
                           if(i==1)Show_Char(i,1,'.');                 //加入小数点,缩小了10000倍,因此AD采样后的值需要乘上10000*5V/256=196(V)
                else Show_Char(i,t,0x30+huancun[6-i-1]);
                }
        Show_Char(6,t,'V');
}

/************************************************************/
/**********ADC0832接口程序************************************/
sbit ADC_CS =P3^4;
sbit ADC_CLK=P3^5;
sbit ADC_DO =P3^6;
sbit ADC_DI =P3^7;
/*******************************************************************/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j)
{
         unsigned char i;
         for(i=0;i<j;i++); //延时,脉冲一位持续的时间
}

unsigned char ADC0832(void) //把模拟电压值转换成8位二进制数并返回
{
         unsigned char i,data_c;
         data_c=0;
         ADC_CS=0;
         ADC_CLK=1;
         ADC_DO=0;//片选,DO为高阻态
         //ADC_DI=0;        //先拉低

         for(i=0;i<10;i++)
                    {;}

        ADC_CLK=0;
        Delay(2);
        ADC_CLK=1;
        ADC_DI=1; //启始位
        Delay(2);

        ADC_CLK=0;          //第一个脉冲下降沿,DI=1为起始位
        Delay(2);
        ADC_CLK=1;
        ADC_DI=1;          //1
        Delay(2);

        ADC_CLK=0;           //第二个脉冲下降沿,DI=1
        Delay(2);
        ADC_DI=1;  //1        若为0则选择CH0
        ADC_CLK=1;
        Delay(2);

        ADC_CLK=0;          //第三个脉冲下降沿,DI=1,选择 ADC0832 的CH1(1 1)
        Delay(2);
        ADC_DI=1;          //已不关心
        ADC_DO=1;        //高阻
        ADC_CLK=1;
        Delay(2);

        for (i=0; i<8; i++)
            {
                        ADC_CLK=0;         //第四个开始读数据
                        Delay(2);
                    data_c=(data_c<<1)|ADC_DO;//在每个脉冲的下降沿DO输出一位数据,最终ch为8位二进制数
                        ADC_CLK=1;
                        Delay(2);
                   }
        ADC_CS=1;//取消片选,一个转换周期结束
        return(data_c);//把转换结果返回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int data_temp=0;
        while(1)
        {
                data_temp=ADC0832();
                sprintf(str,"The voltage is:"); //the first line
                   init();
                Show_String(0,0,str);
                xs_int(196*data_temp,1);           //10000*5V/256=196(V),把采样值放大10000倍后再处理,移动小数点4位。 4位有效数字,其实用不到,因为8位采样精度为:0.019V
                delay_1ms(150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