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烧友自制迷你单片编程器

楼主(2016-09-13):
一. 支持的芯片型号

支持目前最为经典和市场占有量最大的ATMEL公司生产的AT89C51、C52、C55和最新的S51、S52;AT89C1051、2051、4051等芯片。51单片机学习网特别改进的线路和外观,是目前最为经济,美观和方便实用的小型51单片机编程器,本站特别诚意推荐!

二. 产品特点

1.使用串口通讯,芯片自动判别,编程过程中的擦除、烧写、校验各种操作完全由编程器上的监控芯片89C51控制,不受PC配置及其主频的影响。
2.采用高速波特率进行数据传送,经测试,烧写一片4K ROM的AT89C51仅需要9.5S,而读取和校验仅需要3.5S。
3.体积小巧,省去笨重的外接电源适配器,直接使用USB端口5V电源, 携带方便,非常适合初学者学习51单片机的要求。
4.软件界面友好,菜单、工具栏、快捷键齐全,全中文操作,提供加密功能,可以保护您的创作产权。可以说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5.功能完善,具有编程、读取、校验、空检查、擦除、加密等系列功能;
6.40pin和20pin锁紧插座,所有器件全部以第一脚对齐,无附加跳线,对于DIP封装芯片无需任何适配器。

该编程器的原理图

请注意:这个是流传的原理图, 我们经过实验后经过一些修正,有以下几点:

1 原版原理图的资料中晶体的接法有误, 导致信号相当不稳定。

2 原版中的信号电阻都是10k, 我们发现改为4k7电阻更好一些。 为此所有的10k都改为4k7。

3 原版中的12v的分压电路用的是560/220ohm, 我们发现电阻太小导致功耗大。 Max232发热严重。 改为 2k2/560r效果更好一些。

网友A(2019-08-30):
这个确实经典非常好用的我现在都还是用的这个,只是我又买了一个USB转换板改成USB口的了,

网友B(2021-02-14):
还有人想做这个编程器  我来补上程序和软件

楼主(2016-09-23):
谢谢你的奖励啊

网友C(2017-09-02):
在哪有成品卖吗?

网友D(2018-10-25):
监控芯片89C51控制,是不是要先烧程序上去才能用?

网友D:
监控芯片89C51控制

网友E:
感谢楼主!可否提供源程序及相关数据?

网友F(2019-06-23):
光有硬件没用

网友G(2019-08-29):
监控程序我有

网友H(2021-03-21):
仿制伟纳200比这个好

网友I:
有没华邦78E58、78E516的mini串口编程器,我还有很多这种51IC

网友J:
这个编程器我多年前做过,由于IC1和JZ2大部分引脚直接对应相连接(P0、P1、P2),我在制作时采用了背骑的办法,让DIP40直接骑在89S51背上(JZ3没有做,因为2051很少用),相连的引脚直接焊在一起,不相连接的引脚挑开引出,使电路板设计和连接大为简单,感兴趣的朋友不妨试试。

网友J:
而且背骑式编程器电路板面积更小一点。

网友K:
这个七八年前我也作过,那时也是刚学单片机时的起步工具,那时手上就只有AT的芯片,当接触到STC后就再也不需要用了,那些也就成了“历史”了

网友L(2021-05-26):
不错不错,下载宇宙2.0里面也有这电路还带监控程序

网友M(2024-05-13):
我还有几十只89C51芯片,一直没派上用场

网友N:
he很好,嘉立创打板并分享更好。

网友O(2024-12-22):
SP200S编程器挺好用的

网友P(2025-02-05):
现在电脑都没有串口了

网友Q(2025-10-11):
谢谢提供!正需要!

网友R:
老掉牙了,现在都用ESP32做大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