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测距程序,无法测出距离,lcd显示为一固定值

楼主(2016-09-13):
第一次进入测距时,一切正常,然后就出现问题了
1602.c程序应该没问题,在调试第一次时,GetDistance()函数运行正常,然后就无法再次进入GetDistance函数,
用不同值测试了ValueToStr函数(整形数值 转换成字符串,用于液晶显示),显示正常。

调试好几天了,实在调不出来了,求大神帮忙看看。拜谢

/****************************main**********************************/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1602.h"
sbit tring = P1^6;
sbit echo = P3^2;

bit flag200ms = 0;

void ValueToStr(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value);
unsigned int GetDistance();
void InitTimer0();
void InitTimer1();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str[10];
        unsigned int distance;
        InitLcd();
        InitTimer0();
        InitTimer1();
        tring = 0;
        while(1)
        {
                 if(flag200ms)
                {
                         flag200ms = 0;
                        distance = GetDistance();
                        ValueToStr(str,distance);
                        WriteCmd(0x01);
                        ShowStr(0,0,"distance  mm ");
                        ShowStr(0,1,str);
                }
        }
}
void InitTimer1()  //初始化定时器1,用于计时200ms
{
        EA = 1;
        TMOD &= 0x0f;/配置定时器1
        TMOD |= 0x10
        TH1 = 0xfc;
        TL0 = 0x66;
        ET1 = 1;
        TR1 = 1;
}
void delay()  //延时函数
{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_nop_();_nop_();
}

void InitTimer0() //初始化定时器0,便于计时
{
        TMOD = 0x01;
        TH0 = 0;
        TL0 = 0;
        TR0 = 0;
}

void SendStart()  //发送起始信号
{
        tring = 1;
        delay();
        tring = 0;
}

unsigned int GetDistance() //超声波测距函数
{
    float  distance=0,time=0;  //初始时间距离
        SendStart();
        while(!echo);                //未接收到信号时等待
        TR0 = 1;                        //接收到信号后,跳出等待,开始计时
        while(echo);                //等待高电平结束
        TR0 = 0;                         //关闭定时器

        if(TH0>=0x3e)//距离大于3m无法精确测距,3e为大于3m时间
                {
                        TH0 = 0;
                        TL0 = 0;
                        return 0;
                }

        time = (256*TH0 +TL0)*1.085; //计算时间 单位us
        TH0 = 0;
        TL0 = 0;
        distance = time * 344/1000/2;//计算距离 单位mm

        return (unsigned char ) distance;//将距离强制转换成整数后返回
}

void ValueToStr(unsigned char *str,unsigned int value)        //把距离转换成字符串,以便于在液晶上显示
{
        unsigned char dat[10];
        char index;
        for(index=0;value!=0;index++)
        {
                 dat[index] = value%10;
                value /= 10;
        }

        index--;

        for(;index>=0;index--)
        {
                 *str++ = dat[index]+'0';
        }
        *str = '\0';
}

void InterruptTimer1()interrupt 3
{
        static unsigned int cnt = 0;
        TH1 = 0xfc;
        TL1 = 0x66;
        cnt++;
        if(cnt == 200)
        {
                flag200ms = 1;
                cnt = 0;
        }
}

/************************1602.c*****************************/

#define _1602_C
#include<reg52.h>
#define LCD_DB P0
sbit LCD_RS = P1^0;
sbit LCD_RW = P1^1;
sbit ENLCD = P1^5;

void LcdReady()
{
        unsigned char sta;
        LCD_DB = 0xff;//¸ßμçÆ½¼ì2a
        LCD_RS = 0;
        LCD_RW = 1;
        do
        {
                 ENLCD = 1;
                sta = LCD_DB;
                ENLCD = 0;
        }while(sta & 0x80);

}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
        LcdRead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DB = cmd;
        ENLCD = 1;
        ENLCD = 0;

}

void InitLcd()
{
        WriteCmd(0x38);
        WriteCmd(0x0c);
        WriteCmd(0x06);
        WriteCmd(0x01);
}

void WriteDat(unsigned char dat)
{
        LcdRead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DB = dat;
        ENLCD = 1;
        ENLCD = 0;
}

void 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tr)
{
  unsigned char addr;
  if(y==0)
  addr =0x00 + x;
  else if(y == 1)
  addr = 0x40 +x;
  WriteCmd(0x80 | addr);//í¨1yÖ¸áîÂëéèÖÿaê¼Î»ÖÃ
  while(*ptr != '\0')
  {
           WriteDat(*ptr++);
  }
}

/*************************1602.h*****************************/

#ifndef _1602_H
#define _1602_H

#ifndef _1602_C

#endif

void ShowSt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ptr);
void InitLcd();
void WriteCmd(unsigned char cmd);

#endif

楼主:
P1^6是tring发射开始信号,P3^2是接收回传信号,高电平时间就是总时间,P0用作总线,连接1602液晶,超声波是用最便宜的超声波模块

网友A:
先设一个断点,看看超声模块返的数据对不对。
如对:则是译码显示的问题了。
不对:则需要看超声模块的使用手册

网友B(2019-05-12):
挖个坟,楼主不要见怪。楼主用的是金沙滩的板子吗?我也是卡在这个问题上好几天了。楼主做出来这个程序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