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s12c887如何显示到六位数码管上

楼主(2016-09-14):
我是新手,求ds12c887或ds3231  +18b20温度程序显示到共阳的六位数码管上,带时间点 求大神帮帮忙,谢谢

网友A:
首先,你得有一套驱动电路,驱动共阳的数码管

网友A:
其次,数码管的驱动分动态扫描和静态的,你是那一种?

网友B(2017-06-20):
动态扫描的,C的源码怎么写,写了好几天了,都不对,郭天祥那套学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