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F25K80+LCD1602程序

楼主(2016-09-14):
lcd1602.c和lcd1602.h文件加入工程即可。
PIC18F25K80 开发环境MPLAB X IDE v3.35,PIC的芯片都可以,需要适当修改void LCD_DelayMs(uint16_t Ms)函数。

/*
* File:   lcd1602.c
* Author: BG8LY
*
* Created on 2016年9月13日, 下午12:16
*/

#include <xc.h>
#include <stdint.h>
#include "lcd1602.h"

//LCD ms毫秒延时函数
void LCD_DelayMs(uint16_t Ms)
{
        uint16_t x,y;
        for(x=Ms; x>0; x--)
    {
        for(y=250; y>0; y--);
    }
}

//忙检测
void LCD_Read_Busy(void)
{
        LCD_BUSY_TRIS = 1;        // 置忙检测端口设置为输入
        do
        {
                LCD_E = 0;
                LCD_RS = 0;
                LCD_RW = 1;
                Nop();
                LCD_E = 1;
                Nop();
        Nop();
        }while(LCD_BUSY);
        LCD_BUSY_TRIS = 0;        // 恢复忙检测位端口为输出
}

//写指令,busyDect=0时不需要忙检测
void LCD_Write_Reg(uint8_t Cmd, uint8_t BusyDect)
{
        if(BusyDect==1)
    {
                LCD_Read_Busy();
    }
        LCD_E = 0;
        LCD_RS = 0;
        LCD_RW = 0;
        DATA_PORT = Cmd;
        Nop();
        LCD_E = 1;
        Nop();
    Nop();
        LCD_E = 0;
}

//写字节数据,写数据总需要忙检测
void LCD_Write_Data(uint8_t Data)
{
        LCD_Read_Busy();
        LCD_E = 0;
        LCD_RS = 1;
        LCD_RW = 0;
        DATA_PORT = Data;
    Nop();
        LCD_E = 1;
        Nop();
    Nop();
        LCD_E = 0;
}

//写数据到(x,y)
void LCD_Display_Char(uint8_t x, uint8_t y, uint8_t Data)
{
        x &= 0x0F;        // 限制列数不大于16个字符
        y &= 0x01;        // 限制行数不大于2行
    if(y == 0x01)
    {
        x |= 0x40;
    }
    x | = 0x80;

        LCD_Write_Reg(x, 1);

        LCD_Write_Data(Data);
}

//从(x,y)开始写字符串
void LCD_Display_String(uint8_t x, uint8_t y, char *str)
{
        x &= 0x0F;        // 限制列数不大于16个字符
        y &= 0x01;        // 限制行数不大于2行
    if(y == 0x01)
    {
        x |= 0x40;
    }
    x | = 0x80;

        LCD_Write_Reg(x, 1);

    while(*str != '\0')
        {
                LCD_Write_Data(*str++);
        }
}

//LCD清屏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Reg(0x01,1);                // 清屏
    LCD_Read_Busy();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void)
{
        // LCD 控制端口初始化
    LCD_RS_TRIS = 0;        // 数据命令选择端口方向->输出
    LCD_RW_TRIS = 0;        // 读写选择端口方向->输出
    LCD_E_TRIS = 0;         // 使能信号端口方向->输出
    DATA_PORT_TRIS = 0x00;  // 数据端口方向->输出

    // LCD 功能寄存器初始化
    LCD_DelayMs(5);
        LCD_Write_Reg(0x38,0);
        LCD_DelayMs(5);
        LCD_Write_Reg(0x38,0);
        LCD_DelayMs(5);
        LCD_Write_Reg(0x38,0);                // 三次写入0x38,初始化1602,前三次不用忙检测,以后需要
        LCD_Write_Reg(0x38,1);                // 设置5*7的1602模式
        LCD_Write_Reg(0x08,1);                // 关闭显示
        LCD_Write_Reg(0x01,1);                // 清屏
        LCD_Write_Reg(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读写一字指针+1,屏幕不动
        LCD_Write_Reg(0x0C,1);                // 开显示,不显示光标,光标不闪烁
}

网友A(2017-08-11):
謝謝教學
正在學習中

网友A:
想請教大大
如果顯示器有偏光板正/負模式可選用
想用負模式 指令如何改呢?

网友B(2020-01-14):
非常好,解决我的大问题,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