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作品,八路抢答器

楼主(2016-09-14):
原理图用到的元件参数
自己画PCB图
  1--8数字显示(有个小小发现哦,同时按1和8键,可以显示9哦)
自己焊的,有点丑,,,
完成的,通电后就是这样子的,,,

网友A(2017-04-19):
可以,很棒,我也在做这个,却不会画PCB图,无法焊接出实体,尴尬......

网友B:
很不错,打算做这个,找找灵感,,,,,

网友C:
做的差不多和我的一模一样

网友D(2020-05-07):
可以设计很巧妙,用二极管实现线与

网友E(2020-07-18):
很好的电路

网友F(2021-02-02):
焊工很好啊,排得很整齐,做个外壳就会很好的。

网友G:
洞洞板做的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可以,很棒,我也在做这个,却不会画PCB图,无法焊接出实体,尴尬......

跳线呗

网友I:
最巧妙是 通过 Q1, D14,D13 实现锁存,  防止按下后还有人按,同时 让显示数字保持,
但是还是有风险在 如果同时1,2 按下和3按下 结果是一样的 等情况.
所以用 用二极管实现线与 的方式 进行按钮, 是不合理的, 应该采用独立DI脚, 再译码 锁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