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校准时闪烁案例—附带proteus仿真

楼主(2016-09-14):
个人网上查找资料,然后自己修改总结的。希望对那些需要的人有所帮助。
数码管校准时闪烁案例——附带proteus仿真

/**************************************************************
C51四位数码管动态扫描让其中一位闪烁
阅读人数:1306人 页数:9页 价值:1下载券 tj3188
思路说明:将显示程序放入定时器中断,设定一闪烁标志位。
定时时间为2MS,定时时间到则将标志位取反,同时也可以将按
键扫描程序放入该定时器,则在视觉上可以看到要求位的闪烁。
P0段选
P1位选
按键P3^2控制闪烁与否;
4*4键盘最后一行 控制哪一位闪
前三行控制显示哪个数字
前两位数码管控制显示 01~12 后两位数码管显示第几行第几列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code num[]={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duan
uchar dbuf[4];        //wei
uchar outnum,cnt;
bit flashflag=0;
uchar flashbit=0;
sbit key1=P3^2;
void setint()
{
        TMOD=0X0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EA=1;
        ET0=1;
        TR0=1;
}
void delayus(uint z)
{
        uchar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
{
        if(flashflag==1&&flashbit==1)
        {
                P0=0xff;
        }
        else
        {
                P0=num[dbuf[0]];
        }
        P1=0x01;
        delayus(20);
        P1=0x00;

        if(flashflag==1&&flashbit==2)
        {
                P0=0xff;
        }
        else
        {
                P0=num[dbuf[1]];
        }
        P1=0x02;
        delayus(20);
        P1=0x00;

        if(flashflag==1&&flashbit==3)
        {
                P0=0xff;
        }
        else
        {
                P0=num[dbuf[2]];
        }
        P1=0x04;
        delayus(20);
        P1=0x00;

        if(flashflag==1&&flashbit==4)
        {
                P0=0xff;
        }
        else
        {
                P0=num[dbuf[3]];
        }
        P1=0x08;
        delayus(20);
        P1=0x00;
}
void keynum()
{
        uchar temp;
        P2=0x0f;
        if(P2!=0x0f)
        {
                delayus(10);
                if(P2!=0x0f)
                {
                        P2=0xf7;
                        delayus(10);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7:flashbit=1;break;
                                case 0xd7:flashbit=2;break;
                                case 0xb7:flashbit=3;break;
                                case 0x77:flashbit=4;break;
                        }  //控至哪一位闪烁
                        P2=0xfe;
                        delayus(10);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e:outnum=1;break;
                                case 0xde:outnum=2;break;
                                case 0xbe:outnum=3;break;
                                case 0x7e:outnum=4;break;
                        }
                        P2=0xfd;
                        delayus(10);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d:outnum=5;break;
                                case 0xdd:outnum=6;break;
                                case 0xbd:outnum=7;break;
                                case 0x7d:outnum=8;break;
                        }
                        P2=0xfb;
                        delayus(10);
                        temp=P2;
                        switch(temp)
                        {
                                case 0xeb:outnum=9;break;
                                case 0xdb:outnum=10;break;
                                case 0xbb:outnum=11;break;
                                case 0x7b:outnum=12;break;
                        }
                }
        }
        if(!key1)
        {
                delayus(10);
                if(!key1)
                {
                        //outnum=5;
                        flashbit=0;
                        while(!key1);
                        //delayus(10);
                }
        }
}
void main()
{
        setint();
        while(1)
        {
                dbuf[0]=outnum/10;
                dbuf[1]=outnum%10;
                if(!outnum)
                        dbuf[2]=0;
                if(outnum>0&&outnum<5)
                {
                        dbuf[2]=1;
                        dbuf[3]=outnum%5;
                }
                else if(outnum>4&&outnum<9)
                {
                        dbuf[2]=2;
                        dbuf[3]=(outnum-4)%5;
                }
                else if(outnum>8)
                {
                        dbuf[2]=3;
                        dbuf[3]=(outnum-8)%5;
                }
                keynum();
                display();
        }
}
void timer1() interrupt 1
{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cnt++;
        if(cnt==30)
        {
                cnt=0;
                flashflag=~flashflag;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