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写过SIM900A发短信的程序么,有点问题能有大神帮助下么

楼主(2016-09-15):
我用串口调试工具是能够正确的发送AT指令和返回的,但是在单片机中发送AT指令没有返回

网友A:
串口的波特率、校验位、停止位可能有错或误码率过大,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检测其两个io口的波形,若没有任何波形输出可能单片机不支持硬件串口发送或该io口已损坏或io口没有设置特殊功能寄存器而无法改变其电平,换个型号单片机重新尝试,无法解决的可使用软串口收发数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