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想用俩个二位数码管做个时钟

楼主(2016-09-15):
刚刚开始入门arduino,已经买好时钟模块

网友A:
首先通过io口驱动数码管的各个段位的点亮与熄灭,通过指定段位的点亮与熄灭就可以显示出数字以及部分字母。
每次可以点亮1只数码管,利用视觉暂留的作用,通过高速动态扫描即可节省io口。
通过日期时间的累加程序,将指定的数字输出给数码管显示即可。
时钟模块有个通信协议,将日期时间写入模块并且开启走时功能就能走时,断电后由备用电池维持日期时间走时功能,上电后可重新读取日期时间。

楼主:
有程序及硬件电路图吗!我看他们都是直接用的数码管模块只有不到5个I/O口,而我这个没有数码管驱动

网友B:
二位数码管?是显示秒?还是分?

网友C:
你想到达的效果死什么

网友D:
两位可以分开显示时与分

网友B:
时和分都是两位啊!怎么显示啊?